购买/寻求合作:要求用Q24pl+stm32+电池供电,上海周边最好

楼主(2010-04-19):
准备做一个远程抄表加监控的东西,但现场是没有电的,所以必须要用电池组供电,因此成品特别关心功耗。

  我要是直接买DTU模块的话,就还需要再外加一片STM32,这样就又提高了功耗。因此我想直接用STM32控制Q24PL,同时用他处理3个串口的数据,5个IO口的状态,AD采样等等。。。

  平均功耗控制在4ma左右,STM32必须是休眠唤醒模式,GPRS模块最好是能够实时在线(此时的抄表间隔由数据中心控制,大概1小时左右),不能实时在线的话就只有间歇工作了(抄表最小间隔时间为10分钟左右,看实际情况定)。

整个系统用电池组供电,不充电,要求工作2年,可用大大大...........电池组切换。

  GPRS模块只考虑Q24pl,据说这个最稳定?!有其他低功耗稳定的更好。

  数据中心采用ADSL等INTELNET公网连接,采用公网固定IP
  数据中心需要能在短时间内轮询5000个点的数据,每个点的数据量不超过1Kb。

  由于对GPRS完全不懂,提出的要求可能有考虑不周之处,请指正。

  有意向者请联系我,最好是上海周边方便交流。
  你的要求请发到我的E-mail:chmh8981@163.com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以上要求2个月内完成。

大家觉得这个好做吗?难度在哪里?好做的话我就自己做了。呵呵!!

网友:
TC35I需要自己做ppp/tcp开发成本高,Q24PL要有该模块的开发基础

功能实现容易,关键是功耗

LZ没说一次充电工作多长时间

网友:
两个月有点紧张,关键是需要配合和磨合

楼主:
以上要求如果完成大概需要多久啊?

网友:
先不说DTU这块,数据中心挂5000个点,这个数据中心的服务器程序开发,什么价格?可以参考一下网游服务器的开发。

TC35i是GSM模块,根本不支持GPRS。Q24PL,你也没必要再用外部MCU了,他自己就号称无线CPU,但是你要学习OPENAT平台先。

GPRS模块最好是能够实时在线,要求平均4mA,说实话,平均能做到40mA就已经了不起了,西门子的待机就要几十mA。

功耗说了,电池供电情况呢,多久能充一次电?

综合考虑,楼主这个项目是烫手的山芋。

楼主:
数据中心的数据管理软件有人做,但接口怎么搞我不清楚。

不好意思,帖子已经修改,去掉了TC35i 。

功耗控制住了不就可以了吗?用多大的电池就可以工作多长时间。

GPRS模块实时在线一般能控制在多少啊?哪个牌子的低?

你说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不敢往下想了。

网友:
GPRS实时在线,不和基站交互时一般在30多mA。进入休眠状态会低于10mA,但是,实时在线的概念就是要发送维持数据包,一般几十秒发送一次,发送时的电流会超过200mA,瞬间电流会达到1A多。如此计算,这个功耗肯定是低不了的。这个跟牌子无关。
GPRS模块多久和基站沟通一次,不是自己决定的,而是基站决定的,各地的基站都不一样。这就是GPRS网络的复杂性。

电池不是越大越好,计算放电时间时还要算上温度因素和自放电率。

楼主:
也就是说,只能增加数据轮询的时间间隔,数据传输完成后就断电,去掉实时性,被动式传输数据。

或者说电池供电的GPRS方案根本就行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先要有待机两年的电池,gprs做成不实时在线,每次短时工作,总体功耗还可以再低一些的,
估计整个几十AH的电瓶也够了,可别说实时在线了,两年不充电,别用,电瓶自己就完了

网友:
两个月完成比较困难,另外不充电也不大现实,可以考虑太阳能充电。如果能给的起价格我话我到有这个团队。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做成产品的话至少需要8W左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