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做核心板的人一些建议,可以增加销量。如图:

楼主(2010-04-19):
图1 (原文件名:1.png)

图2 (原文件名:2.jpg)

各位,不知道发现没有,图2比图1好多了。图1必须插到地板上,这样无疑会增加高度;如果做成图2这样的,底板相应位置扣个洞,一焊接,就是一个板子,高度只有原来的一半。如果我批量生产,一定用这样的板子。

不过,图2有些浪费,如果我做,会顶层和底层相同引脚位置引出2跟线出来,这样可以多出一倍的引脚。

网友:
批量谁用你的板,买核心板大多都是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批量谁用你的板,买核心板大多都是学习的。

不一定。
做项目,为了降低风险,通常开始小批量的时候都是用别人的。比如2440核心板,才多少钱啊?如果自己开板,那开板费要3k,还不能保证一定成功。

网友:
图一用在学习复用好。
要是在项目中大量用到核心板的话,用图2的自然会好一些,布起底板线来也容易一些吧。

【楼主位】pTemp
。。。。
不过,图2有些浪费,如果我做,会顶层和底层相同引脚位置引出2跟线出来,这样可以多出一倍的引脚。
不太理解LZ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指把焊盘设置成MultipleLayer,上下两个相同电气的焊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批量谁用你的板,买核心板大多都是学习的。
不一定。
做项目,为了降低风险,通常开始小批量的时候都是用别人的。比如2440核心板,才多少钱啊?如果自己开板,那开板费要3k,还不能保证一定成功。

有道理

网友:
不错,图2是哪家的? 谢谢。

网友:
我们公司的无线网卡就学图2样式的。

网友:
这个各取所需吧,用图1的话,可以在母板上再布一些元件

网友:
我以前做USBASP就是做成这样的
嵌入式应用非常方便
仅仅是学习或实验用就没必要了

不过有优点也有缺点
半孔板良品率比较低,PCB厂可能会多收钱
而且这玩意不容易拆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一用在学习复用好。
要是在项目中大量用到核心板的话,用图2的自然会好一些,布起底板线来也容易一些吧。
【楼主位】pTemp
。。。。
不过,图2有些浪费,如果我做,会顶层和底层相同引脚位置引出2跟线出来,这样可以多出一倍的引脚。
不太理解LZ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指把焊盘设置成MultipleLayer,上下两个相同电气的焊盘吗?

图2的边缘上的焊盘是多层的,上下是同一个点;如果我做,做成单层焊盘,就像显卡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以前做USBASP就是做成这样的
嵌入式应用非常方便
仅仅是学习或实验用就没必要了
不过有优点也有缺点
半孔板良品率比较低,PCB厂可能会多收钱
而且这玩意不容易拆卸

要我做,焊盘就用单层的。才不做半孔的呢。

网友:
个人认为图1好。 你也可以自己设计地板,随便插拔。也可以设计多种类型的地板。

图2缺点很明显:
1.检测有难度
2.焊上去不好拆下来

如果做成标准模块图2还不错

网友:
图2批量是不良率不好控制,焊接时板容易变形,虚焊

网友(2010-12-14):
有些产品量不大  但是利润比较高  这时选择核心板就很划算
而且量不大的产品自己开板做整套系统   技术复杂度高  风险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