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第一块FPGA板!!超哭!!!!!

楼主(2010-04-19):
这板主要是验证硬件,所以样子~~~
其实也没多大问题 主要是MCU的串口IC用的3。3V电源SP3232 结果怎么也读不到MCU 不知道是不是买的假货 只能改成5V调程序

网友:
新手也挺不错的嘛,能

网友:
楼主能发个原理图么?最近也将做一个MCU+FPGA的板子.参考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理图很简单 我用的LPC2148和EP2C8 LPC2148引脚直接和FPGA连接就行了,电阻都不用串 不过MCUIO最好全加10K上拉。因为上拉我可犯了不少错 图今天没有 不在这电脑上

网友:
电容没必要贴到反面去,量产不方便的。

网友:
show一下。

2c8配套例程。

网友:


网友:
赞,ARM+FPGA
建议楼主能再多散些资料出来。

还有楼主你打算把FPGA挂到ARM的GPIO口还是总线上?

网友:
以前在学校实验室的时候,某强淫做了一块不大的板子上整了个FPGA加430,板子做的贼好看。。。

网友(2011-12-29):
顶,原来好资料在这呢!

网友:
好东东,我也想做块学学

网友:
铺铜的时候,安全间距需要扩大,楼主的铺铜离走线近了

网友:
3。3V电源SP3232

SP3232我用过  。 我用SP3232和电脑主机串口通信

网友:
这个本来是一个多轴闭环运控制系统的项目,完成了,但没能用到产品上。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去开发,有点遗憾。

网友(2012-02-01):
我突然想起了佟湘玉拿着烧红的双环烙铁说的“哭泣(GUCCI)吧!”

网友:
我的闭环系统也用了CPLD
主要是这玩意现在越来越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