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iii的最小系统板,大家提提意见

楼主(2010-04-19):
计划自己做一个CYCLONE iii的EP3C25的fpga开发板,计划板载nor flash,sdram,sram,一个TFT接口,其他接口引出,大家看这样的最小系统板结构合理么

楼主:
cyclone iii上扩展的NOR FLASH一般是什么型号
我看了官方的电路图,用的都是一个型号PC28F256P30B85,我也试着选择了类似的型号,JS28F128P33之类的,但是发现P33的在淘宝上没有货源,后来选择了Numonyx 公司下的老版本的intel系列flash,JS28F128J3D-75,这个才淘宝上有货,但是不知道这个到时候Q2上有没有这个flash的IP核(我还是一个菜鸟,没有用过Quartus® II ),到时候是否要自写这个芯片的驱动,那就烦死了,不知道论坛上的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2010-08-16):
FLASH的ip核Altera是提供的,只需要设置相应的上升时间等等就可以正常使用的,在SOPCBulider里面可以找到相关设置。

网友:
S29GLXXX系列的FLASH很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