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art.s中起始0X00地址的问题,对启动代码有研究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2010-04-19):
AREA startup, CODE, READONLY

        ENTRY

;系统向量表

         b        vectorRESET        ;复位向量
         b        vectorUNDEF        ;未定义指令
         b        vectorSWI        ;软中断
         b        vectorPABT        ;预取指终止
         b        vectorDABT        ;数据终止
         b        .                        ;系统保留
         b        vectorIRQ        ;外部中断
         b        vectorFIQ        ;快速中断

如上,一般来说启动代码会以中断向量表开始,问大家一下,我们怎么保证把这八条跳转语句放在0x00到0x20前32的字节呢?

网友:
AREA startup,

链接脚本里面把startup放在最前面即可..

网友:
编译器指定。

ARM/Keil编译系统中,使用Scatta文件制定。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对于编译链接这里我还是很模糊,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编译器手册。
主要看分散加载的章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在ADS的设置呢?如下图:

网友:
--first start.o(startup)

start.o对应你的文件start.s,startup对应AREA startup, CODE, READ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