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优化2440跑在linux上面的代码,让代码跑得快一点?

楼主(2010-04-19):
如何优化2440跑在linux上面的代码,让代码跑得快一点?

看到有个说法,本来裸奔速度是100fps,装了linux之后,速度就只有60fps了。

有了解的,进来说说看

网友:
不知道说这个话的人的Linux程序是怎么写的……
你得看裸奔的100fps是不是把CPU完全占满得来的…… 但是60fps和100fps还是差得有点远,我还是不确信是不是写程序的人自己
优化得不够造成的。

Linux本身的overhead在正确写程序的情况下是很小的,尤其是你关闭诸如内核抢占,使用tickless内核并且适当裁剪后台进程之后。
另外,我怀疑那个60fps的程序不是直接操作mmap的framebuffer,而是经过了X或者其他间接的方式。

如果有程序和数据的话,倒是不妨贴出来大家给优化下。最好是先profile下,看看热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