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5.7的licence和quartus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19):
想询问下,我的Allegro15.7启动时出现下列错误:

听别人说这个是license的问题,有时候cadence和altera的license冲突造成的。大家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我的Quartus是8.0版本

网友:
在license.dat里面把端口号改一下…… 改成一个偏僻点的……

我的SPB15.7的license.dat开头是这样:
SERVER localhost xxxxxxxxxxxx 18000
DAEMON cdslmd
USE_SERVER
INCREMENT SPECCTRA_HP cdslmd 16.0 31-dec-2090 uncounted \
        6D2C118BE9DE102D9141 VENDOR_STRING=J:PERM HOSTID=xxxxxxxxxxxx \
        ISSUER=minux SN=2006-08-27T00:00:00:123 TS_OK \
        SIGN2=6D2C168BE9DE102D9241

我改到18000端口了,我机器上它和很多用FlexLM的软件都相安无事。
哦,对了,还有你用lmtools设置下,不要用环境变量里的license地址,手工指定那个地址,这样就不会和Quartus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