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一份正真的让你成为工程师的贴子)

楼主(2010-04-19):
这个我从eehome贴过来的。写的非常的好。我们用学单片机不要停在演示的基础上。只能让单片机完成局部事。这样我们永远不会走出流水灯地狱!!!

学习单片机也已经有几年了,藉此机会和大家聊一下我学习过程中的一些经历和想法吧。也感谢一线工人提供了这个机会。希望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都直接跟帖说出来。毕竟只有交流才能够碰撞出火花来^_^。
    几年前,和众多初学者一样,我接触到了单片机,立刻被其神奇的功能所吸引,从此不能自拔。很多个日夜就这样陪伴着它度过了。期间也遇到过非常多的问题,也一度被这些问题所困惑……等到回过头来,看到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唏嘘不已。经常混迹于论坛里,也看到了很多初学者发的求助帖子,看到他们走在自己曾走过的弯路上,忽然想到了自己的那段日子,心里竟然莫名的冲动,凡此总总,我总是尽自己所能去回帖。很多时候,都想写一点什么东西出来,希望对广大的初学者有一点点帮助。但总是不知从何处写起。今天借一线工人的台,唱一唱我的戏。“卖弄”也好,“吹嘘”也罢,我只是想认真的写写我这一路走来历经的总总,把其中值得注意,以及经验的地方写出来,权当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总结吧。而作为看官的你,如果看到了我的错误,还请一定指正,这样对我以及其它读者都有帮助,而至于你如果从中能够收获到些许,那便是我最大的欣慰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如果有啥好的想法和建议一定要说出来。
    一路学习过来的过程中,帮助最大之一无疑来自于网络了。很多时候,通过网络,我们都可以获取到所需要的学习资料。但是,随着我们学习的深入,我们会慢慢发现,网络提供的东西是有限度的,好像大部分的资料都差不多,或者说是适合大部分的初学者所需,而当我们想更进一步提高时,却发现能够获取到的资料越来越少,相信各位也会有同感,铺天盖地的单片机资料中大部分不是流水灯就是LED,液晶,而且也只是仅仅作功能性的演示。于是有些人选择了放弃,或者是转移到其他兴趣上面去了,而只有少部分人选择了继续摸索下去,结合市面上的书籍,然后在网络上锲而不舍的搜集资料,再从牛人的只言片语中去体会,不断动手实践,慢慢的,也摸索出来了自己的一条路子。当然这个过程必然是艰辛的,而他学会了之后也不会在网络上轻易分享自己的学习成果。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初级的学习资料满天飞,而深入一点的学习资料却很少的原因了。相较于其他领域,单片机技术的封锁更加容易。尽管已经问世了很多年了,有价值的资料还是相当的欠缺,大部分的资料都是止于入门阶段或者是简单的演示实验。但是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却是另外一回事。有能力的高手无暇或者是不愿公开自己的学习经验。
    很多时候,我也很困惑,看到国外爱好者毫不保留的在网络上发布自己的作品,我忽然感觉到一丝丝的悲哀。也许,我们真的该转变一下思路了,帮助别人,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啰啰嗦嗦的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能够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我将会结合电子工程师之家举办的主题周活动写一点自己的想法。尽可能从实用的角度去讲述。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初学者更上一层楼。而关于这个主题周的最大主题我想了这样的一个名字“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名字挺大挺响亮,给我的压力也挺大的,但我会努力,争取使这样的一系列文章能够带给大家一点帮助,而不是看后大跌眼镜。这样的一系列文章主要的对象是初学者,以及想从初学者更进一步提高的读者。而至于老手,以及那些牛XX的人,希望能够给我们这些初学者更多的一些指点哈~__@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章节

从这一章开始,我们开始迈入单片机的世界。在我们开始这一章具体的学习之前,有必要给大家先说明一下。在以后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将以51内核的单片机为载体,C语言为编程语言,开发环境为KEIL uv3。至于为什么选用C语言开发,好处不言而喻,开发速度快,效率高,代码可复用率高,结构清晰,尤其是在大型的程序中,而且随着编译器的不断升级,其编译后的代码大小与汇编语言的差距越来越小。而关于C语言和汇编之争,就像那个啥,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人挑起这个话题,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到网上搜索相关的帖子自行阅读。不是说汇编不重要,在很多对时序要求非常高的场合,需要利用汇编语言和C语言混合编程才能够满足系统的需求。在我们学习掌握C语言的同时,也还需要利用闲余的时间去学习了解汇编语言。

1.从点亮LED(发光二极管)开始
在市面上众多的单片机学习资料中,最基础的实验无疑于点亮LED了,即控制单片机的I/O的电平的变化。
如同如下实例代码一般

void main(void)
{
    LedInit() ;
    While(1)
    {
        LED = ON ;
        DelayMs(500) ;
        LED = OFF ;
        DelayMs(500) ;
}
}

    程序很简单,从它的结构可以看出,LED先点亮500MS,然后熄灭500MS,如此循环下去,形成的效果就是LED以1HZ的频率进行闪烁。下面让我们分析上面的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来看出,好像很正常的啊,能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换一个思路去想了。试想,整个程序除了控制LED = ON ; LED = OFF; 这两条语句外,其余的时间,全消耗在了DelayMs(500)这两个函数上。而在实际应用系统中是没有哪个系统只闪烁一只LED就其它什么事情都不做了的。因此,在这里我们要想办法,把CPU解放出来,让它不要白白浪费500MS的延时等待时间。宁可让它一遍又一遍的扫描看有哪些任务需要执行,也不要让它停留在某个地方空转消耗CPU时间。

从上面我们可以总结出
(1)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以实际应用的角度去考虑程序的编写。
(2)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让CPU白白浪费等待,尤其是延时(超过1MS)这样的地方。

下面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如何点亮一颗LED。
先看看我们的硬件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我手上的单片机板子是电子工程师之家的开发的学习板。就以它的实际硬件连接图来分析吧。如下图所示

    一般的LED的正常发光电流为10~20MA而低电流LED的工作电流在2mA以下(亮度与普通发光管相同)。在上图中我们可知,当Q1~Q8引脚上面的电平为低电平时,LED发光。通过LED的电流约为(VCC - Vd)/ RA2 。其中Vd为LED导通后的压降,约为1.7V左右。这个导通压降根据LED颜色的不同,以及工作电流的大小的不同,会有一定的差别。下面一些参数是网上有人测出来的,供大家参考。
红色的压降为1.82-1.88V,电流5-8mA,
绿色的压降为1.75-1.82V,电流3-5mA,
橙色的压降为1.7-1.8V,电流3-5mA
兰色的压降为3.1-3.3V,电流8-10mA,
白色的压降为3-3.2V,电流10-15mA,
(供电电压5V,LED直径为5mm)

74HC573真值表如下:

    通过这个真值表我们可以看出。当OutputEnable引脚接低电平的时候,并且LatchEnable引脚为高电平的时候,Q端电平与D端电平相同。结合我们的LED硬件连接图可以知道LED_CS端为高电平时候,P0口电平的变化即Q端的电平的变化,进而引起LED的亮灭变化。由于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有限,在此,74HC573的主要作用就是起一个输出驱动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通过74HC573的最大电流是有限制的,否则可能会烧坏74HC573这个芯片。

上面这个图是从74HC573的DATASHEET中截取出来的,从上可以看出,每个引脚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为35mA 整个芯片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为75mA。在我们设计相应的驱动电路时候,这些参数是相当重要的,而且是最容易被初学者所忽略的地方。同时在设计的时候,要留出一定量的余量出来,不能说单个引脚允许通过的电流为35mA,你就设计为35mA,这个时候你应该把设计的上限值定在20mA左右才能保证能够稳定的工作。
(设计相应驱动电路时候,应该仔细阅读芯片的数据手册,了解每个引脚的驱动能力,以及整个芯片的驱动能力)

    了解了相应的硬件后,我们再来编写驱动程序。
    首先定义LED的接口
    #define LED  P0
        然后为亮灭常数定义一个宏,由硬件连接图可以,当P0输出为低电平时候LED亮,P0输出为高电平时,LED熄灭。
    #define LED_ON()    LED = 0x00  //所有LED亮
    #define LED_OFF()    LED = 0xff  //所有LED熄灭
    下面到了重点了,究竟该如何释放CPU,避免其做延时空等待这样的事情呢。很简单,我们为系统产生一个1MS的时标。假定LED需要亮500MS,熄灭500MS,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个1MS的时标进行计数,当这个计数值达到500时候,清零该计数值,同时把LED的状态改变。
unsigned int g_u16LedTimeCount = 0 ;    //LED计数器
unsigned char g_u8LedState = 0 ;      //LED状态标志, 0表示亮,1表示熄灭

void LedProcess(void)
{
    if(0 == g_u8LedState)  //如果LED的状态为亮,则点亮LED
    {
        LED_ON() ;
    }
    else                //否则熄灭LED
    {
        LED_OFF() ;
    }
}

void LedStateChange(void)
{
    if(g_bSystemTime1Ms)            //系统1MS时标到
  {
        g_bSystemTime1Ms = 0 ;
        g_u16LedTimeCount++ ;      //LED计数器加一
    if(g_u16LedTimeCount >= 500)  //计数达到500,即500MS到了,改变LED的状态。
    {
            g_u16LedTimeCount = 0 ;
            g_u8LedState  = ! g_u8LedState ;
      }
    }
}

上面有一个变量没有提到,就是g_bSystemTime1Ms 。这个变量可以定义为位变量或者是其它变量,在我们的定时器中断函数中对其置位,其它函数使用该变量后,应该对其复位(清0) 。
我们的主函数就可以写成如下形式(示意代码)
void main(void)
{
    while(1)
    {
        LedProcess() ;
        LedStateChange() ;
    }
}

因为LED的亮或者灭依赖于LED状态变量(g_u8LedState)的改变,而状态变量的改变,又依赖于LED计数器的计数值(g_u16LedTimeCount ,只有计数值达到一定后,状态变量才改变)所以,两个函数都没有堵塞CPU的地方。让我们来从头到尾分析一遍整个程序的流程。

程序首先执行LedProcess() ;函数
因为g_u8LedState 的初始值为0 (见定义,对于全局变量,在定义的时候最好给其一个确定的值)所以LED被点亮,然后退出LedStateChange()函数,执行下一个函数LedStateChange()
在函数LedStateChange()内部首先判断1MS的系统时标是否到了,如果没有到就直接退出函数,如果到了,就把时标清0以便下一个时标消息的到来,同时对LED计数器加一,然后再判断LED计数器是否到达我们预先想要的值500,如果没有,则退出函数,如果有,对计数器清0,以便下次重新计数,同时把LED状态变量取反,然后退出函数。
由上面整个流程可以知道,CPU所做的事情,就是对一些计数器加一,然后根据条件改变状态,再根据这个状态来决定是否点亮LED。这些函数执行所花的时间都是相当短的,如果主程序中还有其它函数,则CPU会顺次往下执行下去。对于其它的函数(如果有的话)也要采取同样的措施,保证其不堵塞CPU,如果全部基于这种方法设计,那么对于不是非常庞大的系统,我们的系统依旧可以保证多个任务(多个函数)同时执行。系统的实时性得到了一定的保证,从宏观上看来,就是多个任务并发执行。

好了,这一章就到此为止,让我们总结一下,究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吧。

(1)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以实际应用的角度去考虑程序的编写。
(2)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让CPU白白浪费等待,尤其是延时(超过1MS)这样的地方。
(3)    设计相应驱动电路时候,应该仔细阅读芯片的数据手册,了解每个引脚的驱动能力,
          以及整个芯片的驱动能力
(4)    最重要的是,如何去释放CPU(参考本章的例子),这是写出合格程序的基础。

附完整程序代码(基于电子工程师之家的单片机开发板)

#include<reg52.h>

sbit LED_SEG  = P1^4;  //数码管段选
sbit LED_DIG  = P1^5;  //数码管位选
sbit LED_CS11 = P1^6;  //led控制位
sbit ir=P1^7;
#define LED P0            //定义LED接口
bit  g_bSystemTime1Ms = 0 ;              // 1MS系统时标
unsigned int  g_u16LedTimeCount = 0 ; //LED计数器
unsigned char g_u8LedState = 0 ;      //LED状态标志, 0表示亮,1表示熄灭

#define LED_ON()      LED = 0x00 ;  //所有LED亮
#define LED_OFF()    LED = 0xff ;  //所有LED熄灭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f0 ;
    TMOD |= 0x01 ;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0xfc ;      //定时器初始值
    TL0  =  0x66 ;
    TR0  = 1 ;
    ET0  = 1 ;
}
void LedProcess(void)
{
    if(0 == g_u8LedState)  //如果LED的状态为亮,则点亮LED
    {
        LED_ON() ;
    }
    else                //否则熄灭LED
    {
        LED_OFF() ;
    }
}

void LedStateChange(void)
{
    if(g_bSystemTime1Ms)            //系统1MS时标到
  {
            g_bSystemTime1Ms = 0 ;
            g_u16LedTimeCount++ ;      //LED计数器加一
      if(g_u16LedTimeCount >= 500)  //计数达到500,即500MS到了,改变LED的状态。
      {
      g_u16LedTimeCount = 0 ;
      g_u8LedState  = ! g_u8LedState    ;
          }
    }
}

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 ;
    EA = 1 ;
                    LED_CS11 = 1 ; //74HC595输出允许
    LED_SEG = 0 ;  //数码管段选和位选禁止(因为它们和LED共用P0口)
    LED_DIG = 0 ;
    while(1)
    {
          LedProcess() ;
          LedStateChange() ;
    }
}

void Time0Isr(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c ;            //定时器重新赋初值
    TL0  =  0x66 ;
    g_bSystemTime1Ms = 1 ;    //1MS时标标志位置位
}

“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
                                                第三章----模块化编程初识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通过上一章的学习,我想你已经掌握了如何在程序中释放CPU了。希望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一个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单片机编程上做的更好。
在谈论今天的主题之前,先说下我以前的一些经历。在刚开始接触到C语言程序的时候,由于学习内容所限,写的程序都不是很大,一般也就几百行而矣。所以所有的程序都完成在一个源文件里面。记得那时候大一参加学校里的一个电子设计大赛,调试了一个多星期,所有程序加起来大概将近1000行,长长的一个文件,从上浏览下来都要好半天。出了错误简单的语法错误还好定位,其它一些错误,往往找半天才找的到。那个时候开始知道了模块化编程这个东西,也尝试着开始把程序分模块编写。最开始是把相同功能的一些函数(譬如1602液晶的驱动)全部写在一个头文件(.h)文件里面,然后需要调用的地方包含进去,但是很快发现这种方法有其局限性,很容易犯重复包含的错误。
而且调用起来也很不方便。很快暑假的电子设计大赛来临了,学校对我们的单片机软件编程进行了一些培训。由于学校历年来参加国赛和省赛,因此积累了一定数量的驱动模块,那些日子,老师每天都会布置一定量的任务,让我们用这些模块组合起来,完成一定功能。而正是那些日子模块化编程的培训,使我对于模块化编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且程序规范也开始慢慢注意起来。此后的日子,无论程序的大小,均采用模块化编程的方式去编写。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单片机爱好者在QQ上和我一起交流。有时候,他们会发过来一些有问题的程序源文件,让我帮忙修改一下。同样是长长的一个文件,而且命名极不规范,从头看下来,着实是痛苦,说实话,还真不如我重新给他们写一个更快一些,此话到不假,因为手头积累了一定量的模块,在完成一个新的系统时候,只需要根据上层功能需求,在底层模块的支持下,可以很快方便的完成。而不需要从头到尾再一砖一瓦的重新编写。藉此,也可以看出模块化编程的一个好处,就是可重复利用率高。下面让我们揭开模块化神秘面纱,一窥其真面目。
    C语言源文件 *.c
        提到C语言源文件,大家都不会陌生。因为我们平常写的程序代码几乎都在这个XX.C文件里面。编译器也是以此文件来进行编译并生成相应的目标文件。作为模块化编程的组成基础,我们所要实现的所有功能的源代码均在这个文件里。理想的模块化应该可以看成是一个黑盒子。即我们只关心模块提供的功能,而不管模块内部的实现细节。好比我们买了一部手机,我们只需要会用手机提供的功能即可,不需要知晓它是如何把短信发出去的,如何响应我们按键的输入,这些过程对我们用户而言,就是是一个黑盒子。
在大规模程序开发中,一个程序由很多个模块组成,很可能,这些模块的编写任务被分配到不同的人。而你在编写这个模块的时候很可能就需要利用到别人写好的模块的借口,这个时候我们关心的是,它的模块实现了什么样的接口,我该如何去调用,至于模块内部是如何组织的,对于我而言,无需过多关注。而追求接口的单一性,把不需要的细节尽可能对外部屏蔽起来,正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地方。
    C语言头文件 *.h
        谈及到模块化编程,必然会涉及到多文件编译,也就是工程编译。在这样的一个系统中,往往会有多个C文件,而且每个C文件的作用不尽相同。在我们的C文件中,由于需要对外提供接口,因此必须有一些函数或者是变量提供给外部其它文件进行调用。
假设我们有一个LCD.C文件,其提供最基本的LCD的驱动函数
    LcdPutChar(char cNewValue) ;  //在当前位置输出一个字符
而在我们的另外一个文件中需要调用此函数,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呢?
    头文件的作用正是在此。可以称其为一份接口描述文件。其文件内部不应该包含任何实质性的函数代码。我们可以把这个头文件理解成为一份说明书,说明的内容就是我们的模块对外提供的接口函数或者是接口变量。同时该文件也包含了一些很重要的宏定义以及一些结构体的信息,离开了这些信息,很可能就无法正常使用接口函数或者是接口变量。但是总的原则是:不该让外界知道的信息就不应该出现在头文件里,而外界调用模块内接口函数或者是接口变量所必须的信息就一定要出现在头文件里,否则,外界就无法正确的调用我们提供的接口功能。因而为了让外部函数或者文件调用我们提供的接口功能,就必须包含我们提供的这个接口描述文件----即头文件。同时,我们自身模块也需要包含这份模块头文件(因为其包含了模块源文件中所需要的宏定义或者是结构体),好比我们平常所用的文件都是一式三份一样,模块本身也需要包含这个头文件。
下面我们来定义这个头文件,一般来说,头文件的名字应该与源文件的名字保持一致,这样我们便可以清晰的知道哪个头文件是哪个源文件的描述。
        于是便得到了LCD.C的头文件LCD.h 其内容如下。
        #ifndef    _LCD_H_
                #define     _LCD_H_
                extern   LcdPutChar(char cNewValue) ;
                #endif

    这与我们在源文件中定义函数时有点类似。不同的是,在其前面添加了extern 修饰符表明其是一个外部函数,可以被外部其它模块进行调用。
        #ifndef     _LCD_H_
              #define     _LCD_H_
              #endif

              这个几条条件编译和宏定义是为了防止重复包含。假如有两个不同源文件需要调用LcdPutChar(char cNewValue)这个函数,他们分别都通过#include “Lcd.h”把这个头文件包含了进去。在第一个源文件进行编译时候,由于没有定义过 _LCD_H_ 因此 #ifndef _LCD_H_ 条件成立,于是定义_LCD_H_ 并将下面的声明包含进去。在第二个文件编译时候,由于第一个文件包含时候,已经将_LCD_H_定义过了。因此#ifndef _LCD_H_ 不成立,整个头文件内容就没有被包含。假设没有这样的条件编译语句,那么两个文件都包含了extern  LcdPutChar(char cNewValue) ; 就会引起重复包含的错误。
    不得不说的typedef
          很多朋友似乎了习惯程序中利用如下语句来对数据类型进行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然后在定义变量的时候 直接这样使用
  uint  g_nTimeCounter = 0 ;
    不可否认,这样确实很方便,而且对于移植起来也有一定的方便性。但是考虑下面这种情况你还会 这么认为吗?
  #define PINT unsigned int *  //定义unsigned int 指针类型
  PINT  g_npTimeCounter, g_npTimeState ;
      那么你到底是定义了两个unsigned int 型的指针变量,还是一个指针变量,一个整形变量呢?而你的初衷又是什么呢,想定义两个unsigned int 型的指针变量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估计过不久就会到处抓狂找错误了。
    庆幸的是C语言已经为我们考虑到了这一点。typedef 正是为此而生。为了给变量起一个别名我们可以用如下的语句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给指向无符号整形变量起一个别名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int  * puint16 ;  //给指向无符号整形变量指针起一个别名 puint16
    在我们定义变量时候便可以这样定义了:

  uint16    g_nTimeCounter  =  0 ;  //定义一个无符号的整形变量
  puint16  g_npTimeCounter  ;    //定义一个无符号的整形变量的指针
  在我们使用51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的时候,整形变量的范围是16位,而在基于32的微处理下的整形变量是32位。倘若我们在8位单片机下编写的一些代码想要移植到32位的处理器上,那么很可能我们就需要在源文件中到处修改变量的类型定义。这是一件庞大的工作,为了考虑程序的可移植性,在一开始,我们就应该养成良好的习惯,用变量的别名进行定义。
如在8位单片机的平台下,有如下一个变量定义
    uint16    g_nTimeCounter  =  0 ;
        如果移植32单片机的平台下,想要其的范围依旧为16位。
    可以直接修改uint16 的定义,即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 ;
        这样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到源文件处处寻找并修改。

将常用的数据类型全部采用此种方法定义,形成一个头文件,便于我们以后编程直接调用。
文件名 MacroAndConst.h
其内容如下:
#ifndef   _MACRO_AND_CONST_H_
#define   _MACRO_AND_CONST_H_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int        int16;
typedef      int        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typedef    long            int32;
typedef    long            INT32;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endif

至此,似乎我们对于源文件和头文件的分工以及模块化编程有那么一点概念了。那么让我们趁热打铁,将上一章的我们编写的LED闪烁函数进行模块划分并重新组织进行编译。

在上一章中我们主要完成的功能是P0口所驱动的LED以1Hz的频率闪烁。其中用到了定时器,以及LED驱动模块。因而我们可以简单的将整个工程分成三个模块,定时器模块,LED模块,以及主函数
对应的文件关系如下

main.c
Timer.c  --Timer.h
Led.c      --Led.h
在开始重新编写我们的程序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在KEIL中建立工程模板吧,这个模板是我一直沿用至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启发。
下面的内容就主要以图片为主了。同时辅以少量文字说明。
我们以芯片AT89S52为例。

OK ,到此一个简单的工程模板就建立起来了,以后我们再新建源文件和头文件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保存到src文件目录下面了。
下面我们开始编写各个模块文件。
首先编写Timer.c 这个文件主要内容就是定时器初始化,以及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其内容如下。
#include <reg52.h>

bit g_bSystemTime1Ms = 0 ;              // 1MS系统时标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f0 ;
    TMOD |= 0x01 ;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0xfc ;      //定时器初始值
    TL0  =  0x66 ;
    TR0  = 1 ;
    ET0  = 1 ;
}

void Time0Isr(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c ;            //定时器重新赋初值
    TL0  =  0x66 ;
    g_bSystemTime1Ms = 1 ;    //1MS时标标志位置位
}

由于在Led.c文件中需要调用我们的g_bSystemTime1Ms变量。同时主函数需要调用Timer0Init()初始化函数,所以应该对这个变量和函数在头文件里作外部声明。以方便其它函数调用。

Timer.h 内容如下。
#ifndef _TIMER_H_
#define _TIMER_H_

extern void Timer0Init(void) ;
extern bit g_bSystemTime1Ms ;

#endif

完成了定时器模块后,我们开始编写LED驱动模块。
Led.c 内容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static uint16  g_u16LedTimeCount = 0 ; //LED计数器
static uint8  g_u8LedState = 0 ;      //LED状态标志, 0表示亮,1表示熄灭

#define LED P0            //定义LED接口
#define LED_ON()      LED = 0x00 ;  //所有LED亮
#define LED_OFF()    LED = 0xff ;  //所有LED熄灭

void LedProcess(void)
{
    if(0 == g_u8LedState)  //如果LED的状态为亮,则点亮LED
    {
        LED_ON() ;
    }
    else                //否则熄灭LED
    {
        LED_OFF() ;
    }
}

void LedStateChange(void)
{
    if(g_bSystemTime1Ms)            //系统1MS时标到
    {
        g_bSystemTime1Ms = 0 ;
        g_u16LedTimeCount++ ;      //LED计数器加一
        if(g_u16LedTimeCount >= 500) //计数达到500,即500MS到了,改变LED的状态。
        {
            g_u16LedTimeCount = 0 ;
            g_u8LedState  = ! g_u8LedState    ;
        }
    }
}

这个模块对外的借口只有两个函数,因此在相应的Led.h 中需要作相应的声明。
Led.h 内容:
#ifndef _LED_H_
#define _LED_H_

extern void LedProcess(void) ;
extern void LedStateChange(void) ;

#endif

这两个模块完成后,我们将其C文件添加到工程中。然后开始编写主函数里的代码。
如下所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sbit LED_SEG  = P1^4;  //数码管段选
sbit LED_DIG  = P1^5;  //数码管位选
sbit LED_CS11 = P1^6;  //led控制位

void main(void)
{
        LED_CS11 = 1 ; //74HC595输出允许
    LED_SEG = 0 ;  //数码管段选和位选禁止(因为它们和LED共用P0口)
        LED_DIG = 0 ;
        Timer0Init() ;
        EA = 1 ;
        while(1)
      {
    LedProcess() ;
    LedStateChange() ;
      }
}

整个工程截图如下:

至此,第三章到此结束。
一起来总结一下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吧

1.    C语言源文件(*.c)的作用是什么
2.    C语言头文件(*.h)的作用是什么
3.    typedef 的作用
4.    工程模板如何组织
5.    如何创建一个多模块(多文件)的工程

“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之KEY主题讨论
                                               按键程序编写的基础

  从这一章开始,我们步入按键程序设计的殿堂。在基于单片机为核心构成的应用系统中,用户输入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输入可以分很多种情况,譬如有的系统支持PS2键盘的接口,有的系统输入是基于编码器,有的系统输入是基于串口或者USB或者其它输入通道等等。在各种输入途径中,更常见的是,基于单个按键或者由单个键盘按照一定排列构成的矩阵键盘(行列键盘)。我们这一篇章主要讨论的对象就是基于单个按键的程序设计,以及矩阵键盘的程序编写。
◎按键检测的原理
常见的独立按键的外观如下,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各种常见的开发板学习板上随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总共有四个引脚,一般情况下,处于同一边的两个引脚内部是连接在一起的,如何分辨两个引脚是否处在同一边呢?可以将按键翻转过来,处于同一边的两个引脚,有一条突起的线将他们连接一起,以标示它们俩是相连的。如果无法观察得到,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挡位检测一下即可。搞清楚这点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画PCB的时候的封装很有益。
它们和我们的单片机系统的I/O口连接一般如下:

    对于单片机I/O内部有上拉电阻的微控制器而言,还可以省掉外部的那个上拉电阻。简单分析一下按键检测的原理。当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单片机I/O通过上拉电阻R接到VCC,我们在程序中读取该I/O的电平的时候,其值为1(高电平); 当按键S按下的时候,该I/O被短接到GND,在程序中读取该I/O的电平的时候,其值为0(低电平) 。这样,按键的按下与否,就和与该按键相连的I/O的电平的变化相对应起来。结论:我们在程序中通过检测到该I/O口电平的变化与否,即可以知道按键是否被按下,从而做出相应的响应。一切看起来很美好,是这样的吗?

◎现实并非理想
在我们通过上面的按键检测原理得出上述的结论的时候,其实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现实中按键按下时候的电平变化状态。我们的结论是基于理想的情况得出来的,就如同下面这幅按键按下时候对应电平变化的波形图一样:

    而实际中,由于按键的弹片接触的时候,并不是一接触就紧紧的闭合,它还存在一定的抖动,尽管这个时间非常的短暂,但是对于我们执行时间以us为计算单位的微控制器来说,
它太漫长了。因而,实际的波形图应该如下面这幅示意图一样。

这样便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假设我们的系统有这样功能需求:在检测到按键按下的时候,将某个I/O的状态取反。由于这种抖动的存在,使得我们的微控制器误以为是多次按键的按下,从而将某个I/O的状态不断取反,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假如该I/O控制着系统中某个重要的执行的部件,那结果更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于是乎有人便提出了软件消除抖动的思想,道理很简单:抖动的时间长度是一定的,只要我们避开这段抖动时期,检测稳定的时候的电平不久可以了吗?听起来确实不错,而且实际应用起来效果也还可以。于是,各种各样的书籍中,在提到按键检测的时候,总也不忘说道软件消抖。就像下面的伪代码所描述的一样。(假设按键按下时候,低电平有效)

If(0 == io_KeyEnter)            //如果有键按下了
{
    Delayms(20) ;            //先延时20ms避开抖动时期
    If(0 == io_KeyEnter)        //然后再检测,如果还是检测到有键按下
    {
        return KeyValue ;          //是真的按下了,返回键值
    }
    else
{
    return KEY_NULL        //是抖动,返回空的键值
}
    while(0 == io_KeyEnter) ;    //等待按键释放
}

乍看上去,确实挺不错,实际中呢?在实际的系统中,一般是不允许这么样做的。为什么呢?首先,这里的Delayms(20) , 让微控制器在这里白白等待了20 ms 的时间,啥也没干,考虑我在《学会释放CPU》一章中所提及的几点,这是不可取的。其次while(0 == io_KeyEnter) ;更是程序设计中的大忌(极少的特殊情况例外)。任何非极端情况下,都不要使用这样语句来堵塞微控制器的执行进程。原本是等待按键释放,结果CPU就一直死死的盯住该按键,其它事情都不管了,那其它事情不干了吗?你同意别人可不会同意所以合理的分配好微控制的处理时间,是编写按键程序的基础。

◎消除抖动有必要吗?

的确,软件上的消抖确实可以保证按键的有效检测。但是,这种消抖确实有必要吗?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抖动是按键按下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果按键没有按下,抖动会产生吗?如果没有按键按下,抖动也会在I/O上出现,我会立刻把这个微控制器锤了,永远不用这样一款微控制器。所以抖动的出现即意味着按键已经按下,尽管这个电平还没有稳定。所以只要我们检测到按键按下,即可以返回键值,问题的关键是,在你执行完其它任务的时候,再次执行我们的按键任务的时候,抖动过程还没有结束,这样便有可能造成重复检测。所以,如何在返回键值后,避免重复检测,或者在按键一按下就执行功能函数,当功能函数的执行时间小于抖动时间时候,如何避免再次执行功能函数,就成为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了。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就留给大家去思考吧。所以消除抖动的目的是:防止按键一次按下,多次响应。

       “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之KEY主题讨论

                                         基于状态转移的独立按键程序设计

    本章所描述的按键程序要达到的目的:检测按键按下,短按,长按,释放。即通过按键的返回值我们可以获取到如下的信息:按键按下(短按),按键长按,按键连_发,按键释放。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小时候玩过的电子钟没有,就是外形类似于CALL 机(CALL 机,好像是很古老的东西了)的那种,有一个小液晶屏,还有四个按键,功能是时钟,闹钟以及秒表。在调整时间的时候,短按+键每次调整值加一,长按的时候调整值连续增加。小的时候很好奇,这样的功能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剖析它的原理吧。
状态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譬如早上的时候,闹钟把你叫醒了,这个时候,你便处于清醒的状态,马上你就穿衣起床洗漱吃早餐,这一系列事情就是你在这个状态做的事情。做完这些后你会去等车或者开车去上班,这个时候你就处在上班途中的状态…..中午下班时间到了,你就处于中午下班的状态,诸如此类等等,在每一个状态我们都会做一些不同的事情,而总会有外界条件促使我们转换到另外一种状态,譬如闹钟叫醒我们了,下班时间到了等等。对于状态的定义出发点不同,考虑的方向不同,或者会有些许细节上面的差异,但是大的状态总是相同的。生活中的事物同样遵循同样的规律,譬如,用一个智能充电器给你的手机电池充电,刚开始,它是处于快速充电状态,随着电量的增加,电压的升高,当达到规定的电压时候,它会转换到恒压充电。总而言之,细心观察,你会发现生活中的总总都可以归结为一个个的状态,而状态的变换或者转移总是由某些条件引起同时伴随着一些动作的发生。我们的按键亦遵循同样的规律,下面让我们来简单的描绘一下它的状态流程转移图。

  下面对上面的流程图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按键程序进入初始状态S1,在这个状态下,检测按键是否按下,如果有按下,则进入按键消抖状态2,在下一次执行按键程序时候,直接由按键消抖状态进入按键按下状态3,在此状态下检测按键是否按下,如果没有按键按下,则返回初始状态S1,如果有则可以返回键值,同时进入长按状态S4,在长按状态下每次进入按键程序时候对按键时间计数,当计数值超过设定阈值时候,则表明长按事件发生,同时进入按键连_发状态S5。如果按键键值为空键,则返回按键释放状态S6,否则继续停留在本状态。在按键连_发状态下,如果按键键值为空键则返回按键释放状态S6,如果按键时间计数超过连_发阈值,则返回连_发按键值,清零时间计数后继续停留在本状态。
看了这么多,也许你已经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了,下面让我们趁热打铁,一起来动手编写按键驱动程序吧。
  下面是我使用的硬件的连接图。

  硬件连接很简单,四个独立按键分别接在P3^0------P3^3四个I/O上面。
因为51单片机I/O口内部结构的限制,在读取外部引脚状态的时候,需要向端口写1.在51单片机复位后,不需要进行此操作也可以进行读取外部引脚的操作。因此,在按键的端口没有复用的情况下,可以省略此步骤。而对于其它一些真正双向I/O口的单片机来说,将引脚设置成输入状态,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下面的程序代码初始化引脚为输入。
void KeyInit(void)
{
    io_key_1 = 1 ;
    io_key_2 = 1 ;
    io_key_3 = 1 ;
    io_key_4 = 1 ;
}
根据按键硬件连接定义按键键值
#define KEY_VALUE_1              0x0e
#define KEY_VALUE_2              0x0d
#define KEY_VALUE_3                0x0b
#define KEY_VALUE_4                0x07
#define KEY_NULL                    0x0f
下面我们来编写按键的硬件驱动程序。
根据第一章所描述的按键检测原理,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得出如下的代码:
static uint8 KeyScan(void)
{
    if(io_key_1 == 0)return KEY_VALUE_1 ;
    if(io_key_2 == 0)return KEY_VALUE_2 ;
    if(io_key_3 == 0)return KEY_VALUE_3 ;
    if(io_key_4 == 0)return KEY_VALUE_4 ;
    return KEY_NULL ;
}
其中io_key_1等是我们按键端口的定义,如下所示:
sbit io_key_1 = P3^0 ;
sbit io_key_2 = P3^1 ;
sbit io_key_3 = P3^2 ;
sbit io_key_4 = P3^3 ;

KeyScan()作为底层按键的驱动程序,为上层按键扫描提供一个接口,这样我们编写的上层按键扫描函数可以几乎不用修改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其它程序中去使用,使得程序复用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有意识的将与底层硬件连接紧密的程序和与硬件无关的代码分开写,使得程序结构层次清晰,可移植性也更好。对于单片机类的程序而言,能够做到函数级别的代码重用已经足够了。
在编写我们的上层按键扫描函数之前,需要先完成一些宏定义。
//定义长按键的TICK数,以及连_发间隔的TICK数
#define KEY_LONG_PERIOD        100
#define KEY_CONTINUE_PERIOD    25

//定义按键返回值状态(按下,长按,连_发,释放)
#define KEY_DOWN                0x80
#define KEY_LONG                    0x40
#define KEY_CONTINUE            0x20
#define KEY_UP                  0x10

//定义按键状态
#define KEY_STATE_INIT            0
#define KEY_STATE_WOBBLE            1
#define KEY_STATE_PRESS            2
#define KEY_STATE_LONG            3
#define KEY_STATE_CONTINUE      4
#define KEY_STATE_RELEASE        5

接着我们开始编写完整的上层按键扫描函数,按键的短按,长按,连按,释放等等状态的判断均是在此函数中完成。对照状态流程转移图,然后再看下面的函数代码,可以更容易的去理解函数的执行流程。完整的函数代码如下:

void GetKey(uint8 *pKeyValue)
{
    static uint8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
    static uint8 s_u8KeyTimeCount = 0 ;
    static uint8 s_u8LastKey = KEY_NULL ;  //保存按键释放时候的键值
    uint8 KeyTemp = KEY_NULL ;

    KeyTemp = KeyScan() ;        //获取键值

    switch(s_u8KeyState)
    {
        case KEY_STATE_INIT :
                {
                    if(KEY_NULL != (KeyTemp))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WOBBLE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WOBBLE :      //消抖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PRESS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PRESS :
                {
                    if(KEY_NULL != (KeyTemp))
                    {
                        s_u8LastKey = KeyTemp ; //保存键值,以便在释放按键状态返回键值
                        KeyTemp |= KEY_DOWN ;  //按键按下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LONG ;
                    }
                    else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LONG :
                {
                    if(KEY_NULL != (KeyTemp))
                    {
                        if(++s_u8KeyTimeCount > KEY_LONG_PERIOD)
                        {
                            s_u8KeyTimeCount = 0 ;
                            KeyTemp |= KEY_LONG ;  //长按键事件发生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CONTINUE ;
                        }
                    }
                    else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RELEASE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CONTINUE :
                {
                    if(KEY_NULL != (KeyTemp))
                    {
                        if(++s_u8KeyTimeCount > KEY_CONTINUE_PERIOD)
                        {
                            s_u8KeyTimeCount = 0 ;
                            KeyTemp |= KEY_CONTINUE ;
                        }
                    }
                    else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RELEASE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RELEASE :
                {
                    s_u8LastKey |= KEY_UP ;
                    KeyTemp = s_u8LastKey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pKeyValue = KeyTemp ; //返回键值
}
关于这个函数内部的细节我并不打算花过多笔墨去讲解。对照着按键状态流程转移图,然后去看程序代码,你会发现其实思路非常清晰。最能让人理解透彻的,莫非就是将整个程序自己看懂,然后想象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这样写,抱着思考的态度去阅读程序,你会发现自己的程序水平会慢慢的提高。所以我更希望的是你能够认认真真的看完,然后思考。也许你会收获更多。
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一个程序已经完成了本章开始时候要求的功能:按下,长按,连按,释放。事实上,如果掌握了这种基于状态转移的思想,你会发现要求实现其它按键功能,譬如,多键按下,功能键等等,亦相当简单,在下一章,我们就去实现它。
在主程序中我编写了这样的一段代码,来演示我实现的按键功能。
void main(void)
{
    uint8 KeyValue = KEY_NULL;
    uint8 temp = 0 ;
      LED_CS11 = 1 ; //流水灯输出允许
    LED_SEG = 0 ;
    LED_DIG = 0 ;
    Timer0Init() ;
    KeyInit() ;
    EA = 1 ;
    while(1)
    {
        Timer0MainLoop() ;
        KeyMainLoop(&KeyValue) ;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DOWN)) P0 = ~1 ;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LONG)) P0 = ~2 ;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CONTINUE)) { P0 ^= 0xf0;}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UP)) P0 = 0xa5 ;
    }

}
    按住第一个键,可以清晰的看到P0口所接的LED的状态的变化。当按键按下时候,第一个LED灯亮,等待2 S后第二个LED亮,第一个熄灭,表示长按事件发生。再过500 ms 第5~8个LED闪烁,表示连按事件发生。当释放按键时候,P0口所接的LED的状态为:
灭亮灭亮亮灭亮灭,这也正是P0 = 0xa5这条语句的功能。

继续更新。。。。。。。。。。

网友:
通俗易懂

楼主:
如果大家需要,我把后面也传上来!

KEY篇第一章----按键程序编写的基础

KEY篇第二章----基于状态转移的独立按键程序设计

LED篇第三章----模块化编程初识

LED篇第四章----渐明渐暗的灯

LED篇第五章----多任务环境下的数码管编程设计

楼主:
看大家需要了。不然就不费这么大的力气了。呵呵!!!

网友:
支持LZ发,最好还有个合集。

网友:
似乎没有写完,希望楼主坚持下去,支持一个!

楼主:
只要看完我这个贴子,相信你也就成为高手了。相信我。高手也就这样。!!!呵呵

网友:
最重要的是坚持做下去

网友:
//持LZ,卖春更新!
**************
汗一个!
“支持 LZ, 支持更新!”发出去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注释掉~

网友:
希望楼主能转成PDF文件发上来,一下就能下载下来啦,多谢!

楼主:
这个没问题。我明天给咱们做成。word或pdf.我只是想让大家都一起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起,这一系列文章,我个人真的是看过很多遍了,感觉真的是受益匪浅!

望楼主,继续发布,让更多的人学会实实在在的编程思想

楼主:
今天就到这,明天再更新。我这好东西还不少呢。呵呵

网友:
好长……标记一下漫漫看~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A:
真的希望那些,处于初学,而感觉遇到瓶颈的同学,都看看,收获很大的

网友:
当然期待了,赶紧上个全集吧

网友:
希望楼主能转成PDF文件发上来

网友:
再支持下!

另外,发现一个笔误:
#define LED_ON()      LED = 0x00 ;  //所有LED亮
#define LED_OFF()    LED = 0xff ;  //所有LED熄灭

这两句,注释双斜杠前不用打分号的。

网友:
楼主我是个初学者,想跟你学习,多苦都行,愿意带我请加我QQ:260631865或者我的邮箱xx904fj627@163.com

网友:
不如推荐一本经典书:
嵌入式微计算机系统实时接口_技术

相信比这些零散的要好太多。

网友:
比起那些教科书来得更实际,通俗易懂,希望能完成全部的内容;尤其是编程方法和技巧方面的知识,让更多的初学者不要再去走弯路了。

网友:
下次继续来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已改正过来!!!有错误我会及时更正。

网友:
写得非常好,期待续集.

网友:
此文不顶,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网友:
又更新了!再顶~

网友:
对新手入门非常的好, 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我已改正过来!!!有错误我会及时更正。

呵呵,才发现,这个原来有两处~ 还有一处~

附完整程序代码(基于电子工程师之家的单片机开发板)
#include<reg52.h>
sbit LED_SEG  = P1^4;  //数码管段选
sbit LED_DIG  = P1^5;  //数码管位选
sbit LED_CS11 = P1^6;  //led控制位
sbit ir=P1^7;
#define LED P0            //定义LED接口
bit  g_bSystemTime1Ms = 0 ;              // 1MS系统时标
unsigned int  g_u16LedTimeCount = 0 ; //LED计数器
unsigned char g_u8LedState = 0 ;      //LED状态标志, 0表示亮,1表示熄灭

#define LED_ON()      LED = 0x00 ;  //所有LED亮
#define LED_OFF()    LED = 0xff ;  //所有LED熄灭
麻烦LZ再改一下~
顺便帮顶!

网友:
支持楼主,感谢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以后每天来看2小时,哈哈

网友:
看了一半了,挺好,mark一下

网友:
有其他的章节吗

网友C:
这段似乎也有问题吧
g_bSystemTime1Ms初值为0,永远无法进行加1动作
void LedStateChange(void)
{
    if(g_bSystemTime1Ms)            //系统1MS时标到
  {
        g_bSystemTime1Ms = 0 ;
        g_u16LedTimeCount++ ;      //LED计数器加一
    if(g_u16LedTimeCount >= 500)  //计数达到500,即500MS到了,改变LED的状态。
    {
            g_u16LedTimeCount = 0 ;
            g_u8LedState  = ! g_u8LedState ;
      }
    }
}
是否应改为:
void LedStateChange(void)
{
    if(!g_bSystemTime1Ms)            //系统1MS时标到
  {
        g_bSystemTime1Ms = 0 ;
        g_u16LedTimeCount++ ;      //LED计数器加一
    if(g_u16LedTimeCount >= 500)  //计数达到500,即500MS到了,改变LED的状态。
    {
            g_u16LedTimeCount = 0 ;
            g_u8LedState  = ! g_u8LedState ;
      }
   }
  }

网友D:
虽然只看了几行但是一定要顶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理解是错的,请再仔细看看程序。

楼主:
“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之LED主题讨论周
                           第五章--多任务环境下的数码管编程设计

[post]数码管在实际应用中非常广泛,尤其是在某些对成本有限制的场合。编写一个好用的LED程序并不是那么的简单。曾经有人这样说过,如果用数码管和按键,做一个简易的可以调整的时钟出来,那么你的单片机就算入门了60%了。此话我深信不疑。我遇到过很多单片机的爱好者,他们问我说单片机我已经掌握了,该如何进一步的学习下去呢?我并不急于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问他们:会编写数码管的驱动程序了吧?“嗯”。会编写按键程序了吧?“嗯”。好,我给你出一个小题目,你做一下。用按键和数码管以及单片机定时器实现一个简易的可以调整的时钟,要求如下:
8位数码管显示,显示格式如下
时-分-秒
XX-XX-XX
要求:系统有四个按键,功能分别是 调整,加,减,确定。在按下调整键时候,显示时的两位数码管以1 Hz 频率闪烁。如果再次按下调整键,则分开始闪烁,时恢复正常显示,依次循环,直到按下确定键,恢复正常的显示。在数码管闪烁的时候,按下加或者减键可以调整相应的显示内容。按键支持短按,和长按,即短按时,修改的内容每次增加一或者减小一,长按时候以一定速率连续增加或者减少。
结果很多人,很多爱好者一下子都理不清楚思路。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以工程化的角度去思考程序的编写。很多人在学习数码管编程的时候,都是照着书上或者网上的例子来进行试验。殊不知,这些例子代码仅仅只是具有一个演示性的作用,拿到实际中是很难用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下面这段程序是在网上随便搜索到的:
while(1)
{
    for(num=0;num<9;num++)
    {
            P0=table[num];
            P2=code[num] ;
            delayms(2) ;
    }
}
看出什么问题来了没有,如果没有看出来请仔细想一下,如果还没有想出来,请回过头去,认真再看一遍“学会释放CPU”这一章的内容。这个程序作为演示程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实际应用的时候,数码管显示的内容经常变化,而且还有很多其它任务需要执行,因此这样的程序在实际中是根本就无法用的,更何况,它这里也调用了delayms(2)这个函数来延时2 ms这更是令我们深恶痛绝

本章的内容正是探讨如何解决多任务环境下(不带OS)的数码管程序设计的编写问题。理解了其中的思想,无论要求我们显示的形式怎么变化(如数码管闪烁,移位等),我们都可以很方便的解决问题。

数码管的显示分为动态显示和静态显示两种。静态显示是每一位数码管都用一片独立的驱动芯片进行驱动。比较常见的有74LS164,74HC595等。利用这类芯片的好处就是可以级联,留给单片机的接口只需要时钟线,数据线,因此比较节省I/O口。如下图所示:

利用74LS164级联驱动8个单独的数码管
静态显示的优点是程序编写简单。但是由于涉及到的驱动芯片数量比较多,同时考虑到PCB的布线等等因素,在低成本要求的开发环境下,单纯的静态驱动并不合适。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到动态驱动了。
动态驱动的图如下所示(以EE21开发板为例)

由上图可以看出。8个数码管的段码由一个单独的74HC573驱动。同时每一个数码管的公共端连接在另外一个74HC573的输出上。当送出第一位数码管的段码内容时候,同时选通第一位数码管的位选,此时,第一位数码管就显示出相应的内容了。一段时间之后,送出第二位数码管段码的内容,选通第二位数码管的位选,这时显示的内容就变成第二位数码管的内容了……依次循环下去,就可以看到了所有数码管同时显示了。事实上,任意时刻,只有一位数码管是被点亮的。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以及数码管的余辉效应,当数码管扫描的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人眼已经无法分辨出数码管的变化了,看起来就是同时点亮的。我们假设数码管的扫描频率为50 Hz, 则完成一轮扫描的时间就是1 / 50 = 20 ms 。我们的系统共有8位数码管,则每一位数码管在一轮扫描周期中点亮的时间为20 / 8 = 2.5 ms 。
动态扫描对时间要求有一点点严格,否则,就会有明显的闪烁。
假设我们程序 中所有任务如下:

while(1)
{
    LedDisplay() ;    //数码管动态扫描
    ADProcess() ;    //AD采集处理
    TimerProcess() ;  //时间相关处理
    DataProcess() ;  //数据处理
}
LedDisplay() 这个任务的执行时间,如同我们刚才计算的那样,50 Hz频率扫描,则该函数执行的时间为20 ms 。 假设ADProcess()这个任务执行的的时间为2 ms ,TimerProcess()这个函数执行的时间为 1 ms ,DataProcess() 这个函数执行的时间为10 ms 。 那么整个主函数执行一遍的总时间为 20 + 2 + 1 + 10 = 33 ms 。即LedDisplay() 这个函数的扫描频率已经不为50 Hz 了,而是 1 / 33 = 30.3 Hz 。这个频率数码管已经可以感觉到闪烁了,因此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刚才计算的50 Hz 是系统只有LedDisplay()这一个任务的时候得出来的结果。当系统添加了其它任务后,当然系统循环执行一次的总时间就增加了。如何解决这种现象了,还是离不开我们第二章所讲的那个思想。
系统产生一个2.5 ms 的时标消息。LedDisplay() , 每次接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扫描一位数码管。这样8个时标消息过后,所有的数码管就都被扫描一遍了。可能有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ADProcess() 以及 DataProcess() 等函数执行的时间还是需要十几ms 啊,在这十几ms 的时间里,已经产生好几个2.5 ms的时标消息了,这样岂不是漏掉了扫描,显示起来还是会闪烁。能够想到这一点,很不错,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会释放CPU的原因。对于ADProcess(),TimerProcess(),DataProcess(),等任务我们依旧要采取此方法对CPU进行释放,使其执行的时间尽可能短暂,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在以后的讲解如何设计多任务程序设计的时候会讲解到。
下面我们基于此思路开始编写具体的程序。
首先编写Timer.c文件。该文件中主要为系统提供时间相关的服务。必要的头文件包含。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为了方便计算,我们取数码管扫描一位的时间为2 ms。设置定时器0为2 ms中断一次。
同时声明一个位变量,作为2 ms时标消息的标志
bit g_bSystemTime2Ms = 0 ;              // 2msLED动态扫描时标消息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f0 ;
    TMOD |= 0x01 ;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0xf8 ;      //定时器初始值
    TL0  =  0xcc ;
    TR0  = 1 ;
    ET0  = 1 ;
}
在定时器0中断处理程序中,设置时标消息。
void Time0Isr(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8 ;            //定时器重新赋初值
    TL0  =  0xcc ;
    g_bSystemTime2Ms = 1 ;    //2MS时标标志位置位
}
然后我们开始编写数码管的动态扫描函数。
新建一个C源文件,并包含相应的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include "Timer.h"
先开辟一个数码管显示的缓冲区。动态扫描函数负责从这个缓冲区中取出数据,并扫描显示。而其它函数则可以修改该缓冲区,从而改变显示的内容。
uint8 g_u8LedDisplayBuffer[8] = {0} ; //显示缓冲区
然后定义共阳数码管的段码表以及相应的硬件端口连接。
code uint8 g_u8LedDisplay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0xbf, //'-'号代码
} ;

sbit io_led_seg_cs = P1^4 ;
sbit io_led_bit_cs = P1^5 ;

#define LED_PORT P0

再分别编写送数码管段码函数,以及位选通函数。
static void SendLedSegData(uint8 dat)
{
    LED_PORT      = dat ;
    io_led_seg_cs = 1 ;        //开段码锁存,送段码数据
    io_led_seg_cs = 0 ;
}

static void SendLedBitData(uint8 dat)
{
    uint8 temp ;
    temp = (0x01 << dat ) ;  //根据要选通的位计算出位码
    LED_PORT      = temp ;
    io_led_bit_cs = 1 ;          //开位码锁存,送位码数据
    io_led_bit_cs = 0 ;
}

下面的核心就是如何编写动态扫描函数了。
如下所示:

void LedDisplay(uint8 * pBuffer)
{
    static uint8 s_LedDisPos = 0 ;
    if(g_bSystemTime2Ms)
    {
        g_bSystemTime2Ms = 0 ;

        SendLedBitData(8) ;        //消隐,只需要设置位选不为0~7即可

        if(pBuffer[s_LedDisPos] == '-')      //显示'-'号
        {
            SendLedSegData(g_u8LedDisplayCode[16]) ;
        }
        else
        {
            SendLedSegData(g_u8LedDisplayCode[pBuffer[s_LedDisPos]]) ;
        }

        SendLedBitData(s_LedDisPos);

        if(++s_LedDisPos > 7)
        {
            s_LedDisPos = 0 ;
        }
    }
}

函数内部定义一个静态的变量s_LedDisPos,用来表示扫描数码管的位置。每当我们执行该函数一次的时候,s_LedDisPos的值会自加1,表示下次扫描下一个数码管。然后判断g_bSystemTime2Ms时标消息是否到了。如果到了,就开始执行相关扫描,否则就直接跳出函数。SendLedBitData(8) ;的作用是消隐。因为我们的系统的段选和位选是共用P0口的。在送段码之前,必须先关掉位选,否则,因为上次位选是选通的,在送段码的时候会造成相应数码管的点亮,尽管这个时间很短暂。但是因为我们的数码管是不断扫描的,所以看起来还是会有些微微亮。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就有必要再送段码数据之前关掉位选。
if(pBuffer[s_LedDisPos] == '-')      //显示'-'号这行语句是为了显示’-’符号特意加上去的,大家可以看到在定义数码管的段码表的时候,我多加了一个字节的代码0xbf:
code uint8 g_u8LedDisplay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0xbf, //'-'号代码
} ;
通过SendLedSegData(g_u8LedDisplayCode[pBuffer[s_LedDisPos]]) ;送出相应的段码数据后,然后通过SendLedBitData(s_LedDisPos);打开相应的位选。这样对应的数码管就被点亮了。
if(++s_LedDisPos > 7)
{
    s_LedDisPos = 0 ;
}
然后s_LedDisPos自加1,以便下次执行本函数时,扫描下一个数码管。因为我们的系统共有8个数码管,所以当s_LedDisPos > 7后,要对其进行清0 。否则,没有任何一个数码管被选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用
    SendLedBitData(8) ;        //消隐,只需要设置位选不为0~7即可
对数码管进行消隐操作的原因。

下面我们来编写相应的主函数,并实现数码管上面类似时钟的效果,如显示10-20-30
即10点20分30秒。
Main.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7Seg.h"

sbit io_led = P1^6 ;

void main(void)
{
        io_led = 0 ;      //发光二极管与数码管共用P0口,这里禁止掉发光二极管的锁存输出
        Timer0Init() ;
        g_u8LedDisplayBuffer[0] = 1 ;
        g_u8LedDisplayBuffer[1] = 0 ;
        g_u8LedDisplayBuffer[2] = '-' ;
        g_u8LedDisplayBuffer[3] = 2 ;
        g_u8LedDisplayBuffer[4] = 0 ;
        g_u8LedDisplayBuffer[5] = '-' ;
        g_u8LedDisplayBuffer[6] = 3 ;
        g_u8LedDisplayBuffer[7] = 0 ;
        EA = 1 ;
        while(1)
        {
            LedDisplay(g_u8LedDisplayBuffer) ;
        }
}
将整个工程进行编译,看看效果如何

动起来

既然我们想要模拟一个时钟,那么时钟肯定是要走动的,不然还称为什么时钟撒。下面我们在前面的基础之上,添加一点相应的代码,让我们这个时钟走动起来。
我们知道,之前我们以及设置了一个扫描数码管用到的2 ms时标。 如果我们再对这个时标进行计数,当计数值达到500,即500 * 2 = 1000 ms 时候,即表示已经逝去了1 S的时间。我们再根据这个1 S的时间更新显示缓冲区即可。听起来很简单,让我们实现它吧。
首先在Timer.c中声明如下两个变量:
bit g_bTime1S = 0 ;                      //时钟1S时标消息
static uint16 s_u16ClockTickCount = 0 ;  //对2 ms 时标进行计数

再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添加如下代码:
    if(++s_u16ClockTickCount == 500)
    {
        s_u16ClockTickCount = 0 ;
        g_bTime1S = 1 ;
    }
从上面可以看出,s_u16ClockTickCount计数值达到500的时候,g_bTime1S时标消息产生。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标消息刷新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void RunClock(void)
{
    if(g_bTime1S )
    {
        g_bTime1S = 0 ;
        if(++g_u8LedDisplayBuffer[7] == 10)
        {
            g_u8LedDisplayBuffer[7] = 0 ;
            if(++g_u8LedDisplayBuffer[6] == 6)
            {
                g_u8LedDisplayBuffer[6] = 0 ;
                if(++g_u8LedDisplayBuffer[4] == 10)
                {
                    g_u8LedDisplayBuffer[4]    = 0 ;
                    if(++g_u8LedDisplayBuffer[3] == 6)
                    {
                        g_u8LedDisplayBuffer[3] = 0 ;
                        if(    g_u8LedDisplayBuffer[0]<2)
                        {
                            if(++g_u8LedDisplayBuffer[1]==10)
                            {
                                g_u8LedDisplayBuffer[1] = 0 ;
                                g_u8LedDisplayBuffer[0]++;
                            }
                        }
                        else
                        {
                            if(++g_u8LedDisplayBuffer[1]==4)
                            {
                                g_u8LedDisplayBuffer[1] = 0 ;
                                g_u8LedDisplayBuffer[0] = 0 ;
                            }
                        }
                    }
                }
            }

        }
    }
}
这个函数的作用就是对每个数码管缓冲位的值进行判断,判断的标准就是我们熟知的24小时制。如秒的个位到了10 就清0,同时秒的十位加1….诸如此类,我就不一一详述了。
同时,我们再编写一个时钟初始值设置函数,这样,可以很方便的在主程序开始的时候修改时钟初始值。
void SetClock(uint8 nHour, uint8 nMinute, uint8 nSecond)
{
    g_u8LedDisplayBuffer[0] = nHour / 10 ;
    g_u8LedDisplayBuffer[1] = nHour % 10 ;
    g_u8LedDisplayBuffer[2] = '-' ;
    g_u8LedDisplayBuffer[3] = nMinute / 10 ;
    g_u8LedDisplayBuffer[4] = nMinute % 10 ;
    g_u8LedDisplayBuffer[5] = '-' ;
    g_u8LedDisplayBuffer[6] = nSecond / 10 ;
    g_u8LedDisplayBuffer[7] = nSecond % 10 ;
}
然后修改下我们的主函数如下:
void main(void)
{
    io_led = 0 ;      //发光二极管与数码管共用P0口,这里禁止掉发光二极管的锁存输出
    Timer0Init() ;
    SetClock(10,20,30) ;  //设置初始时间为10点20分30秒
    EA = 1 ;
    while(1)
    {
        LedDisplay(g_u8LedDisplayBuffer) ;
        RunClock();
    }
}
编译好之后,下载到我们的实验板上,怎么样,一个简单的时钟就这样诞生了。

至此,本章所诉就告一段落了。至于如何完成数码管的闪烁显示,就像本章开头所说的那个数码管时钟的功能,就作为一个思考的问题留给大家思考吧。
同时整个LED篇就到此结束了,在以后的文章中,我们将开始学习如何编写实用的按键扫描程序。

网友:
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  学习了

网友:
mark楼主这样以为好心人不多见啊,加油,支持

网友:
当初我要是看过这么好的的帖子的话,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

网友:
顶呱呱

好东西可惜不会C
建议楼主写本书吧。那个带箭头的注释是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验之谈,比起那些书本上的东西要实际的多,非常不错!

网友:
确实写的很用心

楼主:
我还会继续更新的。搞咱们这行,技巧很重要!!!!

楼主:
你们顶的多了,我就有心情发贴了。呵呵

网友:
写的很好。。mark

网友:
超佩服,对于我这新手来说,真是一种全新的编程理念,看来我得改改了,我的程序中经常出现delay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值得向楼主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g_bSystemTime1Ms是在中断里置1的,只要1Ms中断产生就会把这个变量置1,也就执行后面的函数。如果用!g_bSystemTime1Ms,那就一直执行后面的函数,这个时间标志的效果就没有了啊

网友E:
非常喜欢原作者这种实际运用的经验之淡的文章,我也是最近一个月来一直在追原作者的帖子,不过原作者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继续更新了。这是我的百度空间http://hi.baidu.com/dxstar上面也把原作者的文章转了过去,更重要的是加上自己的一些理解,希望和更多的单片机初学者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记号,向高手迈进中!!!

网友:
很好,很长,mark之,后面再读。。
感谢楼主。。。

网友:
lz.向你学习啊!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讲的很好啊

网友:
lz的精神可赞。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支持,希望继续,多出几章来,顶

网友:
太好了,严重支持

楼主:
“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之
                             LED主题讨论周第四章----渐明渐暗的灯

看着学习板上的LED按照我们的意愿开始闪烁起来,你心里是否高兴了,我相信你会的。但是很快你就会感觉到太单调,总是同一个频率在闪烁,总是同一个亮度在闪烁。如果要是能够由暗逐渐变亮,然后再由亮变暗该多漂亮啊。嗯,想法不错,可以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呢。
在开始我们的工程之前,首先来了解一个概念:PWM。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是脉冲宽度调制的英文单词的缩写。下面这段话是通信百科中对其的定义:
脉冲宽度调制(PWM)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广泛应用在从测量、通信到功率控制与变换的许多领域中。脉宽调制是开关型稳压电源中的术语。这是按稳压的控制方式分类的,除了PWM型,还有PFM型和PWM、PFM混合型。脉宽调制式开关型稳压电路是在控制电路输出频率不变的情况下,通过电压反馈调整其占空比,从而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
读起来有点晦涩难懂。其实简单的说来,PWM技术就是通过调整一个周期固定的方波的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的平均当电压,电流或者功率等被控量。我们可以用一个水龙头来类比,把1S时间分成50等份,即每一个等份20MS。在这20MS时间里如果我们把水龙头水阀一直打开,那么在这20MS里流过的水肯定是最多的,如果我们把水阀打开15MS,剩下的5MS关闭水阀,那么流出的水相比刚才20MS全开肯定要小的多。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通过控制20MS时间里水阀开启的时间的长短来控制流过的水的多少。那么在1S内平均流出的水流量也就可以被控制了。
当我们调整PWM的占空比时,就会引起电压或者电流的改变,LED的明暗状态就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听起来好像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我们想要的渐明渐暗的效果。让我们来试一下吧。
大家都知道人眼有一个临界频率,当LED的闪烁频率达到一定的时候,人眼就分辨不出LED是否在闪烁了。就像我们平常看电视一样,看起来画面是连续的,实质不是这个样子,所有连续动作都是一帧帧静止的画面在1S的时间里快速播放出来,譬如每秒24帧的速度播放,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看起来画面就是连续的了。同样的道理,为了让我们的LED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感觉不到其在闪烁,可以将其闪烁的频率定在50Hz以上。同时为了看起来明暗过渡的效果更加明显,我们在这里定义其变化范围为0~99(100等分).即最亮的时候其灰度等级为99,为0的时候最暗,也就是熄灭了。
于是乎我们定义PWM的占空比上限为99, 下限定义为0
#define  LED_PWM_LIMIT_MAX    99
#define  LED_PWM_LIMIT_MIN      0

假定我们LED的闪烁频率为50HZ,而亮度变化的范围为0~99共100等分。则每一等分所占用的时间为 1/(50*100)  =  200us 即我们在改变LED的亮灭状态时,应该是在200us整数倍时刻时。在这里我们用单片机的定时器产生200us的中断,同时每20MS调整一次LED的占空比。这样在20MS * 100 = 2S的时间内LED可以从暗逐渐变亮,在下一个2S内可以从亮逐渐变暗,然后不断循环。
由于大部分的内容都可以在中断中完成,因此,我们的大部分代码都在Timer.c这个文件中编写,主函数中除了初始化之外,就是一个空的死循环。

Timer.c内容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define LED P0            //定义LED接口
#define LED_ON()      LED = 0x00 ;  //所有LED亮
#define LED_OFF()    LED = 0xff ;  //所有LED熄灭

#define  LED_PWM_LIMIT_MAX    99
#define  LED_PWM_LIMIT_MIN      0

static uint8 s_u8TimeCounter = 0 ; //中断计数
static uint8 s_u8LedDirection = 0 ; //LED方向控制 0 :渐亮 1 :渐灭
static int8  s_s8LedPWMCounter  = 0 ; //LED占空比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f0 ;
    TMOD |= 0x01 ;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0xff ;     //定时器初始值(200us中断一次)
    TL0  =  0x47 ;
    TR0  = 1 ;
    ET0  = 1 ;
}

void Time0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int8 s_s8PWMCounter = 0  ;
    TH0  =     0xff ;           //定时器重新赋初值
    TL0  =  0x47 ;

    if(++s_u8TimeCounter >= 100) //每20MS调整一下LED的占空比
    {
        s_u8TimeCounter = 0 ;
        //如果是渐亮方向变化,则占空比递增
         if((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AX) &&(0 == s_u8LedDirection))
        {
            s_s8LedPWMCounter++  ;
            if(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AX)
            {
                s_u8LedDirection = 1 ;
                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AX ;
            }
        }
        //如果是渐暗方向变化,则占空比递渐
                if((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IN) &&(1 == s_u8LedDirection))

        {
            s_s8LedPWMCounter-- ;
            if(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IN)
            {
                s_u8LedDirection = 0 ;
                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IN ;
            }
        }
        s_s8PWMCounter = s_s8LedPWMCounter ;  //获取LED的占空比
    }

    if(s_s8PWMCounter > 0) //占空比大于0,则点亮LED,否则熄灭LED
    {
        LED_ON() ;
        s_s8PWMCounter-- ;
    }
    else
    {
        LED_OFF();
    }

}

其实PWM技术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应用的非常多。比较典型的应用就是控制电机的转速,控制充电电流的大小,等等。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出现了其他类型的PWM技术,如相电压PWM,线电压PWM,SPWM等等,如果有兴趣可以到网上去获取相应资料学习。

关于渐明渐暗的灯就简单的讲到这里。...

继续更新.........

楼主:
今天讲个技巧方面的知识:
                                  一个有关0.0625℃的运算想到的问题

碰到一哥们号称挺NB的嵌入软件工程师,看了他的代码后就欧拉,事情是在一个只有4K代码的单片机接2个DS18B20测温传感器,都知道DS18B20输出数据只要乘以0.0625就是测量的温度值,这哥们说程序空间怎么也不够,实际上程序只有简单的采集两个DS18B20的数据转换成温度值,之后在1602液晶上显示,挺简单个程序,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程序空间不够。只读了一下代码发现程序就没动脑子,真的用浮点库把DS18B20数据直接乘以0.0625了,那程序不超才怪呢,稍微动动脑子也会知道0.0625不就是1/16吗,把DS18B20的数据直接右移4位不就是了(当然要注意符号),这右移程序可十分简单还省空间,问题很好解决,空间自然也就够了。
    现在想来嵌入处理器确实是进步了,程序空间是越来越大,数据RAM空间也越来越大,导致很多人在写程序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顾,借着C语言的灵活性真是纵横驰骋,压根也不讲个程序效率和可靠性。正如前些日子见到一孩子用ARM cortex-m3处理器给人接活写个便携表的1024点FFT算法,本身12位的AD系统,这小家伙直接到网上下载了浮点的FFT算法代码就给人加上了,结果整个程序死慢死慢的,人家用户可不买单啊,这时要动动脑子把数据直接变成乘以某个数变成整数后用定点FFT处理,之后再把数据除一下不就行了。速度自然也快了,而且也能省下空间。实际当中我们做嵌入软件很多时候犯懒都忽视程序执行效率问题,是都能实现功能,但有时候就是没法谈性能。我几次碰到这样的工程师,直接把传感器的信号放大后进嵌入处理器的AD,也不看看AD数据是否稳定有效,直接就进行FFT运算,那FFT结果真是热闹,不难看出混叠很严重,于是又机械地在FFT基础上再去衍生算法,系统程序越做越大,速度越做越慢。实际上也很简单的事,在传感器放大信号进AD之前来一级抗混叠滤波基本也就解决了,大有所谓嵌入软件高手的概念是程序几乎是万能,实在解决不了就换大程序空间更高速的处理器,整个恶性循环。
    经常听说现在流行低碳族,我想出色的嵌入软件工程师最容易成为低碳一族,只要让代码高效那处理器频率自然可以灵活降下来,自然耗电也就少了,二氧化碳排放也就少了。想想目前到处都是嵌入处理器,代码条数看来也别有效果。

我会继续更新。。。。。。。。。。。。。。。。。。

网友:
mark,好东西,通俗易懂,其中的思想尤其值得学习,哈哈

网友:
这种帖子不多见的,应该加精

楼主:
只要大家能过来看看,每天都有新贴。呵呵

网友:
希望楼主能转成PDF完整版文件发上来 !!感谢

网友:
马克 还有没?

网友:
楼主有完整版的吗,不要吝啬啊哈哈

网友:
强烈期待后续啊

网友:
应该置酷!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版主能给个酷,我会更努力的!!!呵呵呵~~~~

楼主:
前面我讲了这多,呵呵~~现在我给大家来个综合:也是最重要的。工程中常用的设计方法以。

                                         如何设计复杂的多任务程序

我们在入门阶段,一般面对的设计都是单一的简单的任务,流程图可以如图 1 所示,通
常会用踏步循环延时来满足任务需要。
面对多任务,稍微复杂的程序设计,沿用图 1 的思想,我们会做出如图 2 所示的程序,
在大循环体中不断增加任务,通常还要用延时来满足特定任务节拍,这种程序设计思想它有
明显的不足,主要是各个任务之间相互影响,增加新的任何之后,以前很好的运行的任务有
可能不正常,例如数码管动态扫描,本来显示效果很好的驱动函数,在增加新的任务后出现
闪烁,显示效果变差了。

图1 单一任务简单流程图                 图2 多任务简单流程图

很明显,初学者在设计程序时,需要从程序构架思想上下功夫,在做了大量基本模块练
习之后,需要总结提炼自己的程序设计思路(程序架构思想)。
首先我们来理解“任务”,所谓任务,就是需要 CPU 周期“关照”的事件,绝大多数任
务不需要 CPU 一直“关照” ,例如启动 ADC 的启动读取。甚至有些任务“害怕”CPU 一直
“关照”例如 LCD 的刷新,因为 LCD 是显示给人看的,并不需要高速刷新,即便是显示的
内容在高速变化,也不需要高速刷新,道理是一样的。这样看来,让CPU做简单任务一定很
浪费,事实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简单任务,CPU都是在“空转” (循环踏步延时) 。对任务总
结还可以知道,很多任务需要 CPU 不断“关照” ,其实这种“不断”也是有极限的,比如数
码管动态扫描,能够做到40Hz 就可以了,又如键盘扫描,能够做到20Hz(经验值),基本上
也就不会丢有效按键键值了,再如LCD刷新,我觉得做到 10Hz 就可以了,等等。看来,绝
大多数任务都是工作在低速频度。而我们的CPU一旦运行起来,速度又很快,CPU本身就是
靠很快的速度执行很简单的指令来胜任复杂的任务(逻辑)的。如果有办法把“快”的 CPU
分成多个慢的CPU,然后给不同的任务分配不同速度的CPU,这种设想是不是很好呢!确实
很好,下面就看如何将“快”的CPU划分成多个“慢”的 CPU。
根据这种想法,我们需要合理分配CPU资源来“关照”不同的任务,最好能够根据任务
本身合理占用CPU资源,首先看如图 3 所示的流程图,各个任务流程独立,各任务通过全局
变量来交互信息,在流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模块“任务切换”,就是任务切换模块实现 CPU 合
理分配,这个任务切换模块是怎么实现的呢?

图3 多任务复杂流程图
首先需要理解,CPU 一旦运行起来,就无法停止(硬件支持时钟停止的不在这里讨论),
谁能够控制一批脱缰的马呢?对了,有中断,中断能够让CPU回到特定的位置,设想,能不
能用一个定时中断,周期性的将 CPU这匹运行着的脱缰的马召唤回来,重新给它安排特定的
任务,事实上,任务切换就是这样实现的。

图 4  定时中断实现任务切换
如图 4A 所示,CPU 在空闲任务循环等待,定时中断将 CPU 周期性唤回,根据任务设计
了不同的响应频度,满足条件的任务将获得CPU资源,CPU为不同任务“关照”完成后,再
次返回空闲任务,如此周而复始,对于各个任务而言,好像各自拥有一个独立的CPU,各自
独立运行。用这种思想构建的程序框架,最大的好处是任务很容易裁剪,系统能够做得很复
杂。
在充分考虑单片机中断特性(在哪里中断就返回到哪里)后,实际可行的任务切换如图
4B所示,定时中断可能发生在任务调度,随机任务执行的任何时候,图中最大的框框所示,
不管中断在何时发生,它都会正常返回,定时中断所产生的影响只在任务调度模块起作用,
即依次让不同的任务按不同的节拍就绪。任务调度会按一定的优先级执行就绪任务。
总结不同的任务需要CPU关照的频度,选择最快的那个频度来设定定时器中断的节拍,
一般选择 200Hz,或者 100Hz 都可以。另外再给每个任务设定一个节拍控制计数器 C,也就
是定时器每中断多少次后执行任务一次。例如取定时中断节拍为 200Hz,给任务设定的 C=10,
则任务执行频度为 200/10=20Hz,如果是数码管扫描,按 40Hz 不闪烁规律,则任务节拍控制
计数器 C=5 即可。在程序设计中,C 代表着任务运行的节拍控制参数,我们习惯用 delay 来
描述,不同的任务用task0,task1……来描述。
明天继续写如何用代码实现!2009-6-29
下面我们来用代码实现以上多任务程序设计思想。
首先是任务切换
while(1)
{
if(task_delay[0]==0)   task0();  //task0就绪,
if(task_delay[1]==0)   task1();  //task1就绪,
……
}
很显然,执行任务的条件是任务延时量task_delay=0,那么任务延时量谁来控制呢?定时
器啊!定时器中断对任务延时量减一直到归零,标志任务就绪。当没有任务就绪时,任务切
换本身就是一个Idle 任务。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if(task_delay[0]) task_delay[0]--;
if(task_delay[1]) task_delay[1]--;
……
}
例如 timer0 的中断节拍为 200Hz,task0_delay 初值为 10,则 task0()执行频度为
200/10=20Hz。
有了以上基础,我们来设计一个简单多任务程序,进一步深入理解这种程序设计思想。
任务要求:用单片机不同 IO 脚输出 1Hz,5Hz,10Hz,20Hz 方波信号,这个程序很短,将
直接给出。
#include "reg51.h"
#define TIME_PER_SEC 200    //定义任务时钟频率,200Hz
#define CLOCK 22118400    //定义时钟晶振,单位Hz
#define MAX_TASK 4      //定义任务数量

extern void task0(void);  //任务声明
extern void task1(void);
extern void task2(void);
extern void task3(void);

sbit f1Hz  = P1^0;  //端口定义
sbit f5Hz  = P1^1;
sbit f10Hz = P1^2;
sbit f20Hz = P1^3;

unsigned char task_delay[4];  //任务延时变量定义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_TASK;i++) task_delay=0;  //任务延时量清零
    TMOD = (TMOD & 0XF0) | 0X01;        //定时器 0工作在模式 1, 16Bit定时器模
式
    TH0 = 255-CLOCK/TIME_PER_SEC/12/256;
  TL0 = 255-CLOCK/TIME_PER_SEC/12%256;
   TR0 =1;
ET0 =1;         //开启定时器和中断
}

// 系统 OS定时中断服务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TH0 = 255-CLOCK/TIME_PER_SEC/12/256;
    TL0 = 255-CLOCK/TIME_PER_SEC/12%256;
    for(i=0;i<MAX_TASK;i++) if(task_delay) task_delay--;
//每节拍对任务延时变量减1 ,减至 0  后,任务就绪。
}

/*main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imer0_init();
    EA=1;//开总中断
   while(1)
   {
     if(task_delay[0]==0) {task0(); task_delay[0] = TIME_PER_SEC/ 2;}
  //要产生 1hz 信号,翻转周期就是 2Hz,以下同
  if(task_delay[1]==0) {task1(); task_delay[1] = TIME_PER_SEC/10;}
  //要产生 5hz 信号,翻转周期就是 10Hz,以下同
  if(task_delay[2]==0) {task2(); task_delay[2] = TIME_PER_SEC/20;}
  if(task_delay[3]==0) {task3(); task_delay[3] = TIME_PER_SEC/40;}
   }
}

void task0(void)
{
    f1Hz = !f1Hz;
}

void task1(void)
{
    f5Hz = !f5Hz;
}

void task2(void)
{
    f10Hz = !f10Hz;
}

void task3(void)
{
    f20Hz = !f20Hz;
}
仿真效果如图5 所示。

图 5  仿真波形图
同样的程序,同学们可以考虑用图 2 所示的思想设计,看看容易不容易,如果你的程序
实现了相同的功能,如果我改变要求,改变信号的频率,你的程序容易修改吗?
要进一步完善这种程序设计思想,有几个问题还需要考虑:
对任务本身有什么要求?
不同任务之间有没有优先级?(不同的事情总有个轻重缓急吧!)
任务间如何延时?
……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下面我们来分析 CPU的运行情况。

图 6 CPU运行情况示意图
CPU运行情况如图 6 所示,黑色区域表示 CPU进程,系统启动后, CPU将无休止的运行,
CPU资源将如何分配呢?程序首先进入“任务切换”进程,如果当前没有任务就绪,就在任
务切换进程循环(也可以理解为空闲进程),定时中断将 CPU 当前进程打断,在定时中断进
程可能让某些任务就绪,中断返回任务切换进程,很快会进入就绪任务 0,CPU“关照”完
任务 0,再次回到任务切换进程,如果还有其它任务就绪,还会再次进入其它任务,没有任
务就循环等待,定时中断会不断让新的任务就绪,CPU 也会不断进入任务“关照” 。这样不
同的任务就会获得不同的CPU资源,每一个任务都像是拥有一个独立的CPU 为之服务。
从这种进程切换我们可以看出,在定时中断和任务切换过程中,额外的占用了一些 CPU
资源, 这就是定时中断频度不宜太快, 否则将大大降低CPU的有效资源率, 当然太慢也不行。
另外就是 CPU每次关照任务的时间不能太长,如果超过一个中断周期,就会影响到其它任务
的实时性。所谓的实时性就是按定时中断设定的节拍,准时得到CPU关照。这样,每一个子
任务就必须简单,每次“关照”时间最好不要超过定时中断节拍周期(5ms 或 10ms,初学者
要对 ms 有一个概念,机器周期为 us 级的单片机,1ms 可以执行上千条指令,对于像数码管
扫描,键盘扫描,LCD显示等常规任务都是绰绰有余的,只是遇到大型计算,数据排序就显
得短了)
关于任务优先级的问题:一个复杂系统,多个任务之间总有“轻重缓急”之区别,那些
需要严格实时的任务通常用中断实现,中断能够保证第一时间相应,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那
种实时概念,是指在最大允许时差内能够得到 CPU“关照” ,例如键盘扫描,为了保证较好
的操作效果,快的/慢的/长的/短的(不同人按键不一样)都能够正确识别,这就要保证足够
的扫描速度,这种扫描速度对不同的按键最好均等,如果我们按 50Hz 来设计,那么就要保
证键盘扫描速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做到 50Hz 扫描频度,不会因为某个新任务的开启而被
破坏,如果确实有新的任务有可能破坏这个 50Hz 扫描频度,我们就应该在优先级安排上让
键盘扫描优先级高于那个可能影响键盘扫描的任务。这里体现的就是当同时多个任务就绪时,
最先执行哪个的问题,任务调度时要优先执行级别高的任务。
关于“长”任务的问题:有些任务虽然很独立,但完成一次任务执行需要很长时间,例
如 DS18B20,从复位初始化到读回温度值,最长接近 1s,这主要是 DS18B20 温度传感器完
成一次温度转换需要500 到 750ms,这个时间对 CPU 而言,简直是太长了,就像一件事情需
要我们人等待 10 年一样,显然这样的任务是其它任务所耽搁不起的。像类似 DS18B20 这样
的器件(不少 ADC 也是这样) ,怎么设计任务体解决“长”的问题。进一步研究这些器件发
现,真正需要CPU“关照”它们的时间并不长,关键是等待结果要很长时间。解决的办法就
是把类似的器件驱动分成多个段:初始化段、启动段、读结果段,而在需要花长时间等待时
间段,不要 CPU关照,允许 CPU去关照其它任务。

将一个任务分成若干段,确保每段需要CPU 关照时长小于定时器
中断节拍长,这样CPU在处理这些长任务时,就不会影响到其它任务的执行。
Easy51RTOS
正是基于以上程序设计思想,总结完善后提出一种耗费资源特别少并且不使用堆栈的多
线程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以纯C语言实现,无硬件依赖性,需要单片机的资源极少。起
名为 Easy51RTOS,特别适合初学者学习使用。有任务优先级,通过技巧可以任务间延时,
缺点是高优先级任务不具有抢占功能,一个具有抢占功能的操作系统,一定要涉及到现场保
护与恢复,需要更多的 RAM 资源,涉及到堆栈知识,文件系统将很复杂,初学者学习难度
大。
为了便于初学者学习,将代码文件压缩至 4 个文件。
Easy51RTOS.Uv2 Keil工程文件,KEIL用户很熟悉的
main.c    main函数和用户任务 task 函数文件
os_c.c    Easy51RTOS相关函数文件
os_cfg.h    Easy51RTOS相关配置参数头文件
文件解读如下:
os_cfg.h
#include "reg51.h"
#define TIME_PER_SEC 200    //定义任务时钟频率,200Hz
#define CLOCK 22118400    //定义时钟晶振,单位Hz
#define MAX_TASK 4      //定义任务数量
//函数变量声明,在需要用以下函数或变量的文件中包含此头文件即可
extern void task0(void);
extern void task1(void);
extern void task2(void);
extern void task3(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task_delay[MAX_TASK];
extern void run(void (*ptask)());
extern void os_timer0_init(void);

os_c.c
#include "os_cfg.h"
unsigned char task_delay[MAX_TASK];  //定义任务延时量变量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os_timer0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_TASK;i++) task_delay=0;
    TMOD = (TMOD & 0XF0) | 0X01;    //定时器 0工作在模式 1,16Bit 定时器模式
    TH0 = 255-CLOCK/TIME_PER_SEC/12/256;
//CRY_OSC,TIME_PER_SEC在 os_cfg.h中定义
    TL0 = 255-CLOCK/TIME_PER_SEC/12%256;
   TR0 =1;
ET0 =1;         //开启定时器和中断
}

// 系统 OS定时中断服务
void os_timer0(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TH0 = 255-CLOCK/TIME_PER_SEC/12/256;
    TL0 = 255-CLOCK/TIME_PER_SEC/12%256;
    for(i=0;i<MAX_TASK;i++) if(task_delay) task_delay--;
//每节拍对任务延时变量减1 ,减至 0  后,任务就绪。
}

//指向函数的指针函数
void run(void (*ptask)())
{
   (*ptask)();
}

main.c
#include "os_cfg.h"
#define TASK_DELAY0 TIME_PER_SEC/1      //任务执行频度为1Hz
#define TASK_DELAY1 TIME_PER_SEC/2      //任务执行频度为2Hz
#define TASK_DELAY2 TIME_PER_SEC/10      //任务执行频度为10Hz
#define TASK_DELAY3 TIME_PER_SEC/20     //任务执行频度为20Hz
void (* code task[])() = {task0,task1,task2,task3};  //获得任务PC指针

sbit LED0 = P1^0;  //演示用 LED接口定义
sbit LED1 = P1^1;
sbit LED2 = P1^2;
sbit LED3 = P1^3;

/*main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os_timer0_init();   //节拍发生器定时器初始化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
     for(i=0;i<MAX_TASK;i++)
   if (task_delay==0) {run(task); break;}  //就绪任务调度
   }  //上一行 break有特殊作用,详细解释见后文
}

void task0(void)  //任务 0
{
    LED0 = !LED0;
task_delay[0] = TASK_DELAY0;
}

void task1(void)  //任务 1
{
    LED1 = !LED1;
task_delay[1] = TASK_DELAY1;
}

void task2(void)  //任务 2
{
    LED2 = !LED2;
task_delay[2] = TASK_DELAY2;
}

void task3(void)  //任务内分段设计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0;  //定义静态局部变量
switch (state)
{
  case 0:
   LED3 = !LED3;
   state = 1;
   task_delay[3] = TASK_DELAY3;
   break;

  case 1:
   LED3 = !LED3;
   state = 2;
   task_delay[3] = TASK_DELAY3*2;
   break;

  case 2:
   LED3 = !LED3;
   state = 0;
   task_delay[3] = TASK_DELAY3*4;
   break;

  default:
   state = 0;
   task_delay[3] = TASK_DELAY3;
   break;
}
}

仿真图如图8 所示

图 8  仿真波形图
主程序巧妙实现优先级设定:
for(i=0;i<MAX_TASK;i++)
  if (task_delay==0) {run(task); break;}  //就绪任务调度
这里的 break 将跳出 for 循环,使得每次重新任务调度总是从 task0 开始,就意味着优先
级高的任务就绪会先执行。这样task0具有最高优先级,task1、task2、task3优先级依次降低。
特别是 void task3(void)用 switch(state)状态机实现了任务分段,这也是任务内系统延时的
一种方法。

我会继续更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顶你!

强烈建议,加酷,这么好的贴不加酷,这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
兄弟!咱们看帖的可都眼巴巴的望着你哦

加油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兄弟!顶你!
强烈建议,加酷,这么好的贴不加酷,这就说不过去了!

回复 网友A:
兄弟!咱们看帖的可都眼巴巴的望着你哦
加油哇!

有您这句话,我满足了!!!!

网友:
你们走过的路让后来人少走弯路,谢谢,强力顶。。。顶,。。。顶。。。。呵呵谢谢

网友:
真是好帖,读后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如果还能多配合一些流程图等示意图的话,那效果更好。谢谢!

网友:
斑竹能否加个酷啊。难得的好帖啊。让新手少走N多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斑竹能否加个酷啊。难得的好帖啊。让新手少走N多弯路。

谢谢!!!!

网友:
留名标记一下,太好了的文章

楼主:
发一个51单片机的键盘扫描程序,算法简单有效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不错按键程序(来自ourdev)
/****************************************

键盘_不采用定时器_不延时

特点:
按键在松手后有效,灵敏度高,消耗资源少,运行效率高

独立键盘为:K01=P2^4;K02=P2^5;K03=P2^6;K04=P2^7;
矩阵键盘为:行(上到下)_P2.3_P2.2_P2.1_P2.0
           列(左到右)_P2.7_P2.6_P2.5_P2.4

提供的操作函数:

//独立键盘.无按键动作时其返回值num_key=0,否则返回按键号num_key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board_self();

//矩阵键盘.无按键动作时其返回值num_key=0,否则返回按键号num_key****检测高四位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board_matrix();

****************************************/

.

先看独立键盘(和矩阵键盘的算法一样)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独立键盘.无按键动作时其返回值num_key=0,否则返回按键号num_key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board_self()
{
        unsigned char num_key=0;//按键号
        unsigned char temp=0;//用于读取P2线上按键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_code=0;//保存按键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_check=0;//低电平有效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flag=0;//按键有效标识

        temp=P2&0xF0;//读取P2线数据

        if(temp!=0xF0)//低电平判断
        {
                num_check++;
                if(num_check==10)//连续10次(10ms)低电平有效,则认为按键有效
                {
                        key_flag=1;//使能按键有效标识
                        temp_code=temp;//保存按键值
                }
        }
        else//松手时判断
        {
                num_check=0;

                if(key_flag==1)//按键有效
                {
                        key_flag=0;

                        switch(temp_code)//读取按键号
                        {
                                case 0xE0: num_key=1;
                                           break;
                                case 0xD0: num_key=2;
                                           break;
                                case 0xB0: num_key=3;
                                           break;
                                case 0x70: num_key=4;
                                           break;
                        }
                }
        }

        return(num_key);
}

现在是矩阵键盘的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矩阵键盘.无按键动作时其返回值num_key=0,否则返回按键号num_key****检测高四位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board_matrix()
{
        unsigned char num_key=0;//按键号
        unsigned char temp=0;//读取P2口线数据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_code=0;//用于保存按键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_circle=0xFE;//保存P2线上的循环扫描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_check=0;//低电平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flag=0;//按键有效标识

        P2=temp_circle;//0xFX
        temp=P2;//读取P2口线数据
        if(temp!=temp_circle)//有按键动作
        {
                num_check++;//低电平计数|逢低电平加1
                if(num_check==10)//连续10次(10ms)低电平有效
                {
                        key_flag=1;//按键有效标识置1
                        temp_code=temp;//保存按键值
                }
        }
        else//松手OR无按键动作,此时应该改变扫描线
        {
                num_check=0;
                if(key_flag==1)//按键有效判断
                {
                        key_flag=0;
                        switch(temp_code)//读取按键号
                        {
                                //P2^0线
                                case 0xEE: num_key=1;
                                           break;
                                case 0xDE: num_key=2;
                                           break;
                                case 0xBE: num_key=3;
                                           break;
                                case 0x7E: num_key=4;
                                           break;
                                //P2^1线
                                case 0xED: num_key=5;
                                           break;
                                case 0xDD: num_key=6;
                                           break;
                                case 0xBD: num_key=7;
                                           break;
                                case 0x7D: num_key=8;
                                           break;
                                //P2^2线
                                case 0xEB: num_key=9;
                                           break;
                                case 0xDB: num_key=10;
                                           break;
                                case 0xBB: num_key=11;
                                           break;
                                case 0x7B: num_key=12;
                                           break;
                                //P2^3线
                                case 0xE7: num_key=13;
                                           break;
                                case 0xD7: num_key=14;
                                           break;
                                case 0xB7: num_key=15;
                                           break;
                                case 0x77: num_key=16;
                                           break;
                        }
                }
                temp_circle=_crol_(temp_circle,1);//改变扫描线
                if(temp_circle==0xEF)
                {
                        temp_circle=0xFE;
                }
        }
        return(num_key);//返回按键号
}

/*************************************************************************

未按键时,扫描线一直变化。
长按键时,扫描线不变化,使得该行按键变成了独立按键,这样的扫描效率极高。
如当按下P2.0线上的某个键时,程序将扫描到这个键,而后扫描线不变化,
当键盘程序连续10次进入时检测到10次按键有效,直到松手后扫描线才变化

*************************************************************************/

网友:
我也只是流水灯阶段啊

网友:
大谢,楼主功德无量!

网友:
lz很不一般的见识  学习了

网友:
不错最好能打个包一次性的上传来,,顶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中能在百忙之中献上这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
看完两章了,不错不错,

网友:
记号,此贴必火

网友:
我提一下, 刚按照LZ的方法重做了PWM控制流水灯。其中有部分有点问题。
             if(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IN)
            {
                s_u8LedDirection = 0 ;
                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IN ;
            }
  改为
  if(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IN)
            {
                s_u8LedDirection = 0 ;
                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IN ;
            }
这样才能持续看到效果。
另外LZ:帮忙再更新啊,期待啊,每天都在关注这帖子。

网友:
太感动了,非常感谢楼主这样无私的人!楼主值得我们学习!努力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H:
---------------------------------------------会--------------------------

不客气。这几天工作忙,没有更新!!!我尽快更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真是好帖,读后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如果还能多配合一些流程图等示意图的话,那效果更好。谢谢!

同感

网友:
真是好东西,我还处在流水灯的阶段。

网友:
lz拜托继续更新啊。

网友:
好帖 楼主把全部篇章都传上来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看

楼主:
好几天没有更新了,呵呵~~今天我把咱们常用的传感器DS1320 DS18B20给大家介绍下。

对于市面上的大多数51单片机开发板来说。ds1302和ds18b20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两种外围芯片。ds1302是具有SPI总线接口的时钟芯片。ds18b20则是具有单总线接口的数字温度传感器。下面让我们分别来认识并学会应用这两种芯片。
首先依旧是看DS1302的datasheet中的相关介绍。

上面是它的一些基本的应用介绍。
下面是它的引脚的描述。

下面是DS1302的时钟寄存器。我们要读取的时间数据就是从下面这些数据寄存器中读取出来的。当我们要想调整时间时,可以把时间数据写入到相应的寄存器中就可以了。

这是DS1302内部的31个RAM寄存器。在某些应用场合我们可以应用到。如我们想要做一个带定时功能的闹钟。则可以把闹钟的时间写入到31个RAM寄存器中的任意几个。当单片机掉电时,只要我们的DS1302的备用电池还能工作,那么保存在其中的闹钟数据就不会丢失~~

由于对于这些器件的操作基本上按照数据手册上面提供的时序图和相关命令字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因此在我们应用这些器件的时候一定要对照着手册上面的要求来进行操作。如果觉得还不够放心的话。可以到网上下载一些参考程序。对着手册看别人的程序,看别人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DS1302和单片机的连接很简单。只需一根复位线,一根时钟线,一根数据线即可。同时它本身还需要接一个32.768KHz的晶振来提供时钟源。对于晶振的两端可以分别接一个6PF左右的电容以提高晶振的精确度。同时可以在第8脚接上一个3.6V的可充电的电池。当系统正常工作时可以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当系统掉电时,DS1302由这个电池提供的能量继续工作。
    下面让我们来驱动它。
    sbit io_DS1302_RST  = P2^0 ;
    sbit io_DS1302_IO    = P2^1 ;
    sbit io_DS1302_SCLK = P2^2 ;

    //-------------------------------------常数宏---------------------------------//
    #define DS1302_SECOND_WRITE        0x80          //写时钟芯片的寄存器位置
    #define DS1302_MINUTE_WRI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_WRITE        0x84
    #define DS1302_WEEK_WRITE        0x8A
    #define DS1302_DAY_WRITE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_WRITE        0x88
    #define DS1302_YEAR_WRITE        0x8C

    #define DS1302_SECOND_READ        0x81          //读时钟芯片的寄存器位置
    #define DS1302_MINUTE_READ        0x83
    #define DS1302_HOUR_READ        0x85
    #define DS1302_WEEK_READ        0x8B
    #define DS1302_DAY_READ        0x87
    #define DS1302_MONTH_READ        0x89
    #define DS1302_YEAR_READ        0x8D
//-----------------------------------操作宏----------------------------------//
    #define DS1302_SCLK_HIGH        io_DS1302_SCLK = 1 ;
    #define    DS1302_SCLK_LOW            io_DS1302_SCLK = 0 ;

    #define DS1302_IO_HIGH            io_DS1302_IO  = 1 ;
    #define DS1302_IO_LOW            io_DS1302_IO  = 0 ;
    #define DS1302_IO_READ          io_DS1302_IO

    #define DS1302_RST_HIGH            io_DS1302_RST  = 1 ;
    #define DS1302_RST_LOW          io_DS1302_RST  = 0 ;

/******************************************************
* 保存时间数据的结构体        *
******************************************************/
struct
{
    uint8 Second ;
    uint8 Minute ;
    uint8 Hour ;
    uint8 Day ;
    uint8 Week ;
    uint8 Month ;
    uint8 Year ;
}CurrentTime ;

/******************************************************************************
* Function:    static void v_DS1302Write_f( uint8 Content )        *
* Description:向DS1302写一个字节的内容            *
* Parameter:uint8 Content :    要写的字节            *
*                        *
******************************************************************************/

static void v_DS1302Write_f( uint8 Content )
{
    uint8 i ;
    for( i = 8 ; i > 0 ; i-- )
    {
        if( Content & 0x01 )
        {
            DS1302_IO_HIGH
        }
        else
        {
            DS1302_IO_LOW
        }
        Content >>= 1 ;

        DS1302_SCLK_HIGH
        DS1302_SCLK_LOW
    }
}

/******************************************************************************
* Function:    static uint8 v_DS1302Read_f( void )          *
* Description: 从DS1302当前设定的地址读取一个字节的内容    *
* Parameter:                    *
* Return:    返回读出来的值(uint8)                *
******************************************************************************/
static uint8 v_DS1302Read_f( void )
{
    uint8 i, ReadValue ;
    DS1302_IO_HIGH
    for( i = 8 ; i > 0 ; i-- )
    {
        ReadValue >>= 1 ;
          if( DS1302_IO_READ )
        {
            ReadValue |= 0x80 ;
        }
        else
        {
            ReadValue &= 0x7f ;
        }

        DS1302_SCLK_HIGH
        DS1302_SCLK_LOW

    }
    return ReadValue ;
}

/******************************************************************************
* Function:    void v_DS1302WriteByte_f( uint8 Address,  uint8 Content )    *
* Description:  从DS1302指定的地址写入一个字节的内容              *
* Parameter:  Address:    要写入数据的地址            *
*    Content:    写入数据的具体值            *
* Return:                                                                                                    *
******************************************************************************/
void v_DS1302WriteByte_f( uint8 Address,  uint8 Content )
{
    DS1302_RST_LOW
    DS1302_SCLK_LOW
    DS1302_RST_HIGH

    v_DS1302Write_f( Address ) ;
    v_DS1302Write_f( Content ) ;

    DS1302_RST_LOW
    DS1302_SCLK_HIGH
}

/******************************************************************************
* Function:    uint8 v_DS1302ReadByte_f( uint8 Address )                          *
* Description:从DS1302指定的地址读出一个字节的内容        *
* Parameter:Address:    要读出数据的地址            *
*                        *
* Return:        指定地址读出的值(uint8)        *
******************************************************************************/
uint8 v_DS1302ReadByte_f( uint8 Address )
{
    uint8 ReadValue ;
    DS1302_RST_LOW
    DS1302_SCLK_LOW
    DS1302_RST_HIGH

    v_DS1302Write_f( Address ) ;
    ReadValue = v_DS1302Read_f() ;

    DS1302_RST_LOW
    DS1302_SCLK_HIGH
    return ReadValue ;
}
/******************************************************************************
* Function:    void v_ClockInit_f( void )            *
* Description:初始化写入DS1302时钟寄存器的值(主程序中只需调用一次即可) *
* Parameter:                                                                                                    *
*                                              *
* Return:                            *
******************************************************************************/
void v_ClockInit_f( void )
{
    if( v_DS1302ReadByte_f( 0xc1) != 0xf0 )
    {
        v_DS1302WriteByte_f( 0x8e, 0x00 ) ;    //允许写操作
        v_DS1302WriteByte_f( DS1302_YEAR_WRITE, 0x08 ) ;    //年
        v_DS1302WriteByte_f( DS1302_WEEK_WRITE, 0x04 ) ;    //星期
        v_DS1302WriteByte_f( DS1302_MONTH_WRITE, 0x12 ) ;    //月
        v_DS1302WriteByte_f( DS1302_DAY_WRITE, 0x11 ) ;          //日
        v_DS1302WriteByte_f( DS1302_HOUR_WRITE, 0x13 ) ;    //小时
        v_DS1302WriteByte_f( DS1302_MINUTE_WRITE, 0x06 ) ;    //分钟
        v_DS1302WriteByte_f( DS1302_SECOND_WRITE, 0x40 ) ;    //秒
        v_DS1302WriteByte_f( 0x90, 0xa5 ) ;                      //充电
    v_DS1302WriteByte_f( 0xc0, 0xf0 ) ;            //判断是否初始化一次标识写入
        v_DS1302WriteByte_f( 0x8e, 0x80 ) ;                      //禁止写操作
    }
}
/******************************************************************************
* Function:    void v_ClockUpdata_f( void )            *
* Description:读取时间数据,并保存在结构体CurrentTime中        *
* Parameter:                                                                                                    *
*                        *
* Return:                                                                                                    *
******************************************************************************/
void v_ClockUpdata_f( void )
{
    CurrentTime.Second = v_DS1302ReadByte_f( DS1302_SECOND_READ ) ;
    CurrentTime.Minute = v_DS1302ReadByte_f( DS1302_MINUTE_READ ) ;
    CurrentTime.Hour  = v_DS1302ReadByte_f( DS1302_HOUR_READ ) ;
    CurrentTime.Day    = v_DS1302ReadByte_f( DS1302_DAY_READ ) ;
    CurrentTime.Month  = v_DS1302ReadByte_f( DS1302_MONTH_READ ) ;
    CurrentTime.Week  = v_DS1302ReadByte_f( DS1302_WEEK_READ ) ;
    CurrentTime.Year  = v_DS1302ReadByte_f( DS1302_YEAR_READ ) ;
}

有了上面的这些函数我们就可以对DS1302进行操作了。当我们想要获取当前时间时,只需要调用v_ClockUpdata_f( void )这个函数即可。读取到的时间数据保存在CurrentTime这个结构体中。至于如何把时间数据在数码管或者是液晶屏上显示出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了吧^_^.

看看显示效果如何~~

下面再让我们看看DS18B20吧。
DS18B20是单总线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其与单片机的接口只需要一根数据线即可。当然连线简单意味着软件处理上可能要麻烦一点。下面来看看它的优点:

看看它的靓照。外形和我们常用的三极管没有什么两样哦。

DS18B20的内部存储器分为以下几部分
ROM:存放该器件的编码。前8位为单线系列的编码(DS18B20的编码是19H)后面48位为芯片的唯一序列号。在出场的时候就已经设置好,用户无法更改。最后8位是以上56位的CRC码。

RAM:DS18B20的内部暂存器共9个字节。其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字节存放转换后的温度值。第二个和第三个字节分别存放高温和低温告警值。(可以用RAM指令将其拷贝到EEPROM中)第四个字节为配置寄存器。第5~7个字节保留。第9个字节为前8个字节的CRC码。

DS18B20的温度存放如上图所示。其中S位符号位。当温度值为负值时,S = 1 ,反之则S = 0 。我们把得到的温度数据乘上对应的分辨率即可以得到转换后的温度值。
DS18B20的通讯协议:
    在对DS18B20进行读写编程时,必须严格保证读写的时序。否则将无法读取测温结果。根据DS18B20的通讯协议,主机控制DS18B20完成温度转换必须经过3个步骤:每一次读写之前都要对DS18B20进行复位,复位成功后发送一条ROM指令,最后发送RAM指令。这样才能对DS18B20进行预定的操作。
复位要求主机将数据线下拉500us,然后释放,DS18B20收到信号后等待16~160us然后发出60~240us的存在低脉冲,主机收到此信号表示复位成功。

上图即DS18B20的复位时序图。
下面是读操作的时序图

这是写操作的时序图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它的驱动程序如何写吧。

sbit io_DS18B20_DQ  = P2^3 ;
#define DS18B20_DQ_HIGH  io_DS18B20_DQ = 1 ;
#define DS18B20_DQ_LOW  io_DS18B20_DQ = 0 ;
#define DS18B20_DQ_READ  io_DS18B20_DQ

/*******************************************************************
* 保存温度值的数组.依次存放正负标志,温度值十位,个位,和小数位        *
*******************************************************************/
uint8 Temperature[ 4 ] ;

void v_Delay10Us_f( uint16 Count )
{
    while( --Count )
    {
        _nop_();
    }
}

/**************************************************************************
* Function:        uint8 v_Ds18b20Init_f( void )                                *
* Description:    初始化DS18B20                                                *
* Parameter:                                                                  *
*                                                                          *
* Return:        返回初始化的结果(0:复位成功  1:复位失败)                        *
**************************************************************************/
uint8 v_Ds18b20Init_f( void )
{
    uint8 Flag ;
    DS18B20_DQ_HIGH          //稍作延时
    v_Delay10Us_f( 3 ) ;
    DS18B20_DQ_LOW          //总线拉低

    v_Delay10Us_f( 80 ) ; //延时大于480us

    DS18B20_DQ_HIGH      //总线释放

    v_Delay10Us_f( 15 ) ;

    Flag = DS18B20_DQ_READ ;  //如果Flag为0,则复位成功,否则复位失败
    return Flag ;
}
/******************************************************************************
* Function:        void v_Ds18b20Write_f( uint8 Cmd )                                *
* Description:    向DS18B20写命令                                                *
* Parameter:    Cmd:    所要写的命令                                              *
*                                                                              *
* Return:                                                                        *
******************************************************************************/
void v_Ds18b20Write_f( uint8 Cmd )
{
    uint8 i ;
    for( i = 8 ; i > 0 ; i-- )
    {
        DS18B20_DQ_LOW            //拉低总线,开始写时序
        DS18B20_DQ_READ = Cmd & 0x01  ;    //控制字的最低位先送到总线
        v_Delay10Us_f( 5 ) ;            //稍作延时,让DS18B20读取总线上的数据
        DS18B20_DQ_HIGH            //拉高总线,1bit写周期结束
        Cmd >>= 1 ;
    }
}

/******************************************************************************
* Function:        uint8 v_Ds18b20Read_f( void )                                      *
* Description:    向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的内容                                    *
* Parameter:                                                                      *
*                                                                              *
* Return:        读取到的数据                                                    *
******************************************************************************/
uint8 v_Ds18b20Read_f( void )
{
    uint8 ReadValue, i ;
    for( i = 8 ; i > 0 ; i-- )
    {
        DS18B20_DQ_LOW
        ReadValue >>= 1 ;
        DS18B20_DQ_HIGH
        if( DS18B20_DQ_READ == 1 )
        ReadValue |= 0x80 ;
        v_Delay10Us_f( 3 ) ;
    }
    return ReadValue ;
}

/******************************************************************************
* Function:        uint16 v_Ds18b20ReadTemp_f( void )                                  *
* Description:    读取当前的温度数据(只保留了一位小数)                                *
* Parameter:                                                                        *
*                                                                                *
* Return:        读取到的温度值                                                    *
******************************************************************************/
uint16 v_Ds18b20ReadTemp_f( void )
{
    uint8 TempH, TempL ;
    uint16 ReturnTemp ;

/*    if( v_Ds18b20Init_() ) return ;  //复位失败,在这里添加错误处理的代码      */
    v_Ds18b20Init_f() ;            /复位DS18B20
    v_Ds18b20Write_f( 0xcc ) ;    //跳过ROM
    v_Ds18b20Write_f( 0x44 ) ;        //启动温度转换
    v_Ds18b20Init_f() ;
    v_Ds18b20Write_f( 0xcc ) ;    //跳过ROM
    v_Ds18b20Write_f( 0xbe ) ;    //读取DS18B20内部的寄存器内容
    TempL = v_Ds18b20Read_f() ;    //读温度值低位(内部RAM的第0个字节)
    TempH = v_Ds18b20Read_f() ;    //读温度值高位(内部RAM的第1个字节)
    ReturnTemp = TempH ;
    ReturnTemp <<= 8 ;
    ReturnTemp |= TempL ;    //温度值放在变量ReturnTemp中
    return ReturnTemp ;
}
/******************************************************************************
* Function:    void v_TemperatureUpdate_f( void )        *
* Description:读取当前的温度数据并转化存放在数组Temperature(只保留了一位小数) *
* Parameter:                                                                                                    *
*                            *
* Return:                                                                                                    *
******************************************************************************/
void v_TemperatureUpdate_f( void )
{
    uint8 Tflag = 0 ;
    uint16 TempDat ;
    float Temp ;
    TempDat = v_Ds18b20ReadTemp_f() ;
    if( TempDat & 0xf000 )
    {
        Tflag = 1 ;
        TempDat = ~TempDat + 1 ;
    }
    Temp =    TempDat >> 4;  (TempDat * 0.0625  )  请大家不要用乘以,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看我上面的贴子
    TempDat = Temp * 10          ;                 ;小数部用可以用查表法,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来讨论下,呵呵
    Temperature[ 0 ] = Tflag ;          //温度正负标志
    Temperature[ 1 ] = TempDat / 100  + '0' ;      //温度十位值
    Temperature[ 2 ] = TempDat % 100 / 10 + '0' ;  //温度个位值
    Temperature[ 3 ] = TempDat % 10        + '0' ;//温度小数位
}
如果想获取当前的温度数据,在主函数中调用v_TemperatureUpdate_f( void )就可以了。温度数据就保存到Temperature中去了。至于如何显示,就不用多说了吧~__@~

时间和温度一起显示出来看看

OK,至此ds18b20和ds1302的应用告一段落。如果有不懂的,记得多看datasheet,多交流。
原文地址:http://www.eehome.cn/read.php?tid=14139

楼主:
看的人多了,我明天再给大家分享下  红外摇控解码教程。让大家可以远程控制!!!呵呵~~~

网友:
留印。。。有空细看

网友:
希望楼主能进一步讲讲程序中怎么能少用点全局变量,怎么能多点结构体,联合体,指针,指针函数,函数指针这一类复杂的东西,结合实际最好~~

网友:
记号一下, 有空细看

网友:
有些触动,我是初学者,也许这资料能给我些帮助 谢谢LZ

网友:
写的很好!标记!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其实这个资料不适合刚入门的同学。

网友:
如果大家需要,我把后面也传上来!

KEY篇第一章----按键程序编写的基础

KEY篇第二章----基于状态转移的独立按键程序设计

LED篇第三章----模块化编程初识

LED篇第四章----渐明渐暗的灯

LED篇第五章----多任务环境下的数码管编程设计

好像没上传吧 希望能上传  好东西   谢谢楼主了

网友:
刚来 不熟悉 原来是隐藏了

网友:
大家好,初学者,在DS1302的使用,有点不明白,希望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void v_ClockInit_f( void )
{
    if( v_DS1302ReadByte_f( 0xc1) != 0xf0 )//这一句有什么用???
    {
        v_DS1302WriteByte_f( 0x8e, 0x00 ) ;    //允许写操作
        v_DS1302WriteByte_f( DS1302_YEAR_WRITE, 0x08 ) ;    //年
        v_DS1302WriteByte_f( DS1302_WEEK_WRITE, 0x04 ) ;    //星期
        v_DS1302WriteByte_f( DS1302_MONTH_WRITE, 0x12 ) ;    //月
        v_DS1302WriteByte_f( DS1302_DAY_WRITE, 0x11 ) ;          //日
        v_DS1302WriteByte_f( DS1302_HOUR_WRITE, 0x13 ) ;    //小时
        v_DS1302WriteByte_f( DS1302_MINUTE_WRITE, 0x06 ) ;    //分钟
        v_DS1302WriteByte_f( DS1302_SECOND_WRITE, 0x40 ) ;    //秒
        v_DS1302WriteByte_f( 0x90, 0xa5 ) ;                      //充电
    v_DS1302WriteByte_f( 0xc0, 0xf0 ) ;            //判断是否初始化一次标识写入
        v_DS1302WriteByte_f( 0x8e, 0x80 ) ;                      //禁止写操作
    }
}

网友:
有用,期待下文。

网友:
希望楼主   坚持更新下去

网友:
顶顶顶!!!学习就应该这样的,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的说
占个位先

网友:
好东东啊

网友:
支持楼主~~坚持更新才是王道....

网友:
好贴,呵呵,往工程师前进!

网友:
不错的,对于初学者非常好。

网友:
好贴啊,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是个热心的人,对于我们“菜鸟”非常需要你这样的指导者,也许有很多其他的高手不像你一样用这种心态和眼光来看待我们“菜鸟”支持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K:

支持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希望能整理出一份完整的。 大师!!

网友:
写的不错哦 学习了

网友:
真的写的很不错。。。作者亮了。。。

网友:
题目上最好加上转帖,好像是eehome的红金龙吸味斑竹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潜水的出来顶了。

网友:
好像迟到了,不好意思。
LZ辛苦了!!
写得还真不错,期待下文。

网友:
真的不错,顶起来。

网友:
楼主为何没有更新了,每天都来刷一下。

网友:
留个爪子,慢慢看~

网友:
lz是好人呐!谢谢

网友:
老师们,师兄们,前辈们,你们辛苦了!!!为了后来人,你们劳累了!!!感谢,深情的感谢你们!!!

网友:
好东西!适合初学者

网友:
先顶一下,慢慢看,真是好文章,相见很晚。感激不尽,楼主多福,楼主长寿。

网友:
更加期待红外遥控方面的知识,强烈期待楼主的大作,谢谢。

网友:
不是一般的好东西,楼主真的辛苦了!谢谢!

网友:
LZ,急盼着你更新啊, 呵呵。

网友:
非常好,值得深思。

网友:
发人深省啊!

网友:
断断续续学51有一两年了,现在好象还没有完全入门,楼主的文章很有用,好好跟着学一下!

网友:
哎呀 原来是这样啊  看了一些模块化程序设计的说明还是这个最清楚   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太需要这资料了 继续分享啊

网友:
闪烁灯也可以写的这么华丽

网友:
十分感谢,中国需要跟多lz您这样的人

网友:
感谢楼主啊!来个合集!

网友(2010-05-20):
楼主的精神和技术都值得学习,继续学习中

网友:
期待楼主的实时更新啊!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还得再多看几遍。

网友:
不錯,講得很好。

网友:
感觉真的是受益匪浅!

网友:
感谢楼主,讲解的很清晰

网友:
不错的东西,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有没有后续啊!!!!!!!!!!!

网友:
坚决mark一个!!!  顶楼主    我也想要合辑~~~  嘿嘿ie

网友:
LZ,后面怎么没有了啊?

网友:
讲的的确很详细。

网友:
好贴,期待后续合辑~~

网友:
目前只懂汇编,所以要重零开始学c了

网友:
没有更新 么  转成pdf吧  太帖子太好了

网友:
好帖,把周航慈的书好好看看就可以变成工程师了,不过这个帖子讲的更通俗一些。好帖

网友:
相当好的帖子  已经寻觅到原帖 学习中 谢谢分享 楼主

网友:
看来我西化了,我喜欢吧自己的体会见解分享到网上。都是一些有用的,独到的东西

网友:
嗯嗯。希望集合成个合集的!支持!!

网友:
mark 好贴…… 建议加精

网友M:
我也觉得现在在网上的资料要么是供初学者用的,要么是功能很强,但是只是演示性质(晒),或者是卖广告的。
幸亏我们这个论坛的高手们都不吝赐教啊!代表所有初学者向你们致敬!

再说说楼主所提到的释放CPU、按键处理,我简单地说说我的看法(仅供参考)。
    释放CPU:在你所建立的工程不是很复杂并且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时候,你不懂这个概念的话貌似问题不大,但是倘若你所设计的系统实时性要求较强时,你没有考虑过释放CPU,那你做出来的系统将是问题多多的。
   举个例子:做一个简单的门禁系统(真的是很简单的,高手们看到不能偷笑哦),有上位机、下位机,下位机需要串口与上位机进行通讯,两者的通讯协议是多字节的帧结构;下位机需要扫描按键,检查是否有按键按下,按键是由数字键和几个功能键组成;还要LCD显示。
    对于这个系统,按键扫描可采用“零耗时扫描”以及查表法来选择返回键码值的方式,这样设计的话,按键消抖处理的延时就可以用定时器来完成,不用CPU去软件延时;键盘扫描利用查表法的话,可以使得程序结构简单,不用太多的重复,也不用一大堆switch{case:……}结构,整个键盘扫描程序就一个循环查表搞定。
    与上位机通信这个模块,可以声明两个缓冲区,一个缓冲区(buffer1)是放置当前在接收中的帧,另外一个(buffer2)是放置已经接收完的帧。帧接收工作最好放在串口中断中完成,当接收完成即将buffer1的内容转到buffer2当中去,并将接收完成标志置1,让主程序去处理帧。
    如此一来,主程序就没有延时语句,就是循环判断各个标志位,若标志有效才去工作。
    按键处理:对于4X4键盘,可能很多像我一样的初学者都用或者用过类似下面程序的方法去扫描。下面说说基于查表法的键盘扫描方法
unsigned char key_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01,0x02,0x03,0x0a,
                            0x04,0x05,0x06,0x0b,
                            0x07,0x08,0x09,0x0c,
                            0x0f,0x00,0x0e,0x0d};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key_number=0xff;
  unsigned int kk=0;
  while(kk<=2)
    {
          kk=kk+1;
      P2=0xff;
      P2_4=0;
      temp=P2;
      temp=temp&0x0f;
      if (temp!=0x0f)
        {
          for(i=100;i>0;i--)
          for(j=200;j>0;j--);
          temp=P2;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temp=P2;
              temp=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7:
                    key=0;
                    break;
                  case 0x0b:
                    key=4;
                    break;
                  case 0x0d:
                    key=8;
                    break;
                  case 0x0e:
                    key=12;
                    break;
                                        default:
                                        break;
                }
              temp=P2;
              key_number=table[key];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等待按键放开
                {
                  temp=P2;
                  temp=temp&0x0f;
                }
                           return key_number;
            }
        }
      P2=0xff;
      P2_5=0;
      temp=P2;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for(i=100;i>0;i--)
          for(j=200;j>0;j--);
          temp=P2;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temp=P2;
              temp=temp & 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7:
                    key=1;
                    break;
                  case 0x0b:
                    key=5;
                    break;
                  case 0x0d:
                    key=9;
                    break;
                  case 0x0e:
                    key=13;
                    break;
                }
              temp=P2;
              key_number=table[key];
              temp=temp & 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2;
                  temp=temp&0x0f;
                }
                                 return key_number;
            }
        }
      P2=0xff;
      P2_6=0;
      temp=P2;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for(i=50;i>0;i--)
          for(j=200;j>0;j--);
          temp=P2;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temp=P2;
              temp=temp & 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7:
                    key=2;
                    break;
                  case 0x0b:
                    key=6;
                    break;
                  case 0x0d:
                    key=10;
                    break;
                  case 0x0e:
                    key=14;
                    break;
                }
              temp=P2;
              key_number=table[key];
              temp=temp & 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2;
                  temp=temp & 0x0f;
                }
                                 return key_number;
            }
        }
      P2=0xff;
      P2_7=0;
      temp=P2;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for(i=100;i>0;i--)
          for(j=200;j>0;j--);
          temp=P2;
          temp=temp & 0x0f;
          if (temp!=0x0f)
            {
              temp=P2;
              temp=temp & 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7:
                    key=3;
                    break;
                  case 0x0b:
                    key=7;
                    break;
                  case 0x0d:
                    key=11;
                    break;
                  case 0x0e:
                    key=15;
                    break;
                }
              temp=P2;
              key_number=table[key];
              temp=temp & 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2;
                  temp=temp & 0x0f;
                }
                                 return key_number;
            }
        }
    }
        return 0xff;
}

查表键盘扫描法:
首先,先建立一个表,
//键盘扫描所用的表格
//格式:输出值、输入值、对应的键码
unchar code KeyScanTable[48]={
                                           0xef,0x0e,0x00,
  0xef,0x0d,0x04,
                                           0xef,0x0b,0x08,
                                           0xef,0x07,0x0c,
                                           0xdf,0x0e,0x01,
                                           0xdf,0x0d,0x05,
                                           0xdf,0x0b,0x09,
                                           0xdf,0x07,0x0d,
                                           0xbf,0x0e,0x02,
0xbf,0x0d,0x06,
                                           0xbf,0x0b,0x0a,
                                           0xbf,0x07,0x0e,
                                           0x7f,0x0e,0x03,
                                           0x7f,0x0d,0x07,
                                           0x7f,0x0b,0x0b,
                                           0x7f,0x07,0x0f};
然后在键盘扫描程序里面就只需要一个循环去查表即可(注意下面的程序是没有消抖处理的,是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
unchar KeyScan_No_Delay()
{
    unchar i,base_addr;
        unchar data_in;
         P2=0x0f;
        if(P2==0x0f)                                   //说明没有按键按下
        return 0xff;
        for(i=0;i<=0x0e;i++)
        {
           base_addr=i*0x03;
           P2=KeyScanTable[base_addr];                 //输出
            _nop_();
           _nop_();
           data_in=P2;                                 //读入
           if(data_in==KeyScanTable[base_addr+1])      //比较,若相同则返回对应的键码
           return KeyScanTable[base_addr+2];
        }
}

   写地不好,请见谅。
   That's all.(别拍砖呐!

网友:
写得很实际

网友:
我的是用Keil uVision2好像建不起你那个模板,是不是一定要你那个版的KEIL才行啊?

网友:
LZ,能否发个带组合键功能的按键扫描程序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写的真好。我正在做一个项目。发现例程只是教你理解。而实际中根本不能那样用。是呀,CPU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得大致估算执行任务的时间,要尽量减少程序对CPU的占用。更不允许让CPU死等的情况。支持支持。

网友:
恩,正在学习,期待后续!!!!

网友:
写得非常好!希望LZ能够打包上传提供下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N:
非常好,学习。

网友(2010-06-19):
一语点中要害!

网友O:
其实农民_运动讲习所的那个经典文章更加透彻。。。。。

网友:
回复 楼主:

TH0 = 255-CLOCK/TIME_PER_SEC/12/256;
//CRY_OSC,TIME_PER_SEC在 os_cfg.h中定义
    TL0 = 255-CLOCK/TIME_PER_SEC/12%256;
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何初值如此计算?

网友:
初值应该是这样        TH0=(65535-clock/time_per_sec/12)/256;
        TL0=(65535-clock/time_per_sec/12)%256;

网友:
和lz同感

网友:
楼主,各位牛人,有一段代码没看懂,帮忙解答一下:
while(1)
    {
        Timer0MainLoop() ;
        KeyMainLoop(&KeyValue) ;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DOWN)) P0 = ~1 ;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LONG)) P0 = ~2 ;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CONTINUE)) { P0 ^= 0xf0;}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UP)) P0 = 0xa5 ;
    }
这是楼主写的KEY第二章里面的一段代码,但是在这个主程序中有一个子函数的调用我没看懂
Timer0MainLoop() ;
这个子函数的源代码是什么?放在这里的功能是什么?
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顶一个标记,刚工作慢慢学习

网友:
楼主很强悍,我深有同感,向楼主学习

网友:
希望LZ打包上传提供下载的顶起!

网友:
从上班看到下班还没看完,很是受益,做个记号,感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P:

Timer0MainLoop() ;
函数是一个20ms的系统周期,
还有我的板子要改成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DOWN)) P0 = ~1 ;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KEY_LONG)) P0 = ~2 ;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CONTINUE)) { P0 ^= 0xf0;}
        if(KeyValue == (KEY_VALUE_1 & KEY_UP)) P0 = 0xa5 ;
功能才能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it

网友:
回复 网友Q:

那请问:
Timer0MainLoop() ;
这个函数放这里就只是起一个延时作用还是里面有其他什么功能,麻烦了!希望您能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

网友:
茅塞顿开

网友(2010-07-20):
这个必须顶

网友:
书本学不到的!!极为有用~~~~~~~~~~

网友:
怎么没复位电路的硬件设计啊?

网友:
怎么不传了啊,写的很好

网友:
咋不出本书呢?

网友:
留印,有更新一定看

网友:
请问这些知识,有哪些书本上提到过吗,或者说想学更高级的编程知识上哪去学,国外有好的网站吗

网友:
好贴,收藏了,本人初学

网友:
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
这些我觉得是初学者都应该会的。⊙﹏⊙b汗

网友:
我决定了,摒弃从前,着眼此处,从头再学!哈哈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更新啊

网友:
强烈感谢楼主,强烈要求给一个cool,希望楼主能打包上传更多资料,顶。。。。。。。。。。。。。。。。

网友:
激_情贴!顶!为人民服务!

网友:
一路走过,深有感触。希望大家继续把楼主顶出来!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
光那一段按键的程序都看了一个多小时才看明白,惭愧。
不过受益良多,继续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LZ啊
后面的怎么没发
期待你重出江湖啊

网友:
楼主的红外解码教程呢?楼主,快来看看那,这么多人在等候你的大作,快点儿啊,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

网友:
期待LZ的全套PDF!

网友:
等我有成就了,在来回看此帖,谢谢您!

网友:
这个是PDF的.

网友:
天下竟有这么好的帖子,顶 啊!!!!!!!!!!!!!!!!!!!

网友R(2010-08-20):
回复 楼主:
如果大家需要,我把后面也传上来!
key篇第一章----按键程序编写的基础
key篇第二章----基于状态转移的独立按键程序设计
led篇第三章----模块化编程初识
led篇第四章----渐明渐暗的灯
led篇第五章----多任务环境下的数码管编程设计

非常感谢分享,受益超多的,
在eehome里,我觉得那个液晶教程,堪称经典呀,有些函数功能改改后,效果太棒了。

网友:
话说这么好的帖子,为啥没cool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络上有这么热心的导师真是难得罕见啊,强烈追随!!!期待更精彩!!!

网友:
支持,,,,,,,到时候弄成合集。。。便于下载脱机欣赏。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的ds1302的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S:

期待继续  顶顶

网友:
此贴不顶,实为罪过啊,写的太好了!

网友:
看完这个帖子我觉得自己升华了
此乃神贴

网友:
很多一长串的变量名称,希望楼主能把这些名称列一个表,或缩短名称,这样给初学者看来方便多了。

当然,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技术的贴子,支持一下

网友:
我能做的,只是说声谢谢了!
谢谢!!!!

网友:
謝謝 。 作為初學這非常感激出這麼好的文章 ,希望老師多寫點經驗,中國需要你這方面的人才!

网友:
期待老師寫更多經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楼主赶紧上个矩阵键盘的程序,我们好继续深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Timer0MainLoop() ;
        KeyMainLoop(&KeyValue) ;
不知道这两句哪来的啊?没看清楚,望大师指点

网友:
说的太好了。

网友:
马克加索尔

网友:
讲的很详细!受益匪浅!!期待后面章节!!MARK

网友:
太详细了

网友:
写得很好。

网友:
今天花了一点时间将无私的楼主所发内容稍稍整理了一下,转成pdf格式,现在上传上来方便大家共同学习。
有些朋友指出的些少错漏之处本人并没有作出更改,请大家在学习过程中留意。
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啦!
进步总是有个过程的,但过程是离不开向你们这些高手们的指点的.
希望楼主以后多发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待更新....

网友:
很有用处,支持!

网友(2010-09-19):
mark、楼主好人,谢谢对新手的指引

网友:
一般的LED的正常发光电流为10~20MA而低电流LED的工作电流在2mA以下(亮度与普通发光管相同)。在上图中我们可知,当Q1~Q8引脚上面的电平为低电平时,LED发光。通过LED的电流约为(VCC - Vd)/ RA2 。其中Vd为LED导通后的压降,约为1.7V左右。这个导通压降根据LED颜色的不同,以及工作电流的大小的不同,会有一定的差别。下面一些参数是网上有人测出来的,供大家参考。
红色的压降为1.82-1.88V,电流5-8mA,

    请问工作电流在2mA以下的低电流LED是什么型号?

网友:
mark!留着慢慢看

网友:
绝对支持,对我一初学者启发很大,千恩万谢

网友:
多谢楼主和整理者!

网友:
还有更新没?

楼主:
回复 网友T:
还有更新没?

没有COOL啊!!

网友:
支持,正在学习单片机,感觉编程好难啊,以前没有学过

网友:
菜鸟的我也在这瞎看

网友:
非常不错,努力,造福。

网友:
这个贴不顶不行,先mark后看

网友:
支持楼主,持续更新!

网友:
真是我们初学者的福音呀,期待完整版,加油,楼主

网友:
好东东,收藏了

网友:
作为一个初学者感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
俺初学者 顶下

网友:
不错不错,难得的好贴.我支持一个.
不过标题括号里的文字得改改,口气大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U:
不错不错,难得的好贴.我支持一个.
不过标题括号里的文字得改改,口气大了点.

是给初学者看的,,口气大也是吸引大家看。学习最重要~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V:

菜鸟静静地、耐心地期待佳作问世!

网友:
作为初学者能受到这样的指导很受鼓舞,支持楼主~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分享帖,受教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做个pdf啊

网友:
好资料,最喜欢里面关于多任务的部分!顶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W:
楼主能不能做个pdf啊

有,你在回复里找

网友:
很好的教程,好好收藏,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LZ分享,不错的学习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们是西安的啊!老乡啊!拜读了你这份帖子很有收获,听你说下边还有内容,很期待啊,能拿出来分享分享嘛?、

网友(2010-10-19):
我按第一个程例输入的模块程序怎么不能运行呀,各位看看我输入的错那哪里?

网友:
真的是我们初学者的福音呀,支持楼主,支持整理资料的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X:
我按第一个程例输入的模块程序怎么不能运行呀,各位看看我输入的错那哪里?

#define LED P0
#define LED_ON()  LED = 0x00;
#define LED_OFF()  LED = 0xff;

没有分号!!!!语法错误。看看书!!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Oxf0;
        TMOD |= Ox01;
        TH0  =  0xfc;
        TL0  =  0x66;
        TR0  =  1;
        ET0  =  1;
}
请注意区分‘0’ 和 'O'。数字字母不分啊!!
static uin8 g_u8LedState = 0;

应该是static uint8 g_u8LedState = 0;注意看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指点,可以运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主,受益非浅啊,留个记号!期待续集…

网友:
怎么不更新了啊! 楼主,你早更新一天,我提高就加快一天啊!

网友:
支持楼主,继续,这么好的贴子,一定要好好学习

网友:
期待后续发展ing……

网友:
非常感谢LZ的文章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我也已经初步有了 释放CPU的 做法  今天看到 你的文章 又是上了一台阶

网友:
呵呵,早在电子工程之家看了,飘过!……

网友:
挺好一贴,学习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留脚印,随时回来复读

网友:
我一定会回来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留一下QQ号啊?

网友:
好长 标记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Y:

网友:
期待后续内容

网友:
好!楼主写的真是不错,支持你!加油!!

网友:
不错,给初学者。

网友:
pdf呢? 说好的pdf呢?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0-11-20):
楼主啊,我们都等你的大作几个月了。不要为了一个裤子而让这么多敬仰你的读者苦苦等待啊。有这么多人热心回帖还不够吗?
至于斑竹为什么不给裤子,只能说工作不尽责罢了,一个糊涂蛋,让我们一起鄙视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网友:
不管如何,先mark

网友:
这个要MARK一下先,有空来细读

网友:
一路走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Z:
pdf呢? 说好的pdf呢?

你在回复里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楼主啊,我们都等你的大作几个月了。不要为了一个裤子而让这么多敬仰你的读者苦苦等待啊。有这么多人热心回帖还不够吗?
至于斑竹为什么不给裤子,只能说工作不尽责罢了,一个糊涂蛋,让我们一起鄙视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不要这么说,ourdev是我认为最好的网站!只要你常来就成了高手了。最近忙,项目紧!有时间再更新。

网友:
精华知识都市需要代价/的,这个文章真好。网上知识太流于表面和形式了

网友:
lz真是好人,现在网上的资料真是太重复了,你抄我,我抄你,搞得很冗余。
谢谢lz这样无私。

网友:
顶!!等我的PDF

网友:
舍得舍得,先舍后得,你肯定也能得到更好的资料!互相学习,加油!

网友:
看在内容这么多的份上,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我是来MARK的,一个希望自己从菜鸟变成堂堂工程师的小伙

网友:
顶啊,楼主赶紧更新吧    着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B:
顶啊,楼主赶紧更新吧    着急啊

行,最近把串口通信在工程中应用给大家说说。现在还比较忙。

网友:
哥用千斤顶来顶。。。。。。楼主,写得好。。。能否给我传一份完整的。。。非常感谢。。。。我的邮箱459408637@qq.com

网友:
这个用C#堆砌的讲座看的老夫头都大啦~~~~~~~~~~~~~~~~~~~~~~~~~~

网友:
标记了,省得以后找不到。谢谢楼主,费心了。

网友:
很好,对我有用,支持,不过工程师就有点....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好多呀,先整理一下再学习。感谢各位整理的朋友。

网友:
多任务是个有意思的东东。受益了,感谢楼主,祝楼主永远好运。

网友:
很受用的点拨,.

网友:
在慢慢看,辛苦楼主了

网友: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顶一个有用的好帖啊。

谢谢楼主,谢谢ourdev给了我们学习和提高机会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
嗯,楼主好人啊,cpu的释放,嘿嘿,有意思

网友:
支持!我就是一个满怀信心来取经的初学者#17.

网友:
这个讲的太好了 谢谢分享 不支持不行啊
楼主再更新些吧 让我们这些菜鸟有个快速飞行的机会

网友:
先谢谢楼主,还是希望楼主慢慢的分享您的经验!

网友:
准备寒假开始上了

网友:
楼主的头像好看!~~~ :)

网友:
什么时候更新呀,等着看呢。收一个。

网友:
顶起。谢谢分享,这是写得不错

网友:
红外解码出来没

网友:
读了一半,好东东,下次在看

网友:
终于找到我想要的效果了。一般网上挂出来的都是一下皮毛的东西。学与不学没啥用。再看看这些使用的文章。了不起能把自己的经验拿出来分享。感谢啊。

网友:
怎么没有后面的了啊?
还是谢谢LZ了

网友:
好东东啊,怎么才给我发现的啊,是该多来坛子里转转了
谢谢楼主咯~

网友:
学习啊~~正是我们需要的

网友:
感谢楼主,感谢万能的楼主

网友:
顶楼主,适合我这样的初学者,谢谢!

网友:
楼主还有没有啊,继续发啊!

网友:
好东西呀,是该把学过的模块整理下了

网友:
今天再来狂顶下楼主
期待楼主的更新
向楼主致敬!!

网友:
等着你跟新了,东西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COOL

网友(2010-12-20):
学习学习啦,支持你继续写完。

网友:
伸手党求PDF~:)))

网友:
再次关注一下,快更新啊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键程序的哪个流程图看不清楚啊,楼主能给个清晰的吗

网友:
细细地看

网友:
快出PDF合集吧。。。真是好看。

网友:
没注意看,原来这是老帖子了,楼主竟然不更新。百度文科里有这贴子的PDF了,快去下啊。。。。

网友(2011-01-19):
刚看到,留个记号

网友:
等着 工程师的  知识  支持楼主,楼主努力  加油

网友:
太长了,看的吃力

网友:
图片中,楼主的手不老实啊~个人感觉还是两个字,坚持!

网友:
不是传PDF吗,伸手坐等。。。THANK LZ

网友:
标记下  关注ING

网友:
写的真好,能共享出来更是好啊!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一致觉得自己还只是个入门而已。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这个资料在百度文库有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2a247deff8c75fbfc77db23c.html
这里可下

网友:
初学者 先看看 学着用用 成功了 忘不了你

网友:
楼主就是高手。

网友(2011-03-01):
看完了,很受益匪浅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啊,初接触单片机的应用。这样的帖子实在是太好了!

网友:
多谢,我是个初学者,一直在想在想这个时间延迟的问题,多谢这位大哥

网友:
unsigned char g_u8LedState = 0 ;      //LED状态标志, 0表示亮,1表示熄灭
unsigned char应该定义为bit

网友:
很好的初级教程,是初学者的福音,建议申cool!

网友:
这个帖子很热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没问题。我明天给咱们做成。word或pdf.我只是想让大家都一起学习!!

pdf跟doc在446楼的。如能更新到楼主位,就好了!
总结得不错,谢谢唐兄~

楼主:
去年贴子终于cool.谢谢大家

网友:
还是顶一下

网友:
最有价值的是模块化编程的那一节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tangwei039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串口,,期待更新~

网友:
不知道说什么好啦,向楼主致敬............

网友:
有点复杂。慢慢看。,。

网友:
tangwei039楼主您好,我看了您的“基于状态转移的独立按键程序设计”,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假设有一种这样的情况:一开始我按下KEY_VALUE_2,过了1.6秒,在没有松开KEY_VALUE_2时按下KEY_VALUE_1,然后马上松开KEY_VALUE_2,此时闭合的按键只有KEY_VALUE_1,楼主的程序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第一个LED灯根本没有亮,KEY_VALUE_1被按下300ms左右第二个LED灯亮了(被认为是长按),KEY_VALUE_1被按下800ms左右第5~8个LED闪烁。

网友:
很有启发

网友:
我的技术博客http://blog.sina.com.cn/521lah
欢迎初单片机学者加初学群 145087070

网友:
有空细看,有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百度到您的帖子,士气很受鼓舞,刚注_册了一个用户,也是个单片机初学者及爱好者,向您致敬!!!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
标记

网友: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让CPU白白浪费等待,尤其是延时(超过1MS)这样的地方
lz可否给一个简单的例子程序,比如在此处发光二极管交替闪烁时,利用这个延时时间,在其他发光二极管也在工作。这个问题我还是有点想不通,希望用例子理解下

网友:
留着慢慢看

网友:
好贴!通往高手的路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收获很大!强顶lz。。。期待更新!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顶,希望LZ继续分享!!

网友:
好人啊,有好报,呵呵。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
众多网友的支持,楼主的贴终于成“酷”了。可是楼主为什么不再更新呢?等凉了众多粉丝们的热心了呀。

网友:
很好很强大,适合我这种菜鸟。。哈哈感谢楼主

网友:
希望楼主要不断更新。

网友:
处处皆学问

网友:
这么好的贴不能不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看完我这个贴子,相信你也就成为高手了。相信我。高手也就这样。!!!呵呵
粗略的看了下。
学会这些就是高手?应该还早吧!

源文件包含自己的头文件主要是为了让编译器检查函数原型和声明是否有错误的,私有的常量和类型定义应该放在源文件中。

模块化设计讲究高内聚和低耦合,如何实现呢?
模块化设计中如何使用局部变量替换全局变量呢?
抽象数据类型在模块程序设计中是很有用的,也没说。
互斥问题在前后程序呢?
。。。。。。。。。。。。。。。。。。。。。

感觉高手还很远。。。。。。。。。。。。。。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如获真宝,非常希望能认识你,我的qq号787599695,

网友:
希望楼主把它作成相关的电子形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東西啊

网友:
新人一个,学习了!!

网友(2011-04-04):
更新 希望能快点哈!

网友:
好东东。。我再顶。

网友:
lz辛苦了,珍藏了

网友:
烦请楼主更新帖子的同时能不能整理成文档上传呀 - -!  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

网友:
不知pdf什么时候能下载啊

网友:
楼主的文章浅显,很易于初学的。那些老鸟和高手也能帮助我们这些菜鸟就好了

网友:
适合初学者。高手可能不止这样

网友:
很详细!好贴!楼主辛苦了!

网友:
做个记号,找个整块的时间好好看看

网友:
似乎没完呢,楼主!写的真的是很不错!!!依然在期待中!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收藏,单片机课程!

网友:
写的真很好!正好刚开始学习学习单片机,看看。

网友:
本人整处于苦恼工程的程序写法呢,今天看完收益非浅!支持一下!~~——~~

网友:
写的太好了!正在学呢,没想到既然还有这样的资料。

网友:
只要看完我这个贴子,相信你也就成为高手了。相信我。高手也就这样。!!!呵呵
粗略的看了下。
学会这些就是高手?应该还早吧!

源文件包含自己的头文件主要是为了让编译器检查函数原型和声明是否有错误的,私有的常量和类型定义应该放在源文件中。

模块化设计讲究高内聚和低耦合,如何实现呢?
模块化设计中如何使用局部变量替换全局变量呢?
抽象数据类型在模块程序设计中是很有用的,也没说。
互斥问题在前后程序呢?
。。。。。。。。。。。。。。。。。。。。。

感觉高手还很远。。。。。。。。。。。。。。
————————————————————————————————
787楼的同志,你不要光说不练吧。既然你列出了成为高手的标准。那么,写一点教程出来给我们新手吧。。

网友:
楼主快出来吧 等你好久啦

网友:
楼主 真的不错 受益匪浅啊! 坐等更新

网友:
感谢 tangwei039给力帖 学习中

网友:
我是在编写一个简单的上位机程序时才接触到单片机的,相比在学校中就开始学习的人,工作现在开始学习很晚了,多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希望能够事半功倍。

网友:
期待更新~

  楼主坚持住!!

网友:
好贴,不能不顶啊

网友:
看了楼主写的这文章,真是受益匪浅,顶顶

网友:
接着顶呀 楼主太给力啦 什么时候更新一下串口通信的进阶篇呀 你答应了的

网友:
泪流满面学习中

网友:
值得看一下,有一定帮助,谢谢

网友:
我也顶一个,哈哈哈,继续啊,LZ

网友:
这个帖子写的好!mark!

网友:
这个帖子写的很好!为什么没有继续发布?

网友:
文章不错!可惜标题太过于……那个了,我虽不是高手,但也不赞同楼主说看完帖子就变成高手的说法,做单片机靠的是丰富的经验和大胆的创新等等,而不是仅仅看了一篇文章就能称为高手的。

不过还是很佩服楼主的文笔和深厚的基础,希望你能继续写下去,大家还是很期待的。

以上仅是个人愚见,各位高手勿见笑。

网友:
我按你的设计了自己的电子钟 不过不能显示正确的时间,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
顶一个,希望继续

网友:
标记下,以后研究。

网友:
最近想要做個計時器,樓主快發完,我好成高手。

网友:
很好,可惜没有更新了。

网友:
非常感谢!fuenease@126.com期待全套资料!再次感谢!

网友(2011-05-04):
哈哈 不错等于我这种初学者来说真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
楼主第四章能不能先发?

网友:
mark!期待LZ的word资料啊....

网友:
mark!!  感谢楼主,对任务切换那块很感兴趣...弱弱的问下,在简单任务下,延时函数的使用应该是不会带来功耗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问下大家,这个系列文章的DOC or PDF发出来了吗?

网友:
有没有人搞成合集出来啊

网友:
好东西啊,受益匪浅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

网友:
期待楼主 后续更加精彩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对于我么菜鸟,这是相当好的帖子,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支持楼主,希望楼主尽快更新啊!!!!!!!!!!

网友:
楼主,你太具有奉献精神啦。。这么好的帖怎会不顶!!

网友:
等着楼主更新,串口,遥控

网友:
不错,继续留意~!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tangwei039

引用图片【楼主位】tangwei039

网友:
很好的开发学习过程
记下

网友:
啊啊啊啊  为什么我今天才看到 楼主你一定要写完呢  支持!!!!!

网友:
辛苦了!整理这么多!初学者感激你!

网友:
lz是西安人啊,我也是 啊,向前辈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怎么还不更新呢~

网友:
mark! 从工程应用角度分析问题,有非常大的借鉴价值!

网友:
感同身受

网友:
这个文章写的非常好

网友:
mark是必须的,讲的确实不错!

网友:
楼主好人,谢谢对新手的指引

网友:
用了近三个小时看完了936层楼的帖子,对楼主所讲的多任务切换部分受益非浅,最近在看ucOS,对里边的多任务切换一直似懂非懂,看完此帖心中顿时了然,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令对前边一些JJWW的DX们也说几句,楼主写这个标题只不过是为了吸引大家眼球,有点常识的人也会知道一个帖子是没有那么神奇的,但是平心而论帖子内容确实写的不错,而且最主要的是楼的分享精神,那些较真挑刺的牛人们少JJWW的,说实话,很BS你们这种人,,,,
顶楼主!

网友:
这样的帖子一定要认真看呐

网友:
文笔不错,讲得很好。

网友:
学习os,谢谢楼主指点!!!支持下!!!

网友:
好贴。对时间片轮和模块化编程的详细解释。记号一下,再仔细品味。

网友(2011-06-04):
整理补充的PDF文档在下面的贴子里,希望高手还能补充!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6655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ongguoda&bbs_id=9999

网友:
好详细的帖子啊 啊啊

网友:
的确说的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C:

支持

网友:
无论怎样...都要顶一下的.....

网友:
好文章啊好文章!!

网友:
感谢分享!!!!回复【楼主位】tangwei039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好了,不能沉了,顶!

网友:
不错不错,本人很需要这样的帖子 支持楼主!!!!

网友:
静下心来 细细品读

网友:
记好了,方便下次阅读,谢谢分享

网友:
强烈支持。看了你的贴子到eehome看了一下,还要注_册回复才能看。所以我又回来了。

网友:
呵呵。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
楼主真是用心良苦啊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留脚印!回来继续学习!

网友:
楼主这是从网上ctrl c    ctrl v来的吧。我这也有一份,比你全

网友:
楼主啊  我是学汇编的  怎么就那么难转到C呢!!  请帮分析下!!!

网友(2011-07-07):
太好了!从来没有你这种角度去想过

网友:
支持楼主,这个论坛真的不错,以后就在这儿扎根了

网友:
初学者,马克一个

网友:
适合初学者。哈哈哈。好基础的帖子。

网友:
书签~~~~改日再来拜访z~~~

网友:
好,保存书签!

网友:
真的不错 ,一下子让我的思路豁然开朗!

网友:
很好很强大,值得学习,以一种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这种角度正是我们这些菜鸟级别的新手连想都没想过的。
实在是灰常不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能不能把下载压缩包发上来我号下载来看 谢谢楼主了 从此燃起单片机热火

网友:
希望以后能多看到这样的帖子!

网友:
学习了,现在正在进阶中

网友:
早点看到就好了,当年也不用学得那个痛苦了额~

网友:
大作要看

网友:
真真切切地用工作之余的时间认认真真的读完了些文章,值得加酷加精

网友:
深陷流水灯地狱不能自拔

网友:
楼主的无私,让我看到了希望,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有感触,加油

网友:
讲的很透彻,句句命中问题的关键!!

网友:
那个Timer0mainLoop()和KeyMainLoop(&KeyValue)函数从哪里来的,看不明白

网友:
讲的很有深度,不错支持下撒!

网友:
多交流才是王道,闭门造车就只局限于自己的思路中。多谢楼主的无私

网友:
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学习

网友:
讲得很详细很深入很透彻啊,mark~

网友:
看了受用匪浅

网友:
等下详细看看

网友:
LZ可是试着做些视频出来,一定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
感谢,很有帮助。

网友:
呵呵呵 很有深度的一份贴子 很喜欢 后面的那些在那儿啊 ? 怎么么有呢

网友(2011-08-07):
在电子工程师之家看过,百度也有 mark

网友:
获益匪浅

网友:
是好贴,可是楼主之后怎么又断更了

网友:
去年的贴,今年看到了,学习了。。。谢谢lz

网友:
不错啊。看来自己要想走很远,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
这个不错,想想自己学单片机也有一年多啦,但很多时候发现自己仍停留在初级阶段的编程思想,不断的做项目,而进步似乎看不出啦,谢谢分享

网友:
  mark,为了新号

网友:
没看到楼主那个红外解码的例子,不过还是顶一下,有点启发

网友:
刚开始学单片机,好东西好动西,今天看三章了,消化下

网友:
mark~留着慢慢看~

网友:
这是很实用的一贴

网友:
入门贴,mark下

网友:
写的很不错呀,虽然还没读完,但就这篇幅就该顶一下,呵呵

网友:
楼主,怎么没了呢?

网友:
顶啊,基础的好帖

网友:
入门知识,还蛮不错的,

网友:
标记一下漫漫看~

网友:
收下努力学习

网友:
不错。
要是当初大学学习的时候老师有这样教就好了。

网友:
你这给初学者 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用心良苦!文章写的不错。

网友:
好贴当然要顶起来啦!!!

网友:
看完一贴,反思中。。。。。
在成长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

这一贴,
含泪,顶!!!

网友:
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2011-09-14):
有空要好好看完!

网友:
好帖啊 泪流满面~~~~的顶~~~~ 因为我是新手

网友:
好多程序不仅是功能的实现,更是一种智慧的体现,思想的体现,mark ,期待完结版~

网友:
果然是入门级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
看了一段,收益匪浅啊

网友:
顶起来,谢谢分享,多多学习,新人来了

网友(2011-10-16):
我只能说碰到想楼主这样的好人是我的幸福和运气
我什么都不懂
刚刚进来
希望这篇帖子会想楼主说的一样让我少走很多弯路

该买个打印机了~~~~~~~~~

什么都不说了
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D:

非常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
相见恨晚!

网友:
太好的东西了,一定要顶,MARK---程序模块---KEIL

网友:
初学者很好的。。

网友:
不错
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对于新人,这些特别有用,呵呵

网友:
谢谢了,怎么没有下文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这个是相当于书本教程啊,很实用啊,彩色图片就是效果好,哈哈

网友:
顶啊!希望还有后文!感谢楼主!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我觉得 要想成为一个及格的单片机工程师 必须多练 。自己找项目练,没找到也要自己想一个出来练

网友:
感谢楼主的资料奉献

网友:
我整个另存为了。论坛怎么没有收藏的。

网友:
不错的心得体会 LZ辛苦了1

网友:
顶,楼主多补充点实例啊,复杂不怕要容易理解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帖啊,受益匪浅!

网友:
哥表示很无语!!!!!!!!!!!!

网友:
泪流满面  mark

网友:
没系统学过51,学习了。我顶。

网友:
做个PDF版吧  对初学者还是有很大用处的 呵呵。。。

网友:
期待更多的共享  谢谢楼主

网友:
好人啊,看完我哭了。感动了,爱上了。

网友:
看完了,很受用!

网友:
这个时候,坚持就是力量啊~~~ 支持~~~

网友:
看了很有收获,希望还有后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详细,不错

网友:
支持楼主,感谢楼主!继续努力学习!再记个号,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
看了第一章,这样写的话,如果还有别的代码,延时就不是500ms了吧,延时会根据代码量,随机变化。
void main(void)
{
    while(1)
    {
        LedProcess() ;
        LedStateChange() ;
        别的代码
    }
}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太多的东西要学习了。

网友:
看了PDF版, 不是全理解, 貌似没写完啊!

网友:
MARK一下 果断学习

网友:
期待后面的几章……

网友:
我是个初学者,强烈支持lz

网友:
昨天受同学推荐,浏览这个网站,刚进来就看到这篇文章,受益匪浅,以后会多来

网友:
被感动的痛哭流涕,请坚持下去!

网友:
认真看完!学习.....

网友:
好贴呀,楼主是好人,也是高人呀。我是还没开始学的,想了很久了,看来这次真的开始了
先感谢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大家需要,我把后面也传上来!
key篇第一章----按键程序编写的基础
key篇第二章----基于状态转移的独立按键程序设计
led篇第三章----模块化编程初识
led篇第四章----渐明渐暗的灯
led篇第五章----多任务环境下的数码管编程设计

楼主啊 我期待其他四章啊。能不能发出来呢。或者mail给我一份  23303570@qq.com

网友:
很详细,很实用,楼主大神,请继续写啊!!!

网友:
lz辛苦了 单片机工程师也是我以后努力的方向

网友:
好详细啊!支持LZ继续上传。

网友:
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一份正真的让你成为工程师的贴子),学习了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这个帖子经久不衰

网友:
邮箱 lbails@qq.com

网友:
前辈,全集在哪????????

网友:
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网友:
我看到的有点晚了

网友:
真的好帖子,不能不顶!

网友:
只看了任务调度的,
感觉学到了很多~
mark~

网友:
来学就顶一顶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好啊,强,我是初学者,坚持看完了一下

网友:
楼主我有个疑问:
对于Easy51RTOS,假如某个函数在正常执行时不会发生问题,它能够顺利完成所要完成的实时任务。但如果在函数执行期间发生了一个中断,此函数加上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会超过预先分配的时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要是这样也能成为工程师。。。

网友:
多谢楼主!收益良多

网友(2011-11-15):
标记,必须得

网友:
真后悔没早点看到

网友:
不错,很好的,温故而知新

网友:
辛苦楼主一定要传上了来啊!

网友:
顶顶顶!!!!!!!!!

真的从一楼一直看到1249楼 !!!

非常感谢楼主!

你很棒!!!

网友:
有好多要学习的!谢谢

网友:
再看还是好帖

网友:
立即复制粘贴,收藏了,好文啊。

网友:
有时间慢慢看,标记下。

网友:
不错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初学者来学习一下,很好的东西,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贴绝对经典,要收藏的!!

网友:
感谢LZ的无私分享,在中国确实需要一个开放性的学习精神

网友:
优酷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0OTU2Njk2.html

我对单片机的认识

     从接触单片机到现在也有6年了,记得大一刚进学校时候,就听学长们讲单片机有多重要,多难学。不服输的性格,使我开始自学单片机。那时候,还没有发单片机教材,就跑图书馆借了好几本单片机书,下完课后就开始研究。每次,看的都想睡觉,这种状态一直维持了半年。大家应该知道,技术类的书籍,很枯燥的。里面全是变量,寄存器,概念性的东西。完全不知道到底干嘛用,所以很难坚持。我开始考虑是不是我的学习方法有问题,书本上的概念讲的很清楚但是我得不到验证不知道自己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我必须要去做实验。

    弄明白这一点过后,我决定买一块实验板。花了我260块钱,带1602液晶的,下载还只能用串口线。比起现在来说已经很贵了,而且功能还很少。最要命的是,里面的资料一团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偶然机会在网上找到了视频教程(当然是不配套的),然后就跟着视频学习。一个月时间我就把单片机的所有资源系统的学习了一遍,也可以自己独立写程序了。这次很顺利,单片机总算是入门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入门单片机十天是完全可以的,不过关键是方法。

    入门过后,我在想我应该要做点什么。决定做我的第一个单片机作品:1602液晶时钟。时钟芯片用的是DS12C887(以前电脑主板上用这个芯片),有按键设置时间,闹钟,蜂鸣器做闹钟发声器。这个小作品,可是花了我整整两个星期时间。做完后,很有成就感,完全自己独立完成。这个时钟程序,它应用到很多单片机知识,如IO口的控制,外部中断的使用,等等。如果你可以独立完成这个程序,不用我去宣布你已经学会单片机,你自己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这也是我为什把这个芯片加到我的开发板上的原因,淘宝没有哪个卖家会使用这个时钟芯片,因为它的价格很贵。

在这之后,我做了:数控稳压电源,电子称,密码锁,红外遥控,频率计,温度计等,我就

不一一说明了。

     学完单片机之后,大家要知道,单片机确实很简单,难的是操作各种电路,芯片。我们要去做更多得项目,积累更多的电路,学会更多的芯片,去适应这个社会,让自己能找到更好的工,过上更好的生活。

       学完单片机过后我们还要学习什么?

   这个问题可以说纠结到了很多初学者,以下个人愚见,如果相信我你就接着往下看。

我按重要性先后,依次往后排:

1.多做单片机小项目保证最少10个(巩固对单片机的认识)

2.学习PCB设计软件 Protel 99se(要能做到生成PCB文件可以送工厂加工,软件光盘里已提供)

3.学习PCB设计软件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这个版本很好用,软件光盘里已提供)他是

   Protel 99se的升级版功能更全面,使用更舒服。熟悉它也就更费时间一点,他对Protel

  所有快捷键,操作方式完全支持。这也是我为什么让你先熟悉Protel 99se的原因。

以上几点你都可以做到,那恭喜你,已经符合做一名硬件工厂师的基本条件了!

5.你要买一把吉他了。因为选择了这个行业就是选择了安静,我们会经常对这电脑,我们需

   要懂一门乐器,来调整我们的心情好继续学习。

6.MSP430单片机:如果有很多多余的时间,又还要学习一种单片机的话,那你就考虑学TI的

  MSP430,因他最有特点,低功耗,一片柠檬片,就可以工作。什么AVR,PIC,之类就别迷恋

  了,价格贵用的人少,你会51后,稍微看下资料,AVR ,MSP430 完全搞定。记得,千万别再

  去买开发板,有了我这一块51板子,你可以自己再画一块 AVR转接板或者MSP430转接板,扣在我

  的开发板上就可以学习了。如果,考虑成本不想做转接板,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产品提供。

7.嵌入式:嵌入式现在最流行,很有必要学习这个,不过这个会比较复杂。

8.FPGA,CPLD,DSP,工作当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习。

网友:
Timer0MainLoop() ;
KeyMainLoop(&KeyValue) ;
不知道这两句哪来的啊?没看清楚,望大师指点

网友:
大长见识

网友:
写的相当好,这才是真正做事的人啊!!

网友:
写的太精彩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有优先级的话,当有三个任务同时到达满足条件点时,break语句,会使三个波形的上升/下降沿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吧,不会同一时间上升或下降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个!

网友:
非常不错,耐心把程序看懂

网友:
好文章,受教了~

网友:
呵呵,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容易理解的建议可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值得一看

网友:
写得很好,开阔了思路,谢谢

网友:
大赞啊 多谢奉献精神

网友:
此贴回火!

网友:
回复 网友AE:
回复 楼主:

引用图片
如果有优先级的话,当有三个任务同时到达满足条件点时,break语句,会使三个波形的上升/下降沿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吧,不会同一时间上升或下降吧?

呵呵,
如果你对时间要求非常严格,
建议你就不要用操作系统了

网友:
早发现这个多好啦~学习了。。。

网友:
要好好跟贴学了,谢谢

网友:
看来还在继续,继续学习,受益匪浅呢

网友:
建立的.h文件怎么跟c文件联系起来,怎么加入工程中求指导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值得学习

网友:
没想到同事了这么久,你居然还写了这么好的文章。谢谢你,感觉自从你来了之后,在你的帮助下,我进步了很多,感激。很多东西都是经过你给我说了之后,我才把那些到处都能看到的教条的东西理解了。才知道哦,原来这么用啊。呵呵,一直关注,继续带给大家更多的好文章,而且我觉得你的文章在写 按键那块没有给我说的那个状态机,还有到了后面好多地方,又开始说让大家自己去思考,我觉得有点不好,毕竟你的文章本因就是给我们初学者看的,不要给我们说自己去思考,看书去,这些你写到后面的地方没有刚开始的地方写得详细。还好,你是我同事,我可以天天问你,你今天给我讲的那个五个技巧,真的挺高深的。希望你也把这些总结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啊。

网友:
好东西,都是经验的总结啊

网友:
很受启发   从此我将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怎么好象天祥的单片机教程呀,嘿嘿~~~

网友:
有人教教我如何应用Zigbee模块吗?我对这仍旧一窍不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F:

请问  KeyMainLoop(&KeyValue) ;这个函数在哪里定义过啊?

网友:
在学习中,楼主好样的,顶一个

网友:
写的不错,很多都是我们初学者没有主要到的问题

网友(2011-12-23):
顶呀,我又来顶了

网友:
好东西啊,更新在哪呢?

网友:
基于状态机的按键消抖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就是新手里徘徊的那个,还被大家鄙视的那种

网友:
已认真学习了,感谢牛人

网友:
好帖,受益匪浅

网友:
正适合我们这种初学者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记

网友:
应该挺不错的,有机会回来看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mark 了

网友:
mark 留着慢慢看

网友:
用心写的好帖子~mark一下有空拜读下,肯用心做事的都是人才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嘿嘿,这个是我上届的一个学长写的,之前零星看过,难得楼主整理,不错~

网友:
看了之后才真正理解什么叫拜读.拜读了!

网友:
标注下,慢慢消化!

网友:
版主是谁,

网友:
不错,谢谢!盼楼主继续更新。
我们这些新手真的眼巴巴的等着啊!

网友(2012-02-03):
看了,有一定帮助。但是代码不全,期望将完整的代码贡献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无敌了·····受用

网友:
请问大哥在做什么工作?

网友:
真是很棒的帖子,受益了!

网友:
写得确实不错,希望继续更新,留个帖,下次继续关注

网友:
好东西,都是经验的总结

网友(2012-03-25):
顶一下,楼主真伟大

网友:
感谢感谢   我找这篇文章好久了~~

网友:
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顶的多了,我就有心情发贴了。呵呵

这个真的很好跟上!

网友:
确实不错,以前在学校学的就是能实现一些功能,等到了公司才发现原来的方法在现实应用中根本就不能用 留着慢慢看

网友:
红色的是精华……

网友:
一句话四个字:受益匪浅

网友:
好贴,只懂简单的的单片机是不行的

网友AG:
我将百度文库里比较全的上传至此(帖子里貌似没发现合集)~供各位想下载的看看~举手之劳!!

网友:
上这个论坛那么久了,今天才认真看这个帖子,真是受益非浅.原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工程师了,其实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自己还有很多路要去走,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学,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刚学单片机编程,工作只做电路部分,本帖给我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多任务编程,谢谢楼主!!

网友:
学多不如学精!另附另一精华帖地址,大家可以去看看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209289/1

网友:
楼主说的深有感触,工程师还需要脚踏实地的精神

网友:
学习学习,好东西,看了感触不少

网友:
主持楼主,新手路过

网友:
一遇好贴,必须出力……顶!

网友:
必须留爪印

网友:
支持一下吧,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感谢楼主,感谢单片机前辈!!

网友:
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
呵呵,复习复习多好啊
谢谢了

网友:
刚开始看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
分析的很彻底

网友:
    很好的     学习了

网友:
看完之后真的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大家需要,我把后面也传上来!

KEY篇第一章----按键程序编写的基础

支持!!!!请楼主共享更多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我将百度文库里比较全的上传至此(帖子里貌似没发现合集)~供各位想下载的看看~举手之劳!! ...

谢谢这位网友共享

网友:
很精彩的文章。。~~

网友:
再也找不到这种无私奉献的高手了

网友:
大师,DS1302的读写时候,如果我要在1602中显示,是否直接抽数据就可以了?
比如我要显示分的数据   1602Read(CurrentTime.Second)
但是这样,我觉得弄个 结构体 好像没有用波。我用其他的可以代替的吗?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啊,我刚开始接触单片机,非常有用啊,希望楼主继续写下去。

网友:
我最近在纠结单片机的按键问题,刚开始学,很多都不懂,希望楼主多传些关于单片机键盘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2012-04-26):
做产品与 学校的玩意,完全两个概念!
感谢 LZ,大侠们多分享,感谢莫大能提供这么好的交流平台。

网友:
好东西,适合初学者,有想法、有感悟、有实例、有分析!

网友:
支持一下,学到了

网友:
感觉楼主的写法还是过于复杂了啊。。。。

网友:
今天郑州广电上本坛速度竟然飞快,惊讶!

网友:
MARK,晚上回家看

网友:
现在刚看到,楼主基本功很扎实,感谢你的付出!

网友:
看了,果然受益匪浅啊!期待完整版下载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AH:
在鍵盤練習章節
請教各位 下面這兩個函數的內容在哪裡。是什麽。謝謝。
Timer0MainLoop() ;
KeyMainLoop(&KeyValue) ;

网友:
我看了看 原来我已经到达这个水平了 一年过去了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在鍵盤練習章節
請教各位 下面這兩個函數的內容在哪裡。是什麽。謝謝。
Timer0MainLoop() ;

这个KeyMainLoop()其实就是调用提到的GetKey(根据时标是否到来),记住GetKey()函数(需要一个地址)必须隔一段时间执行一次,间隔为10ms到50ms,而且个人认为如果间隔大于10ms的话,KEY_STATE_WORRIBLE是一个不必要的状态,因为在KEY_STATE_INIT态检测按键后10ms后进入KEY_STATE_WORRIBLE态时已经无抖动了(一般按键抖动在10ms左右,可自行测试)。
这种按键的写法叫做“状态机”,有兴趣可以去搜索一下,以上为个人意见,欢迎讨论

网友:
楼主您好!
这是我找到的原作者的的百度空间,作者是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写帖子的时候还是学生,
http://hi.baidu.com/52elec/blog/ ... c59d7cd0164eb0.html
可否在楼主位中加入醒目的声明,让更多的人了解原作者以及这份作品,因为我发现好多回帖的都以为楼主是作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这个KeyMainLoop()其实就是调用提到的GetKey(根据时标是否到来),记住GetKey()函数(需要一个地址)必 ...

謝謝您的回覆,我是一個個例子重新編譯運行試試, 如果少了些什麽的(函數什麽的)對新手就是卡在哪裡了。只能看看學習思路方法了。

网友:
终于有师傅了...

网友:
这个帖子太给力了,收藏了

网友:
终于有人出来说架构的东西了.

网友:
写的还真不错。mark

网友AJ:
非常感谢分享,您说的第三章后面的截图没有啊,关于这种模块化编译我一直都不怎么明白,谢谢您的知道,不过希望您能把那些图片传上来,或者能不能给我发一个您整理好的资料啊,738923552@qq.com,我是一个初学者,老是碰壁,走了很多弯路,也没有人指导,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AI:
引用 网友AJ:
非常感谢分享,您说的第三章后面的截图没有啊,关于这种模块化编译我一直都不怎么明白,谢谢您的知道,不过 ...

这篇文章成名很久了,最初发表于eehome 电子工程师之家,作者当时是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这篇文章在百度上可以搜到的,直接去下吧,论坛里好像不鼓励留qq号的,因为违反了共享的原则,具体的规则我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这篇文章成名很久了,最初发表于eehome 电子工程师之家,作者当时是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这篇文章在 ...

谢谢提醒,我没注意论坛的规定,下次会注意了。谢谢

网友:
大师,还收徒弟吗??
请问 NOP 延时函数会不会消耗CPU呢??会不会造成CPU 的空转???

网友:
不可错过,顶、、、

网友:
LZ按键那个思路不好用啊,求解释

网友:
怎么到处都是这样的帖子,哎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个必须得顶啊!!!!

网友(2012-05-27):
用按键和数码管以及单片机定时器实现一
个简易的可以调整的时钟,要求如下:
8位数码管显示,显示格式如下
时-分-秒
XX-XX-XX
要求:系统有四个按键,功能分别是调整,加,减,确定。在按下调整键时候,显示时的
两位数码管以1 Hz 频率闪烁。如果再次按下调整键,则分开闪烁,依次循环,直到按下确
定键,恢复正常的显示。在数码管闪烁的时候,按下加或者减键可以调整相应的显示内容。
按键支持短按,和长按,即短按时,修改的内容每次增加一或者减小一,长按时候以一定速
率连续增加或者减少。
有没有人试一下?
请教一下 “按下调整键时候,显示时的两位数码管以1 Hz 频率闪烁”怎么实现呀???

网友:
非常佩服楼主,最近一有时间就看楼主写的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我讲了这多,呵呵~~现在我给大家来个综合:也是最重要的。工程中常用的设计方法以。

什么时候才能赶上这样的水平呀!!!

网友:
一遍不懂看两遍。。。。。。。。。。。。。。。。。。。。。。。。。。。。。。。。。。。。。。。。。。。。

网友:
mark一下 不错的帖子

网友:
很好!!!学到不少!!

网友:
来晚了,下载不了,

网友:
上这个论坛那么久了,今天才认真看这个帖子,真是受益非浅.

网友:
看到发现差距原来一直存在,并且很大,。。自己还要努力啊。。。

网友:
Timer0MainLoop() ;
        KeyMainLoop(&KeyValue) ;
这两个是??怎么没有定义

网友:
对于新人来说,射了

网友:
再标记一次

网友:
标记一下吧!

网友:
无数次路过,今天看,很多地方值得学习啊。
好贴。
好贴。
谢谢楼主分享

顺便说说 63楼老兄的头像有意思

网友:
mark!!!很好的帖子

网友:
灰常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这个贴子太牛了。全看完就是高手了。哈哈哈哈。

网友:
状态机啊.............大哥你太厉害了

网友:
顶啊,才学不久,希望能够有进步啊

网友:
大学在读,正在学习,也也在迷茫,以后会向楼主请教,望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2012-06-26):
顶一下,适合初学者的,挺不错的,能把自己学习的经验写出来的,感觉很牛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我看了以后,进步很大。

网友:
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吃力,还不错。

网友:
支持啊,这个真的好,对于我们新手是一个很好的指导

网友:
真的是好文章呢  基于状态机的编程思想很棒的  现在上大一 基础51半年了 好好学习 大家一起加油啦

网友:
希望楼主把其它的也上传了

网友:
写的很好,很受用啊~

网友:
楼主的资料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
好帖必须MARK 果断的

网友:
Timer0mainLoop()和KeyMainLoop(&KeyValue)函数从哪里来的?

网友:
其实好资料都会从网上来的,只不过好多人不会搜索还筛选啊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有VGA显示的程序没,51单片机,PIC的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段似乎也有问题吧
g_bSystemTime1Ms初值为0,永远无法进行加1动作
void LedStateChange(void)

定时器中断里有对g_bSystemTime1Ms的置位操作

网友:
昨天只看了第一页,原来后面还有,继续看完

网友:
记一个先....

网友:
顶一下,很好,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写的真好啊!!

网友:
   LZ   看了你的帖子后很有收获,我是新手,对上面所提的按键程序有几点不明,想请教一下,
  1、case KEY_STATE_INIT :
                {
                    if(KEY_NULL != (KeyTemp))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WOBBLE ;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WOBBLE :      //消抖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PRESS ;
                }
        break ;

        case KEY_STATE_PRESS :

   上述程序在检测到按键按下后会 先运行case KEY_STATE_INIT :  然后就跳出switch 语句啦,这样程序就不会接着去运行后面的防抖状态和长按状态啦!再次进入这个函数void GetKey(uint8 *pKeyValue)
{
    static uint8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INIT ;
的时候 状态又是 初始状态,不理解,程序并没有往下执行啊,我的将上述的SWITCH 语句用IF 语句改了之后就可以往下执行,
  2、在进行长按判断的时候,那个自加的变量  s_u8KeyTimeCount
  if(KEY_NULL != (KeyTemp))
                    {
                        if(++s_u8KeyTimeCount > KEY_LONG_PERIOD)
   能帮我详细解释一下吗?

   我是菜鸟,希望万能的坛友们帮帮忙!

网友(2012-07-27):
支持下,先收藏起来,新手来着,后面挺多看不懂,暂时

网友:
我的个天, 这个帖子老长,

网友:
我新手,顶一个。

网友:
switch(s_u8State)中s_u8State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怎么没消息了 ~

网友:
mark!!好像原作者没更新了

网友:
有合集吗?给我发一份呗。谢谢!466613208.

网友:
楼主,能不能弄个全集word,让我下载下来慢慢看啊??

网友:
LZ,值得佩服,我看的很认真,觉得受益匪浅,感谢分享!

网友:
高手高见了,谢谢

网友:
写的很好啊,对与我这个初学者来说很使用!

网友:
文章的格局很大啊。

网友:
受教了,非常谢谢楼主

网友:
真是厉害,膜拜,向您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非常有帮助!期待完善!!

网友:
开过好几次头,都没有学下去,就是因为没遇到这么棒的文章,和实践还联系得这么紧。挺LZ。

网友:
写的真好!

网友:
这个不顶不行~~~~~~~~~~~~~~~~

网友:
不错你就继续更新吧

网友:
你在哪弄的这个帖子牙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一口气发了5个贴,让我的积分上了50,TKS!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大家需要了。不然就不费这么大的力气了。呵呵!!!

谢谢楼主!好人啊!

网友:
经典的资料

网友:
支持 加油 学习单片机的同学们

网友:
楼主好人啊!初学PIC遇到这样的文章,太给力了!!!!顶起!

网友:
楼主高义,写得很实在。实用性很高。
               拜谢!!

网友:
真心感谢楼主,学习啦

网友:
好东西,什么时候发一个pdf合集吧

网友:
好东西,说的很对

网友:
楼主是敲上去的,还是COPY的

网友:
支持版主,这些很受用呀!

网友:
版主,没写完吧,后面怎么没了。看过前面的受益颇深,谢谢!

网友(2012-08-28):
重复包含那句解释还不是很明白,是指包含外部函数,还是头文件啊?

网友:
看了前面一段~~ 先顶上,辛苦了~ 学习中

网友:
顶楼主,这么好的文章真不容易啊

网友:
总结得很好,赞!

网友:
收藏一下!慢慢拜读!

网友:
有空再回来看看!

网友:
好贴啊..........果断全屏幕截屏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  对于延时的事情不想有太多的口水  不过LZ写得不错

网友:
看之后收益匪浅,谢谢楼主。希望继续有更多的

网友:
这个我好像没留名。

网友:
这篇帖子,对我来说真是醍醐灌顶。谢谢楼主

网友:
好长好多啊
能一次发下来该多好哦

网友(2012-09-27):
引用 网友D:
虽然只看了几行但是一定要顶

写的很精辟,学51的好东西!

网友:
顶,谢谢分享!继续啊lz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大家需要,我把后面也传上来!

KEY篇第一章----按键程序编写的基础

谢谢楼主的分享,感觉很好,能不能发给我一份全的?我的邮箱:wangzhiqing120#163.com

网友:
顶!! 希望楼主继续!!!

网友:
把这个看了,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感激啊

网友:
楼主,继续更新呀,在等待中

网友:
得记下来慢慢看

网友:
顶起,这一系列文章,我个人真的是看过很多遍了,感觉真的是受益匪浅!

望楼主,继续发布,让更多的人学会实实在在的编程思想

网友:
顶楼主 顶到天上去

网友:
吸取经验与教训

网友: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很受启发,值得好好研读

网友:
学了两章,接着学,希望楼主继续发帖

网友:
真是好文章啊。

网友:
用按键和数码管以及单片机定时器实现一
个简易的可以调整的时钟,要求如下:
8位数码管显示,显示格式如下
时-分-秒
XX-XX-XX
要求:系统有四个按键,功能分别是调整,加,减,确定。在按下调整键时候,显示时的
两位数码管以1 Hz 频率闪烁。如果再次按下调整键,则分开闪烁,依次循环,直到按下确
定键,恢复正常的显示。在数码管闪烁的时候,按下加或者减键可以调整相应的显示内容。
按键支持短按,和长按,即短按时,修改的内容每次增加一或者减小一,长按时候以一定速
率连续增加或者减少。
最近本人在做,请教一下 “按下调整键时候,显示时的两位数码管以1 Hz 频率闪烁”怎么实现呀???

网友:
这个在大一的时候看过,还学习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一个单片机的初学者,今年大三,大一的时候学过单片机,那是感觉好难,而现在数电模电什么的都学了,微机原理也正在学,就单单看开发板上的教程挺简单的,我几乎用了几天时间就学完了,我想问的是,现在我是原理都知道,但让我独自写一个有难度的程序可能会写不出来,比如我做AD转换的时候,把原理弄懂了,程序都是拷贝别人的,虽然我知道IIC协议,但是我独自写不出来,我困惑的是我要不要一步一步独自写程序,做的非常熟练,还是就像现在这样,做的时候,弄懂原理后直接借鉴别人的能做出来就行了,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不胜感激,谢谢了。

网友:
不错  MARK了慢慢看

网友:
大三学生,学习了

网友(2012-10-28):
1024 1024 1024 1024

网友:
3年了,这个帖子还不死,没有料到啊。估计是楼最高的技术贴了吧。等到2500贴开更,哈哈。

网友:
马克之,写的不错

网友:
多好啊!想不顶都难啊!

网友:
讲的很实用,都是工程方面用到的,支持一下,同时谢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网友:
用按键和数码管以及单片机定时器实现一个简易的可以调整的时钟,要求如下:
8位数码管显示,显示格式如下
时-分-秒
XX-XX-XX
要求:系统有三个按键,功能分别是调整,加,减。在第一次按下调整键时候,停止走时,显示秒的两位数码管以1 Hz 频率闪烁;如果第二次按下调整键,则分开始闪烁,秒恢复正常显示;如果第三次按下调整键,则时开始闪烁,分恢复正常显示;如果第四次按下调整键,时恢复正常显示,开始走时。在数码管闪烁的时候,按下加或者减键可以调整相应的显示内容。
/*****************************
作者:liyang
日期:2012年10月27日
目标MCU:STC89C51  晶振:11.0592M
******************************/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8 LedBitCnt; //LedBitCnt控制数码管的位选
uint8 flagm=0,flagf=0,flags=0;//时分秒闪烁的控制标志位
uint8 ms2_flag; //2ms数码管动态扫描时标消息
uint ms10_flag,ms500_flag;
uint8 ms2_cnt,ms10_cnt,count,s1num;
uint8 dis_buff[8]={0};
uint8 shi=12,fen=23,miao=56;
uint8 code SegTab[]={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40,0x00};
sbit ADDR0 = P2^0;//74hc138的输入控制端A
sbit ADDR1 = P2^1;//74hc138的输入控制端B
sbit ADDR2 = P2^2;//74hc138的输入控制端C
sbit adjust=P3^2;
sbit add=P3^3;
sbit sub=P3^4;
void delayms(uint8  z)
{
        uint8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
{
        P0=SegTab[dis_buff[LedBitCnt]];
        switch(LedBitCnt)
        {
                case 0:
                ADDR0=0;ADDR1=0;ADDR2=0;
                break;
                case 1:
                ADDR0=1;ADDR1=0;ADDR2=0;
                break;
                case 2:
                ADDR0=0;ADDR1=1;ADDR2=0;
                break;
                case 3:
                ADDR0=1;ADDR1=1;ADDR2=0;
                break;
                case 4:
                ADDR0=0;ADDR1=0;ADDR2=1;
                break;
                case 5:
                ADDR0=1;ADDR1=0;ADDR2=1;
                break;
                case 6:
                ADDR0=0;ADDR1=1;ADDR2=1;
                break;
                case 7:
                ADDR0=1;ADDR1=1;ADDR2=1;
                break;
        }

}
void time_to_disbuff(void)
{
        if(flagm&(!ms500_flag))
        {
                dis_buff[7]=11;
                dis_buff[6]=11;
          }
          else
        {
                dis_buff[7]=miao%10;
                dis_buff[6]=miao/10;
        }
        dis_buff[5]=10;
        if(flagf&(!ms500_flag))
        {
                dis_buff[4]=11;
                dis_buff[3]=11;
          }
        else
        {
                dis_buff[4]=fen%10;
                dis_buff[3]=fen/10;
        }
        dis_buff[2]=10;
        if(flags&(!ms500_flag))
        {
                dis_buff[1]=11;
                dis_buff[0]=11;
          }
        else
        {
                dis_buff[1]=shi%10;
                dis_buff[0]=shi/10;
          }
}
void init()
{
        TMOD=0x11;
        TH1=0xf8;
        TL1=0xcd;
        TH0=0x4c;
        TL0=0x00;
        TR0=1;
        ET0=1;
        TR1=1;
        ET1=1;
}
void keyscan()
{
        if(adjust==0)
                {
                        delayms(10);
                        if(adjust==0)
                                {
                                        s1num++;
                                        while(!adjust);
                                        if(s1num==1)
                                        {
                                                flagm=1;
                                                TR0=0;
                                        }
                                }
                }

                        if(s1num==2)
                {
                        flagm=0;
                        flagf=1;
                }

         if(s1num==3)
                {
                        flagm=0;
                        flagf=0;
                        flags=1;
                }
        if(s1num==4)
        {
                TR0=1;
                flags=0;
                s1num=0;
        }
        if(adjust!=0)
                {
                        if(add==0)
                        {
                                delayms(10);
                                if(add==0)
                                {
                                        while(!add);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
                                }
                        }
                        if(sub==0)
                        {
                                delayms(10);
                                if(sub==0)
                                {
                                        while(!sub);
                                        if(s1num==1)
                                        {

                                                miao--;
                                                if(miao==-1)
                                                        miao=59;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
                                }
                        }
                }

}
void main()
{
        init();
        EA=1;
        time_to_disbuff();
        P0=0x00;
        while(1)
        {
                keyscan();
                if(ms2_flag)
                        {
                                ms2_flag=0;
                            LedBitCnt++;
                                if(LedBitCnt>7)
                                {
                                        LedBitCnt=0;
                                }
                                time_to_disbuff();
                                disp();

                        }
                if(ms10_flag)
                        {
                                ms10_flag=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4c;
        TL0=0x00;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1ms
{
        TH1=0xf8;
        TL1=0xcd;
        ms2_flag=1;   //用于数码管显示
        ms2_cnt++;
        if(ms2_cnt>=5)
        {
                ms2_cnt=0;
                ms10_flag=1;//用于键扫描
                if(++ms10_cnt>=50)
                        {
                                ms10_cnt=0;
                                ms500_flag=~ms500_flag;
                        }
        }
}
总结:1 先开辟一个数码管显示的缓冲区,动态扫描函数函数负责从这个缓冲区中取出数据,并扫描显示。而其他函数则可以修改该缓冲区,从而改变显示的内容。
2 要学会标志位的灵活应用
3 按键程序存在不足,使用了延时函数delayms(10),让控制器在这白白等待了10ms的时间,啥也没干。这是不可取的。其次while(!adjust);更是程序设计的大忌(极少的特殊情况例外)。原本是等待按键释放,结果CPU就一直死死的盯住该按键,其他事情都不管了。
4 要处理好按键程序不足,就得学习按键状态机
5 继续学习,完善我的电子时钟,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向楼主致敬,让我提高了不少;
非常感谢;

网友:
标记下来,说的不错真心不错

网友:
求楼主将全集发我邮箱707075213@qq.com,3Q。

网友:
freshman前来关注啦!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不顶说不过去啊。

网友:
正在学 真的很有用

网友:
LZ 似乎忘记了后续。。。说红外传上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但是没有!!!有点遗憾!期待中!!!

网友:
楼主好人那, 太感谢了, 不过我浏览器都快崩溃了,

网友(2012-11-28):
很好的帖子,必须支持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楼主的东西太好了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值得收藏

网友:
mark  留着以后用

网友:
相见恨晚啊

网友:
新手来过

网友:
非常好,大力支持,例子非常基础,但知识点是我们在一般的书本上找不到的,希望更新间距时间不断会缩小,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网友:
很棒的帖子

网友:
值得好好学习和实践!

网友:
等下看 听好的哈哈

网友:
顶。。。毁了我现有的程序观啊。。。。。。。天呐,,原来我这么水。。。

网友:
渴望完整版!!!!

网友:
必须顶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下,太好了。呵呵

网友:
楼主真好,真要学习学习
单片机学习视频免费下载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688772847

网友:
很好的资料,一口看完了共1711的帖子,收获很多。

网友:
楼主我是新手我想要全部的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
写很好,就喜欢写的详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看完我这个贴子,相信你也就成为高手了。相信我。高手也就这样。!!!呵呵 ...

哥们你在哪里下载的给个链接我去下载

网友:
这是入门的呀 楼主

网友:
这个很好,来学习了

网友:
说的很好!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初学的我遇到这么好的帖子,真是幸运了。顶。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

网友(2013-01-02):
这贴依然这么火啊,好贴

网友:
好长呀,不过,支持一下

网友:
都火了两年了。。。。

网友:
新手学习正好需要,收藏下来慢慢看。。。

网友:
mark,第一次看不懂。。。看来我还是新手

网友:
楼主真是煞费苦心,对于刚刚学习51单片机的童鞋真的是很有帮助,看完这篇文章基本上能了解从如何建立工程到编译,很仔细,很好!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看了不知一遍了 很受教

网友:
啥时封贴

网友:
大神啊,不知道能不能汇总发到一个上面啊;

网友:
好贴做个记号,慢慢看,谢谢

网友:
顶顶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
支持了,这帖子真心不错,比书本上的多。

网友:
给我下载链接吧!

网友:
最好合成一个pdf文件,更好读

网友:
东西不错,再接再厉!!

网友:
各位大哥,帮忙看看我的程序错在哪里,去按照楼主写的做的,Keil报SetClock: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SetClock: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g_u8LedDisplayBuffer: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
强烈支持,支持这种分享精神

网友:
是不是有些是汇编语言呀

网友(2013-02-01):
牛人就是牛人啊!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mark,随时来参考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个!

网友:
有空看一看

网友:
楼主的这种精神和态度让人钦佩!希望能继续下去,让更多的人学到书本上很少有的东西和概念。

网友:
嗯,认真研究一下!

网友:
支持 写的很详细

网友:
之前看过一点,很不错

网友:
楼主,期待更新,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学啊

网友:
这帖子营养丰富啊!

网友:
支持楼主可不可以打包发送到邮箱啊,398909285@qq.com谢谢

网友:
支持一下,写的不错

网友:
真心谢谢楼主了!确实现在网上问个问题真没什么人搭理你,像楼主这样的人真心不多。

网友:
mark  慢慢的看

网友:
非常有用,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mark一下。

网友:
好文!,楼主是个有心人,学习

网友:
挺不错的东西

网友:
楼主的教程很好。其实学习单片机最核心的东西就是C语言和算法。但是现在觉得学这些东西前途比较渺茫。

网友:
不错,细读一下

网友:
真心好东西。。初学者mark一个

网友:
LZ写的精神是好的,但是苦苦等的更新,却没有。

网友(2013-03-05):
怎样能只看楼主啊?我想只看楼主,然后把帖子收集起来,这上千层楼太不好弄了。

网友:
差不多是某一本书的吧

网友:
初学者必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喜欢原作者这种实际运用的经验之淡的文章,我也是最近一个月来一直在追原作者的帖子,不过原作者已经一 ...

楼主,你的空间打不开,一个初学者想看更多的解释

网友:
看了很好,顶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以往的坚持,学习了

网友:
lz可不可以打包发送的邮箱1054611452@qq.com顶lz

网友:
写的太好了,虽然老帖子,但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楼主可以把合集发给我吗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原帖作者又在重新整理,看这个,还没有写完http://blog.csdn.net/power_mcu/article/category/1305241 ...

要是能贴到这里就好,博客哪里好像下载不了。

网友:
建议作者加以整理、丰富内容,再辅助代码光盘后出一本书,这绝对是目前最简明而要,通俗易懂,非常适用的51入门宝典,定能造福于众多51初学者。
我第一个购买,哈哈

网友:
好长的帖子啊

网友:
写这帖子要花不少时间啊,整理好,图文并茂,漂亮的排版,应该是个不错的书刊

网友(2013-04-04):
非常好的贴,但是为啥没更新啦?求继续更新。

网友:
大开眼界了,支持Lz!! 感谢分享

网友:
讲的真好啊!受用,谢谢!

网友:
看了上面的帖子,楼主写的实在不错,于是将整个页面转成的PDF文档,供需要的人下载。

网友:
LZ继续啊,写得很好,收益匪浅

网友:
请上PDF吧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代表广大电子迷给你说声谢谢。。。

网友:
真可谓是苦口婆心啊

网友:
新手刚来  看看给自己加油

网友:
楼主这是绝世内功心法啊

网友:
多谢啊,虽然很是基础啊1

网友:
不错的帖子,只能用一句话来说“受益良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问题。我明天给咱们做成。word或pdf.我只是想让大家都一起学习!!

看了第一章收益匪浅,非常感谢前辈的指导,请问教程所做成的PDF或者WORD在哪里,好像没看到?在论坛上看的话,得找很久,麻烦楼主传一下,谢谢!

网友:
MARK     有空来看看,好长

网友:
真的是手把手教程啊,哈哈

网友:
确实不错,不过小白还是看不大明白

网友:
楼主 后续的合集呢 我很需要啊

网友(2013-05-04):
这篇看下有好处~

网友:
楼主人真好,开源很重要

网友:
好东西,有时间再看一

网友:
谢楼主了    看了很多遍,每次都能有所收获,遇到问题回头再看发现是LZ之前提到没注意的东西。继续细细研磨中

网友:
不错楼主这是下真功夫了。怎么也得顶一下。

网友:
特别好,清楚、明了、、、、谢谢楼主

网友:
写的很好,仔细看看

网友:
神贴又出玩了,在顶

网友(2013-06-03):
怎么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
怎么帖子里面的图片都无法显示的(一直在刷新)?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
楼主,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您有全部的内容么,如有方便发给我,感激不尽——320006128@qq.com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
正到处找这种文章,好啊。楼主,我也想要您全部文章的内容,方便发给我吗,感激不尽。cx2873@163.com

网友:
楼主,谢谢了,有没有串口Modbus协议的给我讲讲,如单片机和触摸屏的通讯,等待了。

网友:
#define LED_ON()      LED = 0x00 ;  //所有LED亮
#define LED_OFF()    LED = 0xff ;  //所有LED熄灭
...
        LED_ON() ;

That kind of macro definitions can be fairly dangerous.

Instead, try this:

#define LED_ON()      LED = 0x00   //所有LED亮
#define LED_OFF()    LED = 0xff   //所有LED熄灭
...
        LED_ON() ;

网友:
有空详细看看

网友(2013-07-04):
支持!获益匪浅

网友:
给我们正在编程的学习  起到带头作用了。

网友:
处女贴给你,认真学习!

网友:
我记得我顶过啊

网友:
非常不错,现在很少用循环延时了

网友:
跟着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
主要还是要多实践啊

网友:
很好,慢慢学习

网友(2013-08-08):
引用 网友O:
其实农民_运动讲习所的那个经典文章更加透彻。。。。。

额,在哪里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回复 楼主:
如果大家需要,我把后面也传上来!
key篇第一章----按键程序编写的基础

能给个eehome的液晶教程链接吗

网友:
太有用了,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觉得现在在网上的资料要么是供初学者用的,要么是功能很强,但是只是演示性质(晒),或者是卖广告的。 ...

关于查表键盘扫描法消抖处理可不可对返回的两个值对比来确认一次按键(定时器每隔10ms进入中断一次)

网友:
学习记号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
谷老师,能发份给我吗。这资料太好啦,谢谢

网友:
就是网速慢,看不到图片

网友:
     Temp =    TempDat >> 4;  (TempDat * 0.0625  )  请大家不要用乘以,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看我上面的贴子

这段这样处理,会丢失温度的小数位,反正我是遇到了。

网友:
先MARK,抽空细看

网友:
不错,但能不能给个PDF或word呢?
现在看了一半,下次想看得找半天、

网友:
真的很感谢,不错

网友:
好贴,受益匪浅。

网友:
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都是同一类型,为什么要定义这么多?
初学者的困惑!

网友:
墙贴!膜拜学习中

网友:
贴一个出现过好几次了在顶一下吧

网友:
这才是精华帖。。。做好标签,一点一点学习

网友:
pdf的资料在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段似乎也有问题吧
g_bSystemTime1Ms初值为0,永远无法进行加1动作
void LedStateChange(void)

你觉得有问题吗?还是自己没搞懂啊。

网友:
很喜欢楼主的学习方法,不错啊,支持下。

网友:
楼主说整理的work 文档或者PDF的,在哪里,求,跪求

网友(2013-09-23):
好东西就应该支持一下了!!

网友:
好久没来论坛了,看到楼主的编程思路,让人耳目一新
以前也学单片机,无奈C语言编程基础差,可以说一直对编程没上手。
有种想重新捡起爱好的冲动。

网友:
我怎么看不见图片啊,是我的网速慢吗?

网友(2013-10-28):
感谢楼主,太详细了

网友:
其前面添加了extern 修饰符表明其是一个外部函数,是错误的。

网友:
表示之前看见过一次,但是没有mark,现在过来留个印记,回来仔细看看~~

网友:
帖子太长,想点收藏都困难

网友:
高手风范,,就是大气

网友:
收藏一下慢慢看

网友:
粗粗看了一下,很不错,收藏起来慢慢看,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好贴,现在才看的。。嘿嘿

网友:
支持!造福新手!

网友:
这东西好长啊,慢慢看好了

网友:
初学者在此!标记上了

网友:
慢慢的看完了全文。觉得解决掉自己好多的问题。。。。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个实在是每个菜鸟必须要看到的

网友:
第二遍看了,好东西

网友:
受益匪浅,对于我这样初学者来说太有价值了。。

网友:
感谢伟大的楼主

网友:
好帖啊,适合新手看~~

网友(2013-11-27):
不得不顶一下^

网友:
对于新手的帮助真的很实际

网友:
高端啊,特别喜欢这种东西,能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貌似很强大

网友:
楼主有心人,辛苦了。

网友:
速度顶到2500楼,请原作者继续更新~!

网友:
总结的很好,很适合初学者,楼主辛苦了!

网友:
顶起,楼主高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希望那些,处于初学,而感觉遇到瓶颈的同学,都看看,收获很大的

同感!!!

网友(2013-12-29):
顶= =为什么看到这么多代码就头疼

网友:
好帖子,虽然我去下载了完整版的慢慢看,好事顶一个

网友:
这个是我见过最好的

网友:
写得很不错,建议楼主出一本书吧

网友:
优秀文章 看后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弄明白了

网友:
写得好,感谢楼主!

网友(2014-03-01):
标记!回去慢慢学。

网友:
好文章,感谢楼主,解决了我不少困惑。

网友:
谢谢 LZ 无私的分享 ...

网友:
主函数怎么没有用到getkey()函数  还是被别的函数调用了  不太明白

网友:
谁调用了getkey()函数呢?

网友:
确实不错,看呢

网友:
很好,看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师姐。。。。哈哈哈哈

网友:
先收藏再慢慢学习

网友:
期待更新,真的很不错,加油

网友:
看了会,确实很好啊,楼主不妨把这些做成PDF格式的文档。供大家阅读

网友:
写的真心很好, mark

网友:
mark 入门必备

网友:
写的不错,浅显易懂,学学

网友:
一晃4年了,想不到这文章到现在还这么火,当年俺大三,刚入门AVR,时间快啊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希望有个实际工程就完美了!!!!

网友:
lz很关心同行啊,必须赞下.

网友:
真的很不错。算得上单片机行业里永恒的经典。

网友(2014-03-31):
写的很好啊!

网友:
赞  也是希望楼主能转成PDF格式,方便下载

网友:
标记,慢慢再看

网友:
单片机不错的,努力!

网友:
再来顶一下,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收藏了,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4-05-15):
感谢楼主 收益颇多

网友:
不错楼主,想你看齐!话说你是骑在谁的身上啊?

网友:
Timer0MainLoop() ;
        KeyMainLoop(&KeyValue) ;
这二个函数是怎么回事呢

翻看了全部的回复也没明白
我了个去

网友:
不知道更新了没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
果断收藏,慢慢看

网友:
好帖收藏了先,里面东西不错~

网友:
非常感谢  果断收藏

网友:
好多是经验之谈,比很多书都好

网友:
支持楼主,坚持就是胜利,加油!!!!!!!!!!

网友:
很有用,之前时间片就是在这里学的

网友:
学习中,现在是回头来学51.

网友:
真真正正的好帖子啊,明天上班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赞一个,实战经验啊。

网友(2014-06-15):
     case KEY_STATE_WOBBLE :      //消抖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PRESS ;                     }         break ;

网友:
     case KEY_STATE_WOBBLE :      //消抖                 {                     s_u8KeyState = KEY_STATE_PRESS ;                     }         break ;这段时间消抖动够吗???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更新!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的人多了,我明天再给大家分享下  红外摇控解码教程。让大家可以远程控制!!!呵呵~~~ ...

请问红外摇控解码教程发了吗?

网友:
先顶后看是个好习惯……

网友:
这个是本坛:mcu_lover 红金龙吸珠 写的,以前我也看过,挺好的。

这个是他的博客
http://blog.csdn.net/power_mcu?viewmode=contents

网友:
看了前几张,评一个......告诉自己有空再来看

网友(2014-07-15):
打算每次来看都顶顶

网友: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
mark一下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

网友:
写的很好!顶

网友:
楼主好用心,顶一个

网友:
顶起啊,学了好几遍了都~!

网友:
支持LZ,啥时候更新?

网友:
写的真好  虽然很基础

网友(2014-08-28):
楼主的无私感天动地啊!!!

网友:
真心感谢楼主的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
学习了,这么详细

网友:
帖子很长,写的也很好!!

网友:
从中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

网友:
写的不错,有所感触!

网友:
很好的帖子

网友:
写得很好!同感。

网友:
这个帖子要多看看

网友:
再一次看到这贴,我还是在初学阶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