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图转成其它供雕刻机的用图--是不是很花时间--用强大的计算性能能否加快

楼主(2010-04-20):
就是 老看到一些贴子上说 哪个转化的时间长了  转化要多么久

这个时间  一般有多久  或  一个参考

楼主:
如果 转化这个很花时间的话   我就先准备一台 强大的计算性能的机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 转化这个很花时间的话   我就先准备一台 强大的计算性能的机子
找台top100试试有多快

网友:
怎么老搞得这么复杂,这样出来的矢量图净是曲线雕刻计算时当然花时间了,脑筋不会转一下么,随便用个画图软件曲线转弧不就好了么,出刀路时这些个平面图再复杂找一台能动的电脑也不用30秒就能算好.直接图片BMP
、JPG等转矢量用RATCAM就可以,刀路就别用它算了.

楼主:
~~~ 没 只是有 比较强大性能的机子~~~ 用在宣染上边的  是不是找个软件来试一下 可以提升多少性能 性能好的话先扣下一台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