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win7下面能不能用KEIL MDK/J*LINK等等?

楼主(2010-04-20):
机器的系统有2年没有重装了,现在莫名其妙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想给重做个系统,想用win7,不知道ARM的这些开发环境在win7下面是否能用。

谢谢各位。

网友(2010-11-22):
看你机器的配置能不能跑WIN7了。

网友:
win7下用KEIL MDK/J*LINK没有问题的,但KEIL MDK和——谐时要以管理员权限运行,和——谐完后就可以以一般权限运行。

网友:
win7 x64 rvmdk和jlink一切正常

网友(2013-01-24):
win8表示开发工具都能用。。。

网友:
表示 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