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adio分支rtgui的同步问题。

楼主(2010-04-20):
问题是这样的,我想在Radio板上写几个GUI的例子学习一下,就把0.4.0分支\example\gui的例子程序加入工程,不过rtgui用的还是Radio分支的,在MDK中编译发现几个错误,原来是\example\gui中用到了dc.h中定义的几个宏
#define RTGUI_DC_FC(dc)                (rtgui_dc_get_gc(dc)->foreground)
#define RTGUI_DC_BC(dc)                (rtgui_dc_get_gc(dc)->background)
#define RTGUI_DC_FONT(dc)        (rtgui_dc_get_gc(dc)->font)
#define RTGUI_DC_TEXTALIGN(dc)        (rtgui_dc_get_gc(dc)->textalign)
Radio分支中没有这几项,然后用0.4.0分支中的\rtgui覆盖Radio的\rtgui,结果发现calibration.c文件中调用的rtgui_win_close()函数在新的\rtgui中已经取消了。

现在是加入rtgui_win_close()函数解决的,这样做有没有问题?
感觉两个分支的rtgui不是同步修改的。

网友:
呃,0.4.x分支的是开发分支,所以乱七八糟的功能都会先添加上,甚至不能编译成功。所以在正式的使用过程中不建议使用0.4.x分支。

对于RT-Thread/GUI,0.4.x分支目前正在做的修改:
. 更好的DC处理。
. 更好的字体绘制

上面这些都是力图消除屏幕闪烁的问题。然后就是加入TTF、Alpha混合渲染,图像像素处理(2D处理及2D硬件加速)相关的内容,这些都是加到DC上去实现的。总的来说,0.4.x的RT-Thread/GUI会向着更强的UI进行演化,并不会局限于“小”上面(最终成型会保留这部分)。

至于Radio,当0.4.x的RT-Thread/GUI开发到一定程度,会merge回去的。

楼主:
谢谢ffxz。
我把\example\gui的例程在Radio板上运行了一下(新建的工程,同时添加了Radio工程中的touch.c,calibration.c等和触摸屏控制有关的代码),通过finsh启动workbench(),功能基本可以,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第一个view下按“Next”Button,转到下一个view,没有问题;如果在第二个view中按“Prev”Button返回上一个view,按理说第一个view的的“Next”Button应该是弹起状态,可是“Next”Button经常显示的是按下的状态,但偶尔也显示弹起状态;“Prev”Button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在view切换的时候,Button的状态经常更新到按下状态。在PC上模拟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button的状态是触摸屏驱动实现相关的,到时我看看。

楼主:
界面切换的时候Button的状态刷新还是不太对。finsh输出只有void touch_timeout(void* parameter)函数输出的调试信息,可是rtgui_system.c中的static void rtgui_event_dump(rt_thread_t tid, rtgui_event_t* event)函数的调试信息没有输出。看PC上的模拟程序这个函数应该有调试输出的。是不是我哪里少写了什么?

网友:
你可以看看touch发的鼠标事件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驱动应该还有问题。

楼主:
#define RTGUI_EVENT_DEBUG打开,可以看到static void rtgui_event_dump(rt_thread_t tid, rtgui_event_t* event)函数的输出了。继续...

楼主:
    workbench_init();
    /* init idle thread */
    rt_thread_idle_init();

    /* start scheduler */
    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
在void rtthread_startup(void)中直接创建"wb"线程,现在只有两个静态View,无定时刷新。

finsh输出:
register a rtgui thread: rtgui, tid: 0x680015b4
finsh>>register a rtgui thread: wb, tid: 0x680008a4
wb -- PANEL_ATTACH --> rtgui
event size: 28
rtgui -- PANEL_INFO --> wb
wb -- PANEL_SHOW --> rtgui
event size: 20
rtgui -- CLIP_INFO --> wb  clip no. 0
rtgui -- PAINT --> wb
wb -- UPDATE_BEGIN --> rtgui
wb -- UPDATE_END --> rtgui (x:0, y1:0, x2:240, y2:320)
wb -- UPDATE_BEGIN --> rtgui
wb -- UPDATE_END --> rtgui (x:0, y1:0, x2:240, y2:320)
touch down: (221, 312)
rtgui -- MOUSE_BUTTON --> wb left down (221, 312)
touch up: (221, 312)
rtgui -- MOUSE_BUTTON --> wb left up (221, 312)
wb -- UPDATE_BEGIN --> rtgui
wb -- UPDATE_END --> rtgui (x:0, y1:0, x2:240, y2:320)
wb -- UPDATE_BEGIN --> rtgui
wb -- UPDATE_END --> rtgui (x:0, y1:0, x2:240, y2:320)
wb -- UPDATE_BEGIN --> rtgui
wb -- UPDATE_END --> rtgui (x:0, y1:0, x2:240, y2:320)
wb -- UPDATE_BEGIN --> rtgui
wb -- UPDATE_END --> rtgui (x:0, y1:0, x2:240, y2:320)
touch down: (35, 310)
rtgui -- MOUSE_BUTTON --> wb left down (35, 310)
touch up: (35, 310)
rtgui -- MOUSE_BUTTON --> wb left up (35, 310)
wb -- UPDATE_BEGIN --> rtgui
wb -- UPDATE_END --> rtgui (x:0, y1:0, x2:240, y2:320)
wb -- UPDATE_BEGIN --> rtgui
wb -- UPDATE_END --> rtgui (x:0, y1:0, x2:240, y2:320)
wb -- UPDATE_BEGIN --> rtgui
wb -- UPDATE_END --> rtgui (x:0, y1:0, x2:240, y2:320)
wb -- UPDATE_BEGIN --> rtgui
wb -- UPDATE_END --> rtgui (x:0, y1:0, x2:240, y2:320)
感觉touch是对的。可是Button的状态总是不对。

PC机上模拟运行的输出:

不过PC机上模拟运行时"wb"线程的事件好像无法显示。

楼主:
版主能否给个提示,现在一点儿方向也找不到。

网友:
这几天各种事情太多了,

我先在stm32 radio上试试吧,刚好radio的界面也需要把触摸操作给加上

网友:
这几天一直在整理radio的例程,已经有很大的规模了:-)

针对你说的这个button状态的问题,在radio上有时会出些问题,显示为状态有些乱,但只要触摸驱动返回的状态稳定(按下,隔一小会再抬起,这样状态基本上会比较稳定),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效果和PC上的类似。

楼主:
谢谢ffxz回复,不然我要怀疑自己的人品了:)
不过我这里出现的次数还是挺多的,不管按的时间长短。看Touch的驱动也觉得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暂时先不考虑,继续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ffxz回复,不然我要怀疑自己的人品了:)
不过我这里出现的次数还是挺多的,不管按的时间长短。看Touch的驱动也觉得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暂时先不考虑,继续学习中...

你可以更新下代码,和button相关的一个bug已经修正

楼主:
更新代码,现在Button的刷新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