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超声波问题

楼主(2010-04-20):
为什么光的频率越高,方向性越好?
甲:光都是以辐射形式传播的,光并没有特定的方向。即使像激光,手电筒一样射出来的光看起来光好像是只朝一个方向传播,但这些都是通过一些聚光手段,将辐射的光汇聚起来的。光都是以辐射形式传播的,但射出来的光在同一种介质中都是以直线方向传播的。这里的方向性是指每一束光在各种介质中以直线传播时偏转角多大。传播时的折射小,偏转角小,越接近直线方向性越好。
由于波速的改变而使波的方向改变,就是折射。一种波在不同的介质中传播频率是不会变的,频率f=v/λ=c/(nλ),v为介质中传播的频率,λ为该介质中传播时的波长, c是真空中的速度是一个固定值 m/s 。所以频率越高折射率越小,方向性越好。
乙:超声在介质内传播的过程中,明显受到超声振动影响的区域称超声场。超声场具有以下特点:如果超声换能器的直径明显大于超声波波长,则所发射的超声波能量集中成束状向前传播,这现象称为超声的束射性(或称指向性)。

到底甲乙中的方向性是谁说得对呢?乙没用特殊手段就将能量汇集了,和甲中光的说法有很大矛盾?谁对?

超声波到底是它频率高,能量高,传播的距离远。还是频率高,被吸收的多,传的近?

网友:
超声波频率越高,指向性越好,但是衰减的速度也很快,所以不能检测远距离的物体,还有一个特点是精度高。频率越低,指向性越差,但是衰减不是很快,精度也会随着频率的下降而下降

网友:
一句话:超声波是大于20khz的机械波,光波是电磁波,别混为一谈。
机械波的能量是由振幅决定的,是机械能。光的能量才和频率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想请教一个问题:您有没有做过超声波传感器收发一体的?我做过一个收发分离式的超声波测距仪,用单片机控制单发单收。假如只用一个收发一体探头,硬件电路如何设计啊,如何实现收发一体?

网友:
暂时没空做,一体化的和分体的电路都类似的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超声波,也是分体的,不过第一次,不知道改怎么做起,楼主可以给资料我么?我的QQ邮箱:836982873qq.com,万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