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驱动器去控制两相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4-20):
小第新手,现在试验不用驱动器控制两相步进电机,直接A+,A-,B+,B-连到Atmega128单片机的四个I/O口上,用1的循环来驱动步进电机的运转,用延时来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但发现这样步进电机的速度快不上去,也就几十转每分种,再高了就会发出响声。问能不能让速度上去?必须要加驱动器才可以吗??

网友:
直接IO驱动么???

最好用三极管搭成推挽方式驱动。或者用mosfet(带负载情况下)。,

网友:
你的单片机IO口能直接驱动电机?那个电机功率得是多小?估计跟不上是电流的问题,电流不够了

网友:
我觉得奇怪的是竟然能转....
直接接I/O电流肯定不够,用H桥

网友:
估计他是在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Atmega128 ,电机是确实的转动了,就是转速比较慢,提不上去,所以我上论坛来寻找能够提速的方法。……我用的是42BYG250-33的步进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直接I/O口驱动,我也是听人说51单片机可以使电机转动觉得好齐所以试验下Atmega128……

楼主:
回复 网友C:

貌似Atmega128单片机I/O口的驱动电流还是可以的……也许是电流的原因使转速提不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现在用个驱动器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
LZ能你的程序发我一份吗?luer520530@126.com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到马潮老师专栏知道AVR在vcc=5v条件下,一个I/O口输出电流可达40MA,但对额定0.4A的步进电机来说小了点……也许这就是转速上不去的原因了,用了个驱动器就好了。谢谢大家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