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够买福绿克8808A台式万用表,软件不会用。。。。

楼主(2010-04-20):
现在手上有台全新的8808万用表。
1:软件是不是需要注册?(现在能用,不知道是不是有时间限制)
2:这软件使用说明怎么没用的?光盘里怎么找不到,
   我想测量一晚上的某点电压变化,想得到类似于这样的效果图

楼主:
不知道哪位大虾用过此表。。。。。
小弟不知道怎么使此表

网友:
8808 用户手册上“使用计算机接口操作万用表”一章有如何使用 RS232 操作的说明,你可以设置万用表为打印模式,这样它就会定期通过 232 把测量结果打印出来,电脑这边用超级终端或者自己用高级语言编写一个上位机就能接收;或者使用 232 字符也能操作,比如 MEAS?,VAL? 就能读,可以通过超级终端完成。但是要记录数据做成图表,还是需要用高级语言写一个上位机软件的。

Fluke 提供的软件就不清楚了。

网友:
是那个FlukeView Forms吧

楼主:
就是 厂家提供的PC软件 没有像上面一样的绘图功能 只是简单的:在一段时间内最大最小值是什么 平均值是什么

网友(2010-08-28):
吧数据记录下来后缀改成csv格式
导入excel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