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t91rm9200系统内核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2010-04-20):
我设置了TC0定时器RC比较中断,RC寄存器能启动比较并复位清零,但到计数设定值确始终进不了中断,不知道为何?盼各位高手指点下子!谢谢
程序原代码:
#define XOS_Time_ticks_per_sec 5/*一秒中断5次 即:200ms一个时钟*/
#define OS_Tick_freq ((32768/XOS_Time_ticks_per_sec)-1)//1/(32768/65536)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0_Init(void)
{        volatile uint32 dummy;
//使能TC0外设时钟电源,PMC_PCER,使能TCO外部处理器时钟
        AT91F_TC0_CfgPMC();
//使能PMC主时钟
        //*AT91C_PMC_SCER |= 1;
/***************************************************************************/
//禁用TC0计数器,禁用TCO时钟        (TC0计数器时钟使能命令无效、TC0计数器时钟禁用命令无效、TC0软件触发命令无效)
        *AT91C_TC0_CCR  = AT91C_TC_CLKDIS;
//中断禁用寄存器:TC_IDR,禁止所有TC0中断使能和比较
        *AT91C_TC0_IDR  = 0xffffffff;
//TC状态寄存器寄存器名称:   TC_SR  只读取当前TC0状态标志.清中断源,读取SR状态位
        dummy = *AT91C_TC0_SR;
        dummy = dummy;
//中断屏蔽寄存器寄存器名称: TC_IMR 只读取当前TC0中断使能标志,不可写入操作
//TC0模式寄存器设置
                        //TCCLKS: 时钟选择为TIMER_CLOCK5,UP 模式,有RC 比较自动触发
                        //TIMER_CLOCK1 = MCK/2 =59,904000MHz/2
                        //TIMER_CLOCK2 = MCK/8
                        //TIMER_CLOCK3 = MCK/32
                        //TIMER_CLOCK4 = MCK/128
                        //TIMER_CLOCK5 = MCK/1024 = 59,904000MHz/1024 = 0.0585MHz
    AT91C_BASE_TC0->TC_CMR =
                    //TCCLKS=8,时钟选择TIMER_CLOCK5; 200mS中断 65536/OS_Tick_freq=200ms
                    AT91C_TC_CLOCK5|
                    //WAVESEL=10,UP 模式,有RC比较自动触发
                    AT91C_TC_WAVESEL_UP_AUTO|
                    //WAVE=1,波形模式使能
                    AT91C_TC_WAVE|
                    AT91C_TC_CPCTRG
                    ;
//RA,RB,RC实时寄存器复初始值
        *AT91C_TC0_RC  = OS_Tick_freq;
/*********************************************************************/
//禁止AIC所有中断向量,禁止AIC中断TCO向量,AIC_IDCR,AIC_ICCR
        AT91F_AIC_DisableIt(AT91C_BASE_AIC, 0xFFFFFFFF);//AT91F_AIC_DisableIt(AT91C_BASE_AIC, AT91C_ID_TC0);
//清除 TC0 interrupt 标志位
        *AT91C_AIC_ICCR = (1 << AT91C_ID_TC0);
//结束AIC中TC0中断命令
        AT91F_AIC_AcknowledgeIt(AT91C_BASE_AIC);
//AIC中断地址配置、优先级、触发模式配置、中断地址入口函数
        AT91F_AIC_ConfigureIt(
           AT91C_BASE_AIC,                                                 // AIC base address 0xfffff000
           AT91C_ID_TC0,                                                   // SYSTEM peripheral ID
           AT91C_AIC_PRIOR_HIGHEST,                                 // Max priority
           AT91C_AIC_SRCTYPE_INT_LEVEL_SENSITIVE,//Internal Sources Code Label Edge triggered
           Time0_asm_handler);
//TC0计数器COUNTER值寄存器清
        *AT91C_TC0_CV   = 0;
//使能TC0时钟计数
        *AT91C_TC0_CCR = AT91C_TC_CLKEN;
//TC0,使能RC比较中断 TC_IER ,设置中断触发方式
    *AT91C_TC0_IER = AT91C_TC_CPCS;
//AIC中断向量使能
        *AT91C_AIC_IECR = (1 << AT91C_ID_TC0);
//触发一次中断
        AT91F_AIC_Trig(AT91C_BASE_AIC,AT91C_ID_TC0);
//开始计时
        *AT91C_TC0_CCR = AT91C_TC_SWTRG;}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0_c_handler(void)
{        volatile uint32 dummy;
//        int tmp;
//中断结束处理
//清中断源,读取SR状态位
        dummy = *AT91C_TC0_SR;
        dummy = dummy;
//清除TC0中断向量
        *AT91C_AIC_ICCR = (1 << AT91C_ID_TC0);
//中断结束处理
        *AT91C_AIC_EOICR = 0;}
//主函数
int main()
{        //定时器0初始化
        Time0_Init();
        //AT91F_DBGU_Printk("\n\rBasicBoot Successfull: Enter main()\n\r");
        while (1)
        { /*(temp1==1)
                {
                        *AT91C_PIOA_OER        = ((uint32)0x1)<<21;
                        *AT91C_PIOA_OER        = ((uint32)0x1)<<22;
                }
                else
                {
                        *AT91C_PIOA_ODR        = ((uint32)0x1)<<21;
                        *AT91C_PIOA_ODR = ((uint32)0x1)<<22;
                }*/
        }
}
汇编部分代码:

;----------------------------------------------------------------------------
;- IRQ Entry
;----------------------------------------------------------------------------
                        MACRO
        IRQ_ENTRY $reg
;- Adjust and save LR_irq in IRQ stack
          sub r14, r14, #4
        stmfd sp!, {r14}
;- Write in the IVR to support Protect Mode
;- No effect in Normal Mode
;- De-assert the NIRQ and clear the source in Protect Mode
        ldr r14, =AT91C_BASE_AIC
        str r14, [r14, #AIC_IVR]
;- Save SPSR and r0 in IRQ stack
        mrs r14, SPSR
        stmfd  sp!, {r0, r14}
;- Enable Interrupt and Switch in SYS Mode
        mrs r0, CPSR
        bic r0, r0, #I_BIT
        orr r0, r0, #ARM_MODE_SYS
        msr CPSR_c, r0
;- Save scratch/used registers and LR in User Stack
        IF  "$reg" = ""
        stmfd  sp!, { r1-r3, r12, r14}
        ELSE
        stmfd  sp!, { r1-r3, $reg, r12, r14}
        ENDIF
                        MEND

;----------------------------------------------------------------------------
;- IRQ Exit
;----------------------------------------------------------------------------
                        MACRO
        IRQ_EXIT $reg
;- Restore scratch/used registers and LR from User Stack
        IF "$reg" = ""
        ldmia  sp!, { r1-r3, r12, r14}
        ELSE
        ldmia  sp!, { r1-r3, $reg, r12, r14}
        ENDIF
;- Disable Interrupt and switch back in IRQ mode
        mrs r0, CPSR
        bic r0, r0, #ARM_MODE_SYS
        orr r0, r0, #I_BIT:OR:ARM_MODE_IRQ
        msr CPSR_c, r0
;- Mark the End of Interrupt on the AIC
        ldr r0, =AT91C_BASE_AIC
        str r0, [r0, #AIC_EOICR]
;- Restore SPSR_irq and r0 from IRQ stack
        ldmia  sp!, {r0, r14}
        msr SPSR_cxsf, r14
;- Restore adjusted LR_irq from IRQ stack directly in the PC
        ldmia  sp!, {pc}^
                        MEND

;------------------------------------------------------------------------------
;- Called Functions     : Time0_c_handler
;- Called Macros        : IRQ_ENTRY, IRQ_EXIT
;------------------------------------------------------------------------------
            EXPORT      Time0_asm_handler
            IMPORT      Time0_c_handler
Time0_asm_handler
            IRQ_ENTRY
           ldr         r0, =Time0_c_handler
           mov         r14, pc
           bx          r0
            IRQ_EXIT
;
                                       END

楼主:
望高手能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