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的PLC有没有编码器输入检测功能呢?不知大家的PLC的高速脉冲计数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0-04-20):
不知大家的PLC的高速脉冲计数是如何实现的?
用51能不能行?

楼主:
高手不在吗?用51的计数器能做吗?大家一起来讨论下

网友:
用51可以,不过速度你要算算满不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速度可以,但现在我用汇编,计数老是不对,一个方向转怎么都行,但一反向到0的位置就出错了我程序和图贴在这了麻烦高手给看下
http://218.16.124.207/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8512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iaomage_2000&bbs_id=9999

网友:
嘿嘿,我最初用过arm7的定时器去接欧姆龙的e6b2,好像是2000线的,计数是没有问题,正反转也是没有问题,就是转速快了后,基本上CPU就处于快要挂掉的边缘。后来改成用cpld去接。
你的程序看不懂,呵呵,不懂汇编。

楼主:
呵呵谢谢高手指点,不过没用过CPLD也不会C只能用汇编了,按理说这个程序不是太复杂,不过调了快1周了就是调不通,直接无奈了,才到坛子里来请教高手的呵呵,烦了直接用个运动控制芯片呵呵

网友(2011-08-04):
编码器一般为0-5V TTL 电平,PLC 的标准电平为 0-24V。需要用蓝瑟 MHM-02B/02BO 转换。

网友:
51的速度估计跟不上吧,还要看你的要求线数与精度是多少,51的资源太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码器一般为0-5v ttl 电平,plc 的标准电平为 0-24v。需要用蓝瑟 mhm-02b/02bo 转换。
那个哦谢谢,“蓝瑟 mhm-02b/02bo”转换没听说过,我转换是直接用个TLP521-2吧5V电平转为24V了,因为PLC的输入端有上拉电阻,所以直接TLP521的发射机接地。集电极接X0和X1。然后光耦输入测加了个470欧的电阻限流,目前使用正常。

回复 网友B:
51的速度估计跟不上吧,还要看你的要求线数与精度是多少,51的资源太少.

51速度倒是跟上了还能刷12864的一个屏嘿嘿不过用的汇编。采用了个前级来辨相。给51的定时器,直接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