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请允许我....穿起新马甲,贴出一个现成的单火供电无线遥控开关原理图,让大家

楼主(2010-04-20):
为此我特意 换上一个新的马甲。把图贴出来,让大家一起去讨论和分析一下其中的原理,同时也让自己有一个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机会。

说明:此电路为单火线进线,可以同时控制三路输出,相当于我们的三位面板开关。
   1、J1为无线接收模块,可以接收通用的433等编码无线数据。
   2、CPU 上面没有丝印任何型号,按管脚分析是义隆的EM78P153S或者与之兼容的芯片(这芯片网上报价0.9元 超便宜)。
   3、I2C芯片 用来记忆学习按键用
   4、输出端 分别由控制3路5V继电器实现。

   5、单火线取电:
   进电:火线进保险丝,进入双向可控硅BT139,可控硅控制脚直接通过两个稳压管 返回BT139第2脚。
   值得注意:3路输出都有一个102的电阻引回来,通过三个整流桥,并配合绕在同一骨架三组线圈(我们暂且称他做为变压器),
   这样分别得到给5V继电器供电电源和系统电源(系统电源通过高压输入的LDO,得到3V 直流电)。

     至于祥细的工作原理,我目前还没有摸透, 请大家一起来分析、讨论一下。

出图(如下,图画得不太好看 请见谅!)

原理图 (原文件名:RfSwitch.GIF)

楼主:
回复 楼主:

由于传上来的图片的效果不好!换种格式,再传一次。并打印成PDF以附件形式传上来,如果这次图片还看不清楚,请看附件PDF文件

图片 (原文件名:RfSwitch.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看以下PDF附件,PDF附件可以看清楚

网友:
顶起,我也想了解.

网友:
使用的流程介绍一下啊,结合使用流程再看图不就方便了

网友:
MARK 单火线供电

网友:
3路负载的强电回路是经过那个BT139的,BT139 做为灯点亮时取电的作用,处于不完全导通,3路的负载如果超过600W,那个BT139就会发热非常严重,是非常严重。
这个方案有这个缺陷是比较危险的,只能在保险管上限制整体的最大电流。

这个方案多数的厂家都在用。使用的接收头多数是低功耗的超再生模块,超再生模块到了北方使用的话,因为温度的就会有很多问题。

现在的遥控开关面板市场感觉有点被做烂了,都在竞争低成本,什么都用最便宜的,低端的卖得太便宜了,实在受不了啊。。。

后面的厂家再做这个东西的话,想要杀出血路困难重重啊。

网友:
没有接通负载的时候,是用右下角的RCC开关电源供电的,这部分画的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

网友:
mark,有空再看

网友:
高手分析一下工作流程

楼主:
对于RCC 高频变压器 我也是一直存在疑问,里面确实是三组独立的绕组,昨天因为加班,没时间去研究这部分电路有没有画错,今晚回去一定要清楚 画一下。

BT139 确实是会发热,而且加了散热片 。

网友:
请问楼主,测试过这种开关的输入电流吗? 能达到100ua以下吗? 我看还用继电器,功耗不小呀!

网友:
5v以上的电路基本不懂

网友:
可控硅导通后,怎么供电?图太复杂,还没看明白。

网友:
帮你顶一下,我也感觉有趣。

网友:
楼主可有整理好一点的图纸?

网友:
我找到一张差不多的电路图,大家共勉。请问,上图的RCC能振荡吗? 静态电流多少?

网友A:
我以前也抄过一款~~~~~~~~~~~~~~

网友:
呵呵,我们公司就有这款产品,局限性太大,价格太高,基本上都不怎么做了

网友:
光看电路的元件,肯定不止5mA的静态电流。

网友(2010-09-09):
负载很轻时RCC还能起振?
这种单火线取电还不是很完美,但目前技术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我也一直在用这种开关,60多元买的,很方便,关灯不用上下楼了

网友(2012-12-06):
有时间来研究下

网友(2017-12-31):
make   单火供电电路

网友B:
做继电器单火开关的朋友们,你们就天天祈祷着用户不接大一点功率的LED灯具吧,最好这些个用户都用白炽灯泡最好,不然你们就等着自己哭别人骂了。
另外看到楼主给的电路图中同时用了继电器和可控硅就知道设计的人是个死脑筋,这种应用模式完全是把这两种器件最差的特性结合了,这样产品能好用还真是没天理了。
我对楼主给出的电路图的评价是,这种开关要说没有用也不对,就是用来躲在被窝里开开小功率灯而以,连真正取带家里所有的开关都做不到,应用范围非常窄,外加外观太难看,消费者根本没法认可。做这种产品的厂商根本就没想过真正去做大做强这个市场,只是想通过一两个产品骗骗消费者,搞点钱后发现做不下来就撤。实际上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厂家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单火开关的市场一直都不见有大的起色。
实际想真正的做大做强单火开关的市场,起码要对墙壁开关的市场有一定的了解,单火开关需要保证能取带墙壁开关的所有功能,然后再谈更多的功能。另外外观也要不输机械式的墙壁开关,不然市场只能不温不火的状态。
另外,对于真正想做单火开关的朋友,我还要说一句深有体会的话:“再高贵的电子开关,也得配合市场上的烂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抄过一款~~~~~~~~~~~~~~

你好 看到你说的抄过一款单火线供电,可以参考一下你的方案么?我的邮箱510004747@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继电器单火开关的朋友们,你们就天天祈祷着用户不接大一点功率的LED灯具吧,最好这些个用户都用白炽灯泡 ...

大神详细解说下为啥该电路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