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推荐一个神速搜索本机硬盘的小软件,别再用windows的搜索了,也不要总去网上搜,其

楼主(2010-04-20):
向大家推荐一个神速搜索本机硬盘的小软件,别再用windows的搜索了,也不要总去网上搜,其实自己电脑上说不定就有不少好东西。

Everything是速度最快的文件搜索软件。其速度之快令人震惊,百G硬盘几十万个文件,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完成索引;文件名搜索瞬间呈现结果。它小巧免费,支持中文,支持正则表达式,可以通过HTTP或FTP分享搜索结果。如果不满意Windows自带的搜索工具、Total Commander的搜索、Google 桌面搜索或百度硬盘搜索,如果正在使用或放弃了Locate32,都值得推荐这款体积小巧、免安装、免费、速度极快(比Locate32更快)的文件搜索工具Everything。

软件是云端软件下用的,怕软件离开云端会出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去下个云端软件,我最近一直在玩云端软件,现在已经把PADS2007、Orcad10.5、protel、matlab等等都弄到云端下了,以后不用怕电脑C盘被搞乱了。

还有这个软件不支持FAT32分区,只支持NTFS分区,不过搜索速度真的很快,快得令人难以想象,而且搜索速度不受硬盘大小影响,我的硬盘是1T的,就在建立索引时需要不到十秒时间,搜索时根本就是输入即见结果。

绿色版的请去7楼下载,强烈推荐大家使用。

网友:
是不错,一直在用

网友:
云端软件?啥玩意?

楼主:
回2楼

云端是软件和操作系统的中间载体,能解决您以往使用软件时:软件安装繁琐费时、软件安装使用引起的系统脏乱崩溃、重装系统后重装软件等烦恼,帮您更快、更简单、更舒适的使用和管理软件。

云端软件库拥有近万款的软件资源,都无需安装,一键使用,不写注册表、不写系统;无用软件可以一键删除,快速干净不残留。

云端实现真正的完全的软件绿色化。

--------------------------

以上是软件广告词,不过经过我实际应用,觉得这东西的确是个好东西,的确不会把系统搞乱,而且最妙的把大块头软件安装到云端下,然后生成压缩包,再导出保存以后,以后再安装大块头软件时就不需要费那么长时间了,直接导入就行了。

楼主:
再传一个不在云端下运行的,应该也可以用的,估计绝大多数人都没用过云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在不使用的时候,在后台建立索引吧。 十几秒钟读目录表也不够时间啊。

他是使用ntfs的索引。

所以仅支持ntfs分区。

只搜索文件名,没有大太价值。和baidu硬盘、google桌面不是一个类型的软件。

网友:
LVA扩展名的文件, 如何使用?

网友:
7楼的用了, 很快,超快, 不过是否占用较多的CPU+RAM

网友:
这个只能在ntfs下高速
建议用个索引形式的工具,例如我一直在用的Locate32就很好用。

网友:
我也用Locate32的  握手

网友:
没错,这个只能在ntfs分区用的,不需要建索引

一直在用avafind,感觉不错

网友:
Everything:速度最快的文件搜索工具

Everything是速度最快的文件搜索软件,可以瞬间搜索到你需要的文件。如果你用过Windows自带的搜索工具、Total Commander的搜索、Google 桌面搜索或百度硬盘搜索,都因为速度或其他原因而不满意;或者用了Locate32也不满意(或满意),推荐这款体积小巧、免安装、免费、速度极快(比Locate32更快)的文件搜索工具Everything!

它是voidtools(中文主页) 开发的一款文件搜索工具,官网描述为“基于名称实时定位文件和目录(Locate files and folders by name instantly)”。它体积小巧,界面简洁易用,快速建立索引,快速搜索,同时占用极低的系统资源,实时跟踪文件变化,并且还可以通过http或 ftp形式分享搜索。注意:是文件名搜索,不能搜索文件内容;只适用NTFS文件系统,不适合FAT32;但支持中文(请使用Version 1.2.0.317及更新版本)是没有问题的。

Everything三大优点

2.1 速度极快

Everything搜索工具的最大优点是速度极快。

第一个快速体现在索引速度。官网称,1分钟可索引100万个文件。笔者的NTFS文件系统共40G/近4万个文件,第一次启动时,根本没有感觉到建立索引需要时间。这种快速,是因为Everything的索引无需逐一扫描硬盘文件,而是直接读取NTFS文件系统的USN日志。这当然是既省力,又合理的做法。

第二个快速体现在搜索速度。在搜索框中键入字符后,搜索结果——或许称为过滤结果更准确——实时呈现。

总起来看,多篇测评和试用者认为,其速度超过了以前备受好评的Locate32。是否真有这么快?请各位读者反馈试用结果。目前收到的反馈都证明了这一点,对有些网友而言,速度已经快到令人震惊,甚至是愤怒了:凭什么可以这么快!

2.2 简洁易用

Everything的第二大优点是界面简洁易用。安装之后,运行程序,键入搜索内容,连回车都不用按,直接得到结果。非常方便,尤其适合初级用户。

Everything还可以集成到右键菜单中(如图所示)。这样,在资源管理器或Total Commander等文件管理器中,就可以更方便地搜索文件了。

另,快速+简洁,这不是Google的风格吗?或者说,这是任何优质服务的共有特征。

2.3 支持服务器分享

快速易用,并不意味着功能单一或设置固化。实际上,Everything的第三大优点就是,高可配置性和实用的附加功能。高可配置性,看一下软件的设置菜单就明白。而实用的附加功能,体现为搜索结果的共享发布。Everything支持把文件索引通过http或ETP/FTP的方式发布。也就是说,你可以让它在局域网的文件服务器上运行,然后在任何一台机器上,通过浏览器快速搜索文件服务器。参见视频演示。

此外,Everything占用资源很少(内存7MB),支持正则表达式。

3.结论
如果你经常需要按照文件名进行快速搜索,并且磁盘用了NTFS文件系统,则Everything是首荐工具。如果你需要远程搜索其他计算机上的文件,那么Everything的服务器共享功能更为适合。总之,这款不到1MB的搜索利器,很值得收藏试用。

网友:
一直用GOOGLE桌面,也挺好的

网友:
我用的是locate32,本地搜索非常好用,不过建议这类常用软件不要进云端。系统C盘用影子系统Shadow Defender保护,都开云端的话会使垃圾文件进驻云端缓存.

网友:
试了一下,速度是挺快的,谢谢楼主。

网友:
还可以联网搜索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