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滤除直流电机对模拟电路产生的干扰?

楼主(2010-04-20):
小车上有超声波传感器,但是PWM驱动的直流电机给系统引入了很大的干扰,尤其在电机堵转之后,脉冲经放大之后已经严重影响采集结果
超声波信号是38K左右,电机的干扰脉冲在1K左右:

规律的小脉冲即为干扰信号,什么方法可以滤掉呢?

网友:
电源串电感.

网友:
电机阻力大时火花干扰十分强大

从电气上隔离,电机机壳接地,最好在电机两根线上加共模电感,就是两个线并在一起在磁环上绕几圈,具体磁环参数不清楚

网友:
如果非要使用同一个电源,就将超生部分和电机部分单点接到总电源,并用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串电感.

也就是在电源上用电感滤波?
那么参数如何选取?

网友:
共扼电感电路参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