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 0.4.0 的example例子怎么使用啊?

楼主(2010-04-20):
是不是一定要定义
#define RT_USING_FINSH
#define FINSH_USING_SYMTAB
这两个啊?

网友:
例子分为两个模式:
* 单一模式,单一的例子文件可以用于直接替换application.c文件,例子会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启动。

* 测试模式,可以把所有例子文件编译在一起(当然因为例子都是独立的,所以占用空间也是独立的,会显得RAM占用比较大),这个时候需要finsh shell,即定义RT_USING_FINSH 和 FINSH_USING_SYMTAB。在finsh shell中调用

list_tc()
获得当前系统中所有测试例程

start_tc(prefix_str) -- prefix_str是测试类的前缀,例如"thread"
开始一类自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