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的万用表同样令人心寒---UT61E 的虚假宣传

楼主(2010-04-20):
买过2快优利德的万用表,觉得价钱和质量都可以。最近因为产品需要稍高精度的测试,需要用到0.0001A精度的万用表(由于需要产品启动后测试电流,故需要用A档,mA档的内置太大用电池供电会掉电不能启动),从优利德的网站和其他网站了解了下,发现UT61E可以显示到这个精度(看A档),下面是之前官方的截图:

61E官网截图 (原文件名:UT61E.JPG)

淘宝上买回来后,发现A档只有4位,这样根本达不到精度,如下图

A档电流测试 (原文件名:电流.jpg)

只好与商家确认,商家通知优利德后,几天终于有了结果,结论就是这样,是宣传有误(看来之前被优利德忽悠了):

确认 (原文件名:确认.JPG)

  看来优利德还算反应级数,同时立刻官网把图改了

UT61E 新官网截图 (原文件名:UT61E 新.JPG)

  但是淘宝上的商家基本还用旧图,GOOGLE上也可以搜索到基本是用之前的图:

淘宝截图 (原文件名:淘宝.JPG)

GOOGLE截图 (原文件名:GOOGLE 截图.JPG)

    整个过程损失了精力,产品也没法测试,只好退货,但是淘宝商家认为这个是厂商宣传有误,不是淘宝商家的责任,现在只好损失邮费退回去了。
    优利德作为国内的万用表大厂,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测试,根本没有一点做仪器的严谨性,造成用户的的损失就这样了事,真是让人心寒。

网友:
Fluke更操蛋,117C无法显示1mA以下的电流。

网友:
有没按RANGE试过?

我的也是优利德的,不过是UT60B,在自动的情况下有可能是该档的最大,也有可能是该的最小值,所以按下RANGE选译所需要的量程。

我猜那个型号的电流A档默认指向最大值,10.000A,所以显示的是0.000A

你按RANGE键选译,就会跳到2.2000A档,这时应该是显示0.0000A

网友:
楼主的图上已经出现manu字样了,人家显然是按了Range的,楼上要加强学习喽。

网友:
看来现在的表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

网友:
其实UT61E最大的毛病是温飘,75ppm的基准温飘,没几度就误差超标了。

楼主:
TO 2楼
已经尝试过切换,这个表厂商已经确认有这个问题,看下图:
手动切换,其实A档只有手动

A切换 (原文件名:A.jpg)

mA自动

mA (原文件名:mA.jpg)

mA手动

mA手动 (原文件名:mA-.jpg)

V档

电压档 (原文件名:v.jpg)

所以这个表电流都是最大4位,电压有5位,做厂商的没有一点严谨性。

网友:
有没试过按下 RANGE 后才开机?

我的 UT70D 不按 RANGE 开机显示是 0.000V,但按下 RANGE 后才开机则显示 0.0000V.

网友:
电流档精度有限,多显示1位也没有用。你自己查查UT61E的手册,看看精度是多少?
按照你的要求,估计34401A才能满足。

网友:
如果不是的话那数据内也有错,不只图错了,2.2000A这档如何显示?

如果2.2000A这档显示0.000A的话跟10.000A显示一样了,何必要分两档?

楼主:
7楼, 已经试了,一样的。
而且看上面厂商的确认:
有确认了,那个A档确实只有四个零
无法调至五个零。

网友:
闲的蛋疼,就翻了一下Datasheet,电流应该显示5位。
http://www.cyrustek.com.tw/spec/ES51922.pdf
难道新版UT61E不光取消了盛雷成ResNetwork,连主芯片也换掉了?

楼主:
8楼,只做产品的快速测试,所以想用这种表。 公司也有34401A和keithley 的电源,精度有保障但是数量有限,有时不够用。
优利德作为仪器大厂,这种问题不应该这样处理。

网友:
有玩过UT10a的朋友么?
我的频率档 工频干扰很严重

网友:
晕晕,所有电流档只有4位啊?

楼主:
uA 档只有3位,更少。

网友:
只能说明楼主买东西之前做功课不认真

对于仪器,对照规格表和容差来选才行啊,看宣传照片就信以为真的,还赖别人不厚道

Agilent、TeKtronix很多示波器的宣传彩页,仪器上连探头都没接,屏幕上就显示漂亮的波形,楼主也投诉去吧,嘿嘿

楼主:
对17楼相当无语,看规格表:

规格 (原文件名:AAA.JPG)

  这种宣传页是负责的吗? Agilent、TeKtronix 的宣传不会这样写。

网友:
【15楼】 newintel

...我的UT60B是显示0-3999的,所有的档都是显示4位的,没有少到3位。

楼主:
uA (原文件名:uA.JPG)

uA2 (原文件名:uA2.JPG)

网友:
...不能这么算的,前面两位是0,所以消掉了,你测的时候就会显示出来了。

看量程应该符和啊?我的测到0.1uA,你的0.01uA

从你发上来的图片看,只有10A档不对,其它档都正常的5位的。

楼主:
21楼,所以规格上看其他档位时可以的,就是A档没有和规格表相符。

网友:
对18楼相当无语,容差是划分仪器档次很重要的依据之一

对于+/-1.2%的测量误差,小数点后面显示4位和显示10位,对啥本质区别?

你那个截图,只有前面一截,非常重要的误差指标给xx了

典型的断章取义

楼主:
24楼, 仪器的精度受误差限制,但是仪器的显示难道就可以随便标,如果做不到应该堂堂正正标示出来,而不是在玩图片宣传。

网友:
现在比较倾向于21楼的意见,楼主实测一下电流看看,现在下结论太早。

楼主:
26楼, A档已经测试过,没法显示到0.000X A,只能显示0.001A. mA档没法测,因为产品一上电就掉电了,mA内置在10欧左右,A档内置小于1欧。

网友:
这档 0.000X mA == 0000.0uA

楼主多按几下RANGE试下,手动的话会有几个档的,多按几下看看什么结果。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没法显示0.000X A, A档测试过程中按过了,长按和短按几下在A档都不能切换到其他精度。

网友:
晕,也就是说这表少了一个2.2000A的量程,怎么这么怪胎啊。

楼主:
现在很多表都没有2A档左右的量程,多数是20A, 找了好久才发现UT61E宣传上有,精度能满足快速测试,谁知道被厂商忽悠了一把,真是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没法显示0.000X A, A档测试过程中按过了,长按和短按几下在A档都不能切换到其他精度。

能显示0.000mA也是对的,但是这个档位10欧姆的内阻导致无法测试,就是你不看说明书的罪过了。换别的品牌的万用表,也是一样的。

关键是你没有建立一个测试方案来具体评估一下这个万用表,一个电压源一个电位器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懒得做嘛?

楼主:
32楼,情况是这样,产品快速测试供电使用的是单节锂电池(4.2V),因为这样可以省直流电源,现在便宜的直流电源很容易烧, mA档多数万用表都是10欧左右的,这个情况我当然了解 ,所以最快的方法是使用A档,可以到0.0001A, 有真正的5位表,但是太贵就不符合这个快速测试的成本了,对比了其他的表以为UT61E是符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32楼,情况是这样,产品快速测试供电使用的是单节锂电池(4.2V),因为这样可以省直流电源,现在便宜的直流电源很容易烧, mA档多数万用表都是10欧左右的,这个情况我当然了解 ,所以最快的方法是使用A档,可以到0.0001A, 有真正的5位表,但是太贵就不符合这个快速测试的成本了,对比了其他的表以为UT61E是符合的。

真要命,我都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真要追究精度UT61E是个烂表,我在11楼贴的Datasheet你肯定是没看过。

楼主:
34楼
不是真正追求0.0001A的精度,是要求有能显示在0.000X A的万用表。 如果精度在0.001 A. 产品测试的人员看到的测试结果是0.000 A,这样很容易误解产品坏了, 但是如果能显示在0.0005A 这样的东西是合格的,因为实际电流会在0.001 A以下。

网友:
我给你个测量方法让你参考。

由于你的间品是开机时才出现的冲击电流,而实际工作时电流并没有这么大,所以

用mA档测量,在通电之前两个表笔短接(测量的两线已经放在两个表笔上了),然后上电,上电后两个表笔断开读数。

楼主:
36楼 , 首先说感谢了。

  按照你提供的方法,基本可以使用,有个小缺点是要做个治具切换万用表的连接,等到产品进入standby的时候就断开表笔读数,有治具可以方便测试人员SOP化的操作。

网友:
一件小事就能看出这个公司怎么样了。不值得信赖。

网友:
学习一下,虽然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一片UT10a,频率档无工频干扰啊!

网友:
哈哈,很久以前就不用胜利的表了。尤利得的压根没看上眼过。

网友:
是确少了2.2000A档,10.000A挡是有的

网友:
临时用不用220mV电压档并个0.1欧的电阻,这样人为制造一个电流表。并表笔也是常用作法,比如测手机待机电流。开机进很大,可能大于1A,而正常待机才不到10MA。

网友(2010-05-20):
注意精度和分辨率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2011-08-18):
类似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我也来说明一下我遇到的情况吧:
今年1月份,我买了UT60H,(买这个型号的原因是:带独立电源开关的4位半表,可以减少拔盘磨损(个人怪僻. 不认同的也请勿拍砖))
这个表优点蛮多,速度也很快,不错. 但有2个问题,比较讨厌(反正我无法接受).
1: 这个表的自动关机功能不能取消( 买之前,我在官方网站看了说明书, 说明书说可以禁止自动关机功能..但我按说明书上提到操作方法多次试验,都不成功) . 因我是作为工作表,有时要工作一天,经常自动关机,并不适合这种使用场合.
2:测量一个电压时,(假设一个电池的电压为1.5000V) 每次测量的结果会有不同,有时1.4985 有时1.4995 (拿开表笔后,再又马上接上,这样重复测量). 也就是说重复测量同一个值,表现为有很多不同的值.

我已经致电上海优利德分部咨询过. 针对问题1: 自动关机功能经张工手上的表,及厂里的表再次确认,并不像说明书上据说的可以取消.  实际是不能取消自动关机功能.
针对问题2,优利德的张工回答:"虽然重复测量,测量值出现不同的情况,但他只保证在误差范围内.并且说了这个低价4位半表的价格并不比3位半贵多少".
后来我退货了.还是买了VC86D来用算了.

网友:
他們的表mA檔內阻超大,用在低壓的產品上根本沒門,有投訴過這問題,沒有用的.國內表就這個德性.
原來入過10多個,用在部門里.現在都換完了.僅我在用71C.遲點也要退他下來了.

网友:
要看规格的
不是看图片上有几个零
就算他能显示十个零,电路精度达不到,还不是白费!

网友(2011-09-22):
不知道优利德什么型号的表能测毫伏,微伏的电压

网友(2011-11-24):
这个价位,也只能个人DIY用。要这么高精度的。多出点钱吧。

网友(2012-02-26):
优利得听说万用表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