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MCU,驱动2.8寸彩屏,跑UCOS+UCGUI要非常流畅,不要ARM9,STM32已排除

楼主(2010-04-20):
屏是IL9328驱动的2.8寸屏,STM32 72M试验过,刷屏感明显,还有没有带屏快的芯片,ARM9一是比较贵,二是应用门槛比较高
望推荐,多谢。

补充,要工业级的。

网友:
看看,你知道的

网友:
9325的PDF说,WR100ns,设想地址自动加,每次只送16位色彩,320*240=76800*100ns=7.7ms,极限速度

楼主:
jz是个牛B的片子,但是是商业片..
8哥,不应该是932x自身速度上不去吧?非要用比如44B0来带无控制器的屏?

楼主:
ACTEL出了个SMARTFUSION,带CORTEX-M3硬核,还可以用FPGA作个LCD控制器,高人们请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TEL出了个SMARTFUSION,带CORTEX-M3硬核,还可以用FPGA作个LCD控制器,高人们请关注。。

都不知道你想干嘛。。。

fpga会比arm9更贵,门槛比ARM更高。

楼主:
向高手推荐的。。

网友:
atmel  的 SAM3U应该可以

网友:
PIC32应该可以,它自带并口,可以直接和LCD连接。而且速度80M,1.25MIPS的运行速度,应该够用了

网友:
俺也找这样的芯片呢盼高手!

网友:
nuc710 带2.8的屏不是问题,QQ:724837559

网友:
怎么没人推荐啊!

网友:
这款ARM可以满足:

HMS30C7210
  主频: 60MHZ
  支持NandFlash,SDRAM
  触摸屏接口
  USB 1.1 Device
  所有IO都可以作为中断口
  工作温度:-40-+85
  封装:LQFP208

  价格: 约19RMB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叶子,你想干啥,如果HMS30C7202能到19的话倒是不错,我以前用的时候都是100人民币一个,结果这芯片推不出去,就三一和中联在用,长沙用的人很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目前,100RMB差不多可以买两片S3C6410了

网友:
ARM11,CORTEX-A8.FPGA,DSP.

网友:
EP7312,ARM7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8749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fsmc&bbs_id=9999

这个STM32连接IL9325,20帧/秒

网友:
为什么不用NXP ? 所有型号都带hi-speed IO的啊。

网友:
流明50M的cm3,比72M的stm32快很多,100M的nxp,在ST面前,就是飞一般的速度了。
关键是flash的速度,不然主频再高也白搭。

网友(2010-07-11):
我用 stm32 刷 480X272,运行 ucgui 的demo非常流畅,speed 测试可达 6658560

网友:
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
blackfin,BF531,贵在仿真器,不能仿真的或者只能用GDB下载的廉价工具不实用
或者用ARM9门槛也不高,如果只上uCOS,不跑linux,也不用学多少东西,当一般MCU用。2416就很便宜,不想搞BGA的可以用AT的QFP封装的ARM9,不过就没什么性价比了

网友:
bf531真是好东西,我用它刷 800x600的 VGA,速度都飞快。更不用说 2.8 的小屏了

网友(2010-11-01):
bf531的资源那么多,应该不便宜
楼主,有找到合适的芯片吗?我也正在找同样的需求,希望是3$以下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用的是stm32的哪一个芯片,是直接驱动rgb接口屏还是16bitcpu数字接口屏,需要外加其它的cpld一类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