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如何从文件中读取一组数据?

楼主(2010-04-20):
现在文件(.TXT)中有类似这样的一组数据
11 1 5 1 1 2
21 2 2 5 4 1
31 3 3 3 2 3
41 4 4 2 3 4
51 5 1 4 5 5
61 6 6 6 6 6

现在我想把这些数据读到内存中然后进行处理

读取一行,并把一行中的16个数据分开。

如果有方法能读取指定行中的指定数据就更好了

新手   不知道怎么处理,网上查了下    有文件流   sscanf函数 ,但我的数据中一行可能不止6个数,该怎么办呢?

网友:
DWORD nNumberOfBytesToRead;
                LPDWORD lpNumberOfBytesRead=&nNumberOfBytesToRead;
                char isFileend=0;
                CString TXTLine;
char str[2];
int r;
                        // 读一行.
                        str[1]='\x0';
                        TXTLine="";
                        do{
                                nNumberOfBytesToRead=1;
                                r=ReadFile(_handleFile,str,nNumberOfBytesToRead,lpNumberOfBytesRead,NULL);
                                if(r && nNumberOfBytesToRead==0) {isFileend=1;break;}//文件尾
                                else if(str[0]=='\r') break;
                                else if(str[0]=='\n') break;
else TXTLine+=str;
                        }while(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