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程序固化,上电后程序到底在哪里运行?

楼主(2010-04-21):
NIOS II的程序可以固化到EPCS里,也可以固化到CFI FLASH里,但上电后程序在哪里运行呢

是不是先从EPCS或FLASH里COPY到RAM里,然后再运行。

楼主:
在SOPC 的CPU配制里有
Reset Vector和Exception Vector

如果程序是固化到EPCS,那么Reset Vector肯定是选择EPCS_FLASH_Controller

那Exception Vector呢,也设成Exception Vector还是设成SRAM?

网友:
回复 楼主:
NIOS II的程序可以固化到EPCS里,也可以固化到CFI FLASH里,但上电后程序在哪里运行呢
是不是先从EPCS或FLASH里COPY到RAM里,然后再运行。

你讲得对,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楼主:
回 tear086:

假设我的系统里有SDRAM 和SRAM,那它是在SRAM里运行还是在SDRAM里运行,我怎么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 tear086:
假设我的系统里有SDRAM 和SRAM,那它是在SRAM里运行还是在SDRAM里运行,我怎么知道

都可以呀。不过在sram里运行得快点。

楼主:
tear086 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我怎么设置它是SDRAM里运行,还是在SRAM里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tear086 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我怎么设置它是SDRAM里运行,还是在SRAM里运行?

Nios II Software Build Tools for Eclipse
在此处选选择。

Nios II IDE
在此处选择。

楼主:
谢楼上回复

我来补全

在projects窗口选中**_syslib右键 properties

弹出下框

点击system library

楼主:
问  tear086 兄

NIOS CPU中 Exception Vector应该怎么设

假设我的程序是固化到NOR FLASH,运行时是SDRAM

那我的Exception Vector是设成NOR FLASH还是SDRAM?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异常向量属于软件的范畴,而软件是在RAM中运行的,所以选择RAM而不是ROM。

RAM(内存): SRAM, DRAM, ...
ROM(硬盘): FLASH,EEPROM, ...

网友(2010-08-07):
好贴。。。顶,刚好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