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YW67TFK这种球形的二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替呀?谢谢啦!

楼主(2010-04-21):
如题,BYW67TFK这种球形的二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替呀?谢谢啦!当地买不到,淘宝也找不到。

网友:
这型号够偏门,百度一搜只能搜到这里
其实只要分析一下工作条件,就可以找替代型号了。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是我数控铣床的驱动器(5相步进电机)烧毁了4个圆球形二极管,两只一对并联使用,共4对8个,使用位置是80V交流输入端子,二级管另一端连接250V  1000VF电容。二极管型号是BYW76TFK,请问这是整流、稳压还是高压管子,请问能用其它管子代替吗?谢谢啦!

网友:
德律风根的快恢复管子,应该是整流用的,淘宝上搜BYW76还是能找到的,替换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找3a 600V以上的吧?

网友:
整流管吧,找个个头大块点的换上去就可以,不过应该不止它坏的.

楼主:
再次感谢楼上各位网友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