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一个有关单片机方面的工具包大杂烩,已经着手写了一点了,敬请测试并拍砖

楼主(2010-04-21):
单片机方面的小软件多如牛毛,有的好用,有的不好用。而且功能单一,往往完成一个工作需要N个软件配合,因此有此想法。

起因:
产品想加一个USB功能,于是采用HID类,简单嘛。于是找控件,找调试软件,祭出大名鼎鼎的BusHound。BusHound功能太强了,以至于很多东西还得再查资料。找了个HIDKomponent(应该是这么叫的吧),例子中基本满足,稍微改动下就可以完成。于是开始自己做了个HID的调试软件。
后来想想,我的软件还要兼容COM口呢,省得到时候又找串口调试软件,于是加入。
后来再想想,不如做成一个工具大集合吧,于是出现了这么个东西。

考虑:
(1)很多软件把大量的功夫都花在界面上了,一个程序巨大无比,功能却没有什么。因此,本人不使用界面控件。
(2)尽可能的降低ROM和RAM的消耗。唉,学单片机的后遗症。软件采用Delphi+KOL库完成,程序超级小,却能完成很多巨无霸软件的同样功能。
(3)功能方面:小而全。小指文件体积小,全指功能多。

目前定为Alpha0.1版吧,还只有一个框架,完成了部分功能。
源代码缺点:由于使用KOL,可能较难看懂。KOL的版本也是一个麻烦,可能都无法通过编译。
KOL的缺点:库太精致了,所以有时很容易出现故障直接退出。
界面:还是加了点花哨的。菜单、按钮自绘了。

目前已经完成或部分完成的功能:
1、ASCII码表(支持00~FF),写计算机软件,有时要用到,因此弄上去了
2、数码管代码生成,很简陋,以后再扩展吧
3、进制转换,就这样了,是否扩展看情况分析
4、8051单片机助手,还只写了端口和中断部分,其他部分尚未完成
5、电学基本计算。目前只写了RC的谐振频率,其他都没做
6、单位换算,已经完成。做这个的原因是曾经有个这方面的需求,还只能Google了。当时人家的气压使用psi,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7、串口调试助手。还有些BUG,现在还没有改过来。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加入了Modem的状态
8、HID调试助手,已完成。我本来目的就是做他的。

这些功能在“调试工具”和“工具”菜单下,没有完成的菜单项会弹出一个数字,不用管它。

弄几个界面图吧:

串口调试界面 (原文件名:com.JPG)

8051代码生成界面 (原文件名:8051.JPG)

目前已经完成的软件的源代码(2010年4月21日)ourdev_547916.rar(文件大小:204K) (原文件名:单片机工具集源代码.rar)

各位有什么意见或建议,敬请提出,欢迎拍砖。本软件只在WinXP SP2下测试过,不保证在其他系统下正常运行。

---------------------------------------------
2010年4月22日增加

8051部分已经完成了,现在着手AVR的代码自动生成。下面是一个截图:

AVR IO端口设置 (原文件名:AVR_IO.JPG)
程序在这里下载 单片机工具集.rar(文件大小:66K) (原文件名:MCUToolset.rar),源代码等到AVR部分告一段落后再上传。
晕死,AVR部分有BUG了,使用了它在用别的功能会报错退出。留待下次再改吧。

网友:
向楼主学习。

随便问一下,delphi/c++builder richedit怎么追加内容指定颜色,同时不能改变richedit先前内容的颜色??

楼主:
我先试一下,我用的是KOL,不是VCL。等一会给你答案。

楼主:
这样,

procedure TForm1.btn1Click(Sender: TObject);
var
  clr: TColor;
begin
  clr := redt1.SelAttributes.Color;             //先把颜色保存起来
  redt1.SelAttributes.Color := clRed;           //改变颜色
  redt1.SelText := '1234';                         //新加的东西
  redt1.SelAttributes.Color := clr;             //再恢复过来
end;

我那个软件是直接写RTF底层代码完成的。

网友:
非常感谢takashiki 大人指导。

楼主:
上面的几楼请提出些意见啊,建议啊,泼冷水等等的啊。

这个软件还没有写完呢,期待加入的功能还有很多很多,目前只不过是个框架而已。不过我会继续做下去并不断更新的。

楼主:
界面方面目前不会过多考虑,主要考虑功能。

网友:
功能 如增加AVR单片机初始化代码。

网友:
楼主做的好,分享精神令人敬佩,提个小建议,最好是能把主程序和功能模块分开,比方说每一个单一功能封装到一个库里面,使用的时候可以由使用者选择加载,这样用avr单片机的朋友就不必加载51功能模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能 如增加AVR单片机初始化代码。
这个即将考虑,不过在公司不好这个工作,只能留到晚上回家了做。等8051部分写完了之后下一步就着手AVR部分了。

回复 网友B:
楼主做的好,分享精神令人敬佩,提个小建议,最好是能把主程序和功能模块分开,比方说每一个单一功能封装到一个库里面,使用的时候可以由使用者选择加载,这样用avr单片机的朋友就不必加载51功能模块了
这个程序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你看我的源文件名就可以看出来。但是菜单中并没有体现。程序本身很小,基本不占用多少硬盘和内存空间,因此不考虑采用DLL等等的方式实现。

再下一步的设想是加强数码管的显示设计(现在的太简陋了),汉字字模(其实,我认为最好的是uc/Gui附带的,虽然网上的大把大把的)和点阵取模,ucgui窗体自动设计(类似C#样式的窗体设计,自动生成源代码,这个好像我还没有见到过-_-)

网友:
没有见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能 如增加AVR单片机初始化代码。
现在已经准备着手AVR单片机的初始化代码了,程序已经更新到楼主位,目前只完成了IO端口的自动生成。AVR这东西比51麻烦多了,各个系列功能、寄存器名、中断向量或多或少总有些不同,各个不同的编译器语法也不尽一致。

网友:
支持前辈造福众生的创举,以后可以不用一包几十个小工具了

网友:
顶一下。这种合并了很多小工具的软件,可以放到sourcforge上一起做,可惜我是用c的,帮补上忙。建议软件结构和层次分清楚,方便升级和维护。

楼主:
回复 网友C:
顶一下。这种合并了很多小工具的软件,可以放到sourcforge上一起做,可惜我是用c的,帮补上忙。建议软件结构和层次分清楚,方便升级和维护。

谢谢。不过暂时还不准备放到sourceforge上去,虽然在那上面了下载了不少东西。如果您真的想帮忙的话,用C/C++ Delphi下都是可以通过Borland C/C++Builder进行编译并直接链接到应用程序的。Delphi的源文件、DCU文件和OBJ文件BCB都是可以直接编译链接的。
个人习惯原因,不喜欢大量的DLL调用,当然某些特殊情况除外。

KOL/MCK这么NB的库作者也没有将它放到sourceforge上去,KOL-CE倒是放上去了。个人当初考虑采用KOL,就是为了是程序小巧,但是估计很多人不愿用它,它效率是高,代码是小,可是编写的复杂程度却大多了。

楼主:
4月26日继续更新:
还是那句话,界面目前暂不考虑。

AVR:
软件已经完成了除定时器、扩展内存、PLL外的几乎所有AVR功能部件的初始化界面设计。因为AVR型号众多,各个型号之间或多或少总有那么一点差别,因此可能部分功能代码会有错误,没有去细究了。
目前支持的CPU类型包含:M8, M16, M32, M64, M128, M103, M48, M88, M168, M1280, M1281, M161, M162, M163, M164P, M165, M165P, M169, M2560, M2561, M323, M324, M324P, M325, M325P, M3250, M3250P, M328P, M329, M3290, M3290P, M329P, M406, M603, M640, M644, M644P, M645, M6450, M649, M6490, M8515, M8535, T2313, T13, T24, T44, T84, T25, T45, T85, T26, T261, T461, T861,好像是55个型号。
编译器支持GCC(WinAVR)、ICC、IAR和CVAVR。我只用过GCC,对其他三种不熟,可能会有纰漏。
很是奇怪,我自己的电脑上运行的好好的东西,到了公司电脑上居然有变化?

数码管设计:
自信已经不必其他同类软件逊色了。

新增部分:
1、任意文件转换成C文件。
2、已经着手编写ucGui的可视设计器,已经具备初步框架。

截图就不发了,软件从这里下载: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49298.rar(文件大小:96K) (原文件名:MCUToolset.rar) ,敬请测试并拍砖。

源代码等待软件基本成型了再发吧。

网友:
建议在左侧加一个 treeview,否则只使用tab的话,后面功能越加越多,界面就越来越复杂
这样也更便于直观地将功能分组与扩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建议在左侧加一个 treeview,否则只使用tab的话,后面功能越加越多,界面就越来越复杂
这样也更便于直观地将功能分组与扩展。

你说的对,所以【22楼】软件已经改了。
软件界面本身不复杂的,因为同时只能使用一个功能,使用了AVR设计器时就不可以使用51的设计器。所有的功能全部由菜单来完成,本人希望界面能够尽量简洁。
还是弄个目前关于AVR代码初始化设计器的截图吧:

目前已知BUG:
AVR部分:LCD中,内存镜像上点击鼠标有时会出现非法关闭的现象。
GUI界面设计器:使用了它再用其他功能程序会出现错误,原因尚未查明。

其他单片机本人只用过44B0,不考虑增加了。STM8目前似乎很热门?STVD自己有没有带设计器?评估后决定是否增加STM8的代码初始化生成。

网友:
这个不顶不行。
数码管部分建议把米字管也加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顶不行。
数码管部分建议把米字管也加进去。

好的,我会考虑增加。(小声地说:米字管我没有用过,查查资料先)

网友:
这个不顶不行。顶!

网友:
不得不顶。单片机开发者的福音。
另:楼主最好把最新版本发到楼主位。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得不顶。单片机开发者的福音。
另:楼主最好把最新版本发到楼主位。

这个做不到,我很想这么做,可是没有权限。我就发布的第二天更改了一次,以后就说帖子超过了24小时,改不了了…………杯具。
而且我上班时候不能弄它的,只有晚上回家才能继续,所以时间上可能会拖很长。

网友:
哈哈  好东西   也有这个想法   把单片机的小软件做个整合 ,但一直没做

试用了下,挺好的  不过也发现了几个小BUG。
用的是【22楼】的版本

进制转换中  如果输入256,软件会自动关闭。

快速点移动点击   会出现几个键被选中

数码管如果点了自动生成的话,再添加小数点代码框里不会改变
已经生成了代码,再切换共阴/共阳  代码不会改变。
所以建议增加两个BUTTON,一个清除代码框(自动生成选择),一个复制代码。

网友:
还发现  音色选择和调号选择   列表可以选择多列
键盘测试区不可用

网友:
这个不顶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谢谢测试和回复。

进制转换中  如果输入256,软件会自动关闭。大于255的值我还真没有去测试,接下来会改正。

这个钢琴是写着玩的,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的辛苦奋斗在代码和理想之间的工程师们消遣娱乐用的,所以放到了帮助里去了,^_^。昨晚赶工弄得,可能会存在很多问题,暂时还没有管它。今天拿到公司来一用,居然就直接退出了,原因未知。

数码管如果点了自动生成的话,再添加小数点代码框里不会改变
已经生成了代码,再切换共阴/共阳  代码不会改变。
所以建议增加两个BUTTON,一个清除代码框(自动生成选择),一个复制代码。

嗯,要改正。清除代码就不用加按钮了,双击就清除了吧。复制代码应该加上的,这么好用的功能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网友:
非常好!!! 楼主继续努力!!!方便我等菜鸟~~~

网友:
这个太强了,顶.

楼主:
很感谢楼上,楼上的楼上,楼上的楼上的楼上,……(递归代码从略,哈哈),我会继续努力的。

个人对此期望:
日后,一个大杂烩扫尽天下MCU设计,^_^,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不过,物件中能有瑞士军刀,Linux中能出现busybox,单片机也要有自己独特的大杂烩!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辛苦了!

DELPHI 我也玩过一段时间  不过后来转 C#了

网友:
这个要支持啊,楼主不错啊

楼主:
【36楼】 elecfun 熊
提出的问题已经修正,再次谢谢。

回复 网友G:
回复 楼主:
呵呵   辛苦了!
DELPHI 我也玩过一段时间  不过后来转 C#了
本软件的目的就是尽量减小对硬盘和内存的需求,呵呵,单片机编程害的。我用的是KOL库,没有使用VCL库,所以程序大小和内存需求才会低。相对而言,KOL写出来的代码比VC的(不管是MFC还是WTL)要高效不少,内存却占用的比他们多多了。

昨晚开始编写GUI,现在尚未完成,可能需要一段时日,下面是开发调试中的界面截图:手动写GUI界面代码实在是烦人。

GUI设计器截图

楼主:
鉴于对GUI的了解并不多,WinCE、QT这些大部头都已经完全拥有自己的界面设计器,因此不会支持。目前考虑uc/gui和ffxx大侠的rt/gui。

网友:
赞一个,很强。

记得原来有个软件叫MCUtool,好像是51系列的,所以建议你给软件改个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H:
赞一个,很强。
记得原来有个软件叫MCUtool,好像是51系列的,所以建议你给软件改个名字。

嗯,我想想,还是实在是取不出什么好名字来。
就叫他“单片机大杂烩”吧。本人致力于将它变成一个如同busybox那样的功能丰富的软件集合,英文的就改成“McuBusybox”得了,估计搞嵌入式的一看就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
2、数码管代码生成,很简陋,以后再扩展吧
7、串口调试助手。还有些BUG,现在还没有改过来。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加入了Modem的状态

这俩轮子我也造过。。。

网友:
提个小建议

数码管生成,选左下的数字自动生成后,比如说点中了0到9,再点右上的共阴或共阳,生成的代码不会变化。

是不是这里改进下?

网友:
楼主绝对牛人呀,期待成品。

网友:
楼主强,单片机初始化部分想想都头晕,关键是种类太多,还要都了解差异,不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I:
提个小建议
数码管生成,选左下的数字自动生成后,比如说点中了0到9,再点右上的共阴或共阳,生成的代码不会变化。
是不是这里改进下?

昨晚已经改过了,回复在【58楼】,只是程序没有发上来,因为GUI设计部分没有弄好,估计需要几天。
还是发上来吧。

回复 网友I:
2、数码管代码生成,很简陋,以后再扩展吧
7、串口调试助手。还有些BUG,现在还没有改过来。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加入了Modem的状态

这俩轮子我也造过。。。
数码管、串口什么的都是小儿科,已经是比较通用的东西了。楼上有个朋友建议加上米字管,我会加入的。其实我本来的目的只是想弄个HID调试软件的……后来就成这样子了,相去甚远啊

目前真正麻烦的还是AVR的代码生成和GUI的代码生成。AVR的时钟就够令人头疼的了,单单一个T0,M8没有PWM输出,M16有一路,M48有两路,M2560有三路,寄存器名还不一样,所以AVR到现在定时器部分还是空白,没有完成。

GUI的代码生成到现在为止连个参考的代码都没有……所以麻烦。字模生成其实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东西,迟些也会加入的。

网友:
关于AVR的代码生成:

我之前用C8051F系列单片机,它的配置初始化代码生成工具还是有一定特色的。takashiki不妨参考下。

下载地址:http://www.xhl.com.cn/xhl/downfile/ConfigAndConfig2Install.zip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好的。
C8051F没有用过-_-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好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一直想做一个类似的,结果到今天也没做起来......

楼主:
下来用了下,个人比较不习惯这种软件的某些行为。

1)个头大,功能并不多。高达27M的文件,就那么点东西,
2)这个最使我感到失望的是,这个软件居然是强制安装的?要是我没有C盘怎么办?

安装很顺利,打开界面,说实在话,很不咋的,菜单移上去就变了,貌似刷新不完整;多文档界面也做的很差劲。算了,这个软件不参照也罢了,想想真是奇怪,新华龙居然能写出这样的软件出来也真是难为他们了,与他们强劲的单片机水平实在是相差太远了。个人最不喜欢按确定键比实际完成的工作量还多的软件,所以我写的软件很多功能都是自动实时计算的,省得来回确定、取消、返回的折腾。

网友:
呵呵~~~有了它 会方便很多吧

网友:
目前版本的保存功能还没做完吧,打开保存的文件发现没有保存上次的设定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J:
目前版本的保存功能还没做完吧,打开保存的文件发现没有保存上次的设定状态。
目前保存什么的都没有做,本来是有保存上一次状态的,因为还处于设计、调试之中,这样一旦某个功能非法退出,下次在打开就直接杯具了(遇到过这样的鬼事)。所以又去掉了,到正式版时再加上吧。
现在版本的保存都只是空架子,什么也没有。现在只有“调试工具”“工具”“代码生成”中的部分功能可用。

网友:
建议:把代码生成单独弄一个窗口,这样在设置的时候就知道是改了什么寄存器,能设置同时进行学习和记忆。

网友:
太强大了 占位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J:
建议:把代码生成单独弄一个窗口,这样在设置的时候就知道是改了什么寄存器,能设置同时进行学习和记忆。
嗯,好的,谢谢。

楼主:
今天正式折腾GUI的代码生成了,下面是截图:
目前只写了ucgui部分的,参照的还是3.23的中文翻译版。迟些按4.04版的进行,4.04的内容是多了,可是搞不到源代码,不爽。

网友:
好东西啊,国人的骄傲。希望增加PWM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东西啊,国人的骄傲。希望增加PWM部分

不明白你说的PWM是指什么?
AVR部分的定时器是有NNN(3~若干不等)多个PWM的,这部分比较麻烦,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但是我会完成的,只是现在主要在弄GUI部分。
你说的PWM部分是指哪一类型器件的?目前不考虑51的PWM,基本上不会考虑CPLD的。本人对DSP不感冒,从不考虑。

网友:
感谢楼主回帖:
我说的PWM主要是指AVRmega系列的PWM(例如ATmega48在各种时钟下,各种频率的正弦波,DTMF发生器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K:
感谢楼主回帖:
我说的PWM主要是指AVRmega系列的PWM(例如ATmega48在各种时钟下,各种频率的正弦波,DTMF发生器等等)
嗯,我会考虑的,虽然有难度。

网友:
单片机开发者的福音啊!ding

楼主:
AVR的历史遗留问题和GUI部分的代码生成将在5.1期间完成。

楼上有一个哥们建议加入米字管的,也会在这几天做出来。

紧接着的是:
(1)字模、图像(支持黑白、4色、16色、灰度、256色、16位真彩、24位真彩)取模。取模软件那么多,合适的却总是没有几个,每次都到处找,我都烦了。后来就是自己动手写了,写一个,扔了;下次再用,再写,何时是个头啊?
字模3中龙啸九天的字体压缩不错,只是我没有用过。
本软件中将公开我的粗体和斜体字体的算法。

(2)现在玩STM8的多不多?STM8好不好学?是否应该加入STM8的代码初始化工具?

网友:
强烈建议置顶!!

网友:
建议楼主放弃目前的形式,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在多也难满足所有人的胃口. 我觉得楼主可以做一个平台,各种功能以插件的形式集成到平台上,并且公布插件接口,这样目前不具备的功能以后可以添加,别人有兴趣也可以添加,很多人的劳动集合到一起就很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建议楼主放弃目前的形式,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在多也难满足所有人的胃口. 我觉得楼主可以做一个平台,各种功能以插件的形式集成到平台上,并且公布插件接口,这样目前不具备的功能以后可以添加,别人有兴趣也可以添加,很多人的劳动集合到一起就很全了.
支持这个想法。

网友:
建议楼主:
采用EXE+BPL+DLL的方式,其一,所有的模块可以采用插件的方式加入,主程序只是作为主控台来调用。其二,因为BPL的介入,DLL插件的编写会变得方便一些,其三,更新也方便,主控台可以自更新插件。

第三方控件,精选可用的就行,别啥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L:
建议楼主放弃目前的形式,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在多也难满足所有人的胃口. 我觉得楼主可以做一个平台,各种功能以插件的形式集成到平台上,并且公布插件接口,这样目前不具备的功能以后可以添加,别人有兴趣也可以添加,很多人的劳动集合到一起就很全了.
我觉得根本就不现实,我只是将我自己需要或可能需要的加上,不可能将所有的都弄进去的。我这个软件不是商用软件。
平台就算了,插件更是扯淡。

我的源代码从一开始就是完全开放的,我不清楚使用插件接口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见一个加入这项工作的人。因此,一切还是得自己一个人动手。不是我不相信别人,而是一个项目往往只有几个核心力量才会真正的完成,其他人都只是在使用而已。用户能够测试我的软件,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给这个软件下的定义就是小而全,我私下定下的目标就是最大200k字节,再大了,我基本上就不会再做下去了。

因此

【96楼】aleyn  煮茶村长
建议楼主:
采用EXE+BPL+DLL的方式,其一,所有的模块可以采用插件的方式加入,主程序只是作为主控台来调用。其二,因为BPL的介入,DLL插件的编写会变得方便一些,其三,更新也方便,主控台可以自更新插件。
第三方控件,精选可用的就行,别啥都用。
使用DLL的方式我基本上不会采取了。我不会是我的软件长得臃肿的。
BPL是个大大的怪物,我不会使用它的。

楼主:
回复94~97楼:

我本意就是为了避免使用一大堆文件才写的这么个东西,改成DLL方式将又是一大堆文件了,虽然可执行文件只有一个。这与我的初衷不符。

网友:
串口号应该多加些

网友:
有了楼主的这个工具包,删掉了以前下载的一堆工具了,感谢楼主!!!
楼主看看这米数码管编码生成软件,站内下载的,看看能把这个功能整合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串口号应该多加些
什么意思?我这个软件是自动识别你的电脑上实际存在的串口号的(不管是实际的还是USB转的,还是软件虚拟出来的)。如果你的电脑上只有COM1,那么他就只显示COM1一个。如果你已经变态到具有N多个了(比如我就有8个),那就显示那N个。这样不是更好吗?

回复 网友E:
有了楼主的这个工具包,删掉了以前下载的一堆工具了,感谢楼主!!!
楼主看看这米数码管编码生成软件,站内下载的,看看能把这个功能整合进去。
这个已经有个哥们提了,以后会加进去的,现在先弄GUI和AVR部分了。

网友:
太好了,你是我的主

网友:
楼主你好:
我用你的工具设了一下AVRmega48的定时器。但是无法产生相关代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楼主你好:
我用你的工具设了一下avrmega48的定时器。但是无法产生相关代码啊。
当然无法产生了,我还没有做呢。上面有个帖子中我说过了,AVR中还有些遗留问题没有做:定时器、扩展内存、PLL等等,都得等到五一以后了。

网友:
很不错,对于我来说特别喜欢其中的除法计算
那51后再来看看喽
另外,楼主可以看一下,在串口调试中,比如一个字串,我复制了一个字串,然后在发送区,
如果是右键然后粘贴,是正常的,但我用Ctrl+V,则会粘贴两次
这个小Bug,楼主可以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N:
很不错,对于我来说特别喜欢其中的除法计算
这个可是我的原创,^_^,在我的另一个帖子中提到过(好像是在《AVR中除10的优化算法》,因为/10对我来说太常用了),是郁闷了将近一年后的成果。但是有些除数使用这个方法无法实现,比如除13,还是得使用繁复的软件除法。

那51后再来看看喽
另外,楼主可以看一下,在串口调试中,比如一个字串,我复制了一个字串,然后在发送区,
如果是右键然后粘贴,是正常的,但我用ctrl+v,则会粘贴两次
这个小bug,楼主可以查一下
嗯,这个我将修正。

楼主:
说好五一后会完成那么些尾巴,现在基本完成。今天上班第一天,于是发帖子。又可以Kill掉一帮软件了。

新完成版本增加如下功能:

万年历:没什么用,至少看起来好看一些,查找中国传统节日、二十四节气方便了一些,可以轻松查阅什么时候放假!目前设为启动界面,呵呵。
工具中加入了34063的计算和空心电感的计算。
34063计算直接套用网上的,无甚改动。
空心电感计算其实非常麻烦,我也套用网上的,但是非标准点经过了拟合,结果和网上其他软件结果有所不同,但准确度高些。

代码自动生成:
应上面两个哥们的提议,加入了米字管编码。
字模是N人想要的东西,于是加上,尚未完成。由于本人习惯于使用16×16点阵,因此主要依据它来完成。
图像部分,目前只完成了部分图像处理功能,基本应该足够用了。最最主要的C代码生成还没有开始做呢。图像支持BMP、GIF、JPEG、WMF文件。
AVR代码生成:终于将定时器的初始化部分完成了。这个东西过于复杂,各系列差异那么大,懒得一个一个弄了,于是只将ICR、OCR、匹配等等进行了自动生成,其他的参数不想弄了。
常量除法:现在全面升级,支持uchar/1-uchar/255的所有运算了,以前不可实现的现在均可实现。如/10等等采用了新的算法,原有算法将不再采用。这样,在基本确定的被除数(不等于255)下可以节约1个时钟周期。
uc/Gui界面设计:已经完成,部分采用了uc/gui3.23的函数,部分采用4.04的函数。
LCD菜单设计器:目前只能设计,还不能生成C代码。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完全合适的菜单设计方案。

关于菜单:终于不是以前那样空荡荡的了,不过也没有什么用就是了。

程序下载: 单片机工具包大杂烩 (原文件名:MCUToolset.rar)

BTW:目前程序的体积增长到150KB了,离我预想的<200KB的承诺越来越接近了,估计添加不了多少功能就要停止开发了。

楼主:
鉴于N个单片机都没有除法指令,因此将常量除法移到了菜单栏中,不再龟缩于AVR的一隅。
弄一张日历的截图吧,明天才立夏呢,北京的这些天都这么热了。4月份还凉飕飕的,果然北京只剩下两季了,过渡期都那么的短暂。

日历

网友:
终于看到5。1以后的版本了下载看看那

网友:
试了试,可惜AVR相关的定时器与期望值差太多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1531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工具&bbs_id=1000

网友:
一个字:好;二个字:支持!

楼主:
继续发布:

新加入了部分数值计算方面的内容,目前已经完成了计算器和函数曲线的绘制。
支持的函数如下:
操作符:+-*/^
普通函数:绝对值,符号,指数,对数,开平方
三角函数:正余弦、正余切、正余割(正余矢大概也没有人会用,不实现了)
反三角函数:反正余弦,反正余切
双曲函数:双曲正余弦,双曲正余切
反双曲函数:反双曲正余弦,反双曲正切
其他函数:阶乘,Γ函数
其中阶乘使用Γ函数实现,速度超快,比微软的计算器快多了。

所有计算均采用10位扩展精度浮点数,比双精度的浮点计算要高。Pascal语言的数学计算功底就是比C/C++强一些啊。

这年头流行贴图,还是贴一个吧。

程序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1816.rar(文件大小:154K) (原文件名:MCUToolset.rar)

楼主:
紧接着会完成一元方程的解算和曲线拟合。

一元方程解算好像目前对我没有多少作用?

曲线拟合还是比较有用的,弄一堆数据,拟合一下,生成一个表,单片机查表就方便了。

网友:
不顶不对啊

网友:
不顶不行,继续关注更高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不顶不行,继续关注更高版本

程序已经基本达到我当初设下的目标(体积不能大于200K!无语吧),因此不日将发布正式版。

网友:
工具太好使了,非常感谢

同时佩服使用KOL写程序的人,以前瞄过一眼,觉得太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工具太好使了,非常感谢
同时佩服使用kol写程序的人,以前瞄过一眼,觉得太复杂了

谢谢夸奖。KOL我是绝对不会应用到商业软件上的,写得东西肯定都是自个儿瞎摆弄的。

网友:
整理下,哪个是最终版本啊。好下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整理下,哪个是最终版本啊。好下载了

目前正在开发中,还没有形成最终版本。现在看到的,就是楼层越高的,版本越新。等到形成最终版本了,我将开一个新帖子方便下载。估计过不了多久正式版就会出来了。

将数值计算中的解方程、曲线拟合以及LCD的菜单设计完成后,我就会推出最终版本的。

楼主:
继续更新。

已经完成一元方程和一次方程组的求解。
一元方程采用牛顿法解算。
一次方程组采用矩阵行列式解算。

完成了曲线拟合,以后采集点什么数据方便了。

加入了LCD菜单的设计,占用内存资源极小,菜单全局变量只需占用N(菜单层数)+2个字节即可。

上图和程序是免不了的了。

这个东西越来越接近尾声了,不日将出正式版。

网友:
没有明白一次方程组的求解
比如我输入
1  2  3
4  5  6
是不是就等于方程组
1x+2y=3
4x+5y=6     ?
然后求解出来的值是
意思是
x=3
y=0    ?
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P:

谢谢使用并提出问题,确实是我疏忽了。x y应该转置,我改完代码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P:
没有明白一次方程组的求解
比如我输入
1  2  3
4  5  6
是不是就等于方程组
1x+2y=3
4x+5y=6     ?
----------------------------------------------------------

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P:
谢谢使用并提出问题,确实是我疏忽了。x y应该转置,我改完代码上传。

现在可以了,感谢

网友:
能不能把反激变压器设计加进去哟?

楼主:
回复 网友R:
能不能把反激变压器设计加进去哟?

说实话,我不懂开关电源的。不过这个文件是Excel格式的,那就直接做进去吧。下次上传就要到周一了。

网友:
强啊,单片机开发者的福音

网友:
顶上去,好帖别沉了。

网友:
MC34063自动设计工具有问题。请测试

网友:
能增加一个rc低通滤波器的计算工具么?

楼主:
回复 网友K:
mc34063自动设计工具有问题。请测试
不好意思,电源部分我不懂,MC34063的资料都是直接从网上找的。

楼主:
今天继续上传。

本来是想将原有的未完成的功能完成了就发布正式版的,可以又忍不住手痒,又新加入了一些其他功能。唉,目标代码已经达到185K了,不能再加了,准备发一个新帖子专门用于下载算了~~

新加入的内容:

上面有个哥们要求就如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计算,就加入了。

3D支持。
(1)函数显示增加了一个三维曲面生成,这个使用OpenGL完成的。三维的算法很是麻烦,耗费了我好长时间。左键拖动旋转,右键拖动缩放。
(2)既然都已经写了一个三维曲面的生成算法,那再弄一个3D版的俄罗斯方块玩玩,不是也很好吗?于是加入到帮助菜单里了。
界面截图:

磁盘编辑:
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直接查看或修改磁盘的扇区的,虽然这个不好玩,弄不好分区就被损坏了,但对于硬件工程师们来说,也许还有点用吧,至少可以分析一下SD卡的内容。

串口监视:
这个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啊,我的电脑Explorer进程关闭了N次才有这个东西。本软件以作者的人格保证,本软件绝对不加载任何驱动,而是使用HOOK机制完成的,因此不会留下什么隐患,但是监视的正确性可能就有点……。软件不必强制要求程序打开的先后顺序。这个是使用软件进行串口操作与监视的例子÷

多窗口支持:
考虑到这个模块之间每次只能使用一个,要使用多个则需要重新打开一个软件,因此加入此功能。按住Ctrl+N,你就知道。注意,这样新建的窗口是共享统一进程的,主窗口关闭了,就全关了。省进程,省内存,省CPU,^_^。

程序在这里下载;

修改原因:原贴图位置有错误,修正之。

网友:
数码管的代码可以直接做完,反正都是调用,可以把常用的直接列个一类,0-9,或者0-f,像这些常用的,挨个点选也麻烦,还有复制那个没有点回应,感觉心理不稳妥啊,最好弄点自动消失的提示或者声音什么的最好,不然右键点来点去不知道究竟复制好了没,多点一次右键又成了双击,清除了

网友:
可以单独弄个复制代码的按钮放在右上或右下角

网友:
文件与视图里面的打开和保存,试着打开没有反应,另存也没看到存下来什么,最好做成能打开C,还能把代码自动添加到打开的C文件最后面,还能自己修改后编辑就行了

如果大家不调用编程或者调试器的话,用记事本编辑代码最方便,你的软件可以集成编辑修改项

网友:
最新版(5月10日8:51)串口设置参数不能用

集成个TL431电源设置把,也放到工具里,那个简单,做外部参考好用些^-^

网友:
字模生成器最好也来一个确认的按钮,边框也最好设成固定边框,不然手一抖就变大了,在字模生成器里就看得怪怪的,要不弄个最大化就矢量变大就行了,或者最大化就是单独再来一块独立的代码区可以并行显示,修改,设置什么的都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S:
字模生成器最好也来一个确认的按钮,边框也最好设成固定边框,不然手一抖就变大了,在字模生成器里就看得怪怪的,要不弄个最大化就矢量变大就行了,或者最大化就是单独再来一块独立的代码区可以并行显示,修改,设置什么的都方便
这部分功能还没有完成。嗯,我会加上的。

回复 网友S:
最新版(5月10日8:51)串口设置参数不能用
集成个tl431电源设置把,也放到工具里,那个简单,做外部参考好用些^-^
这个必须是在串口调试助手打开后才可以用。嗯,设计成败笔了,下次拿掉。

TL431的可以考虑。

网友:
LZ,快上最新源码~

话说……我也许得学学Delphi………………

然后给这个加上特斯拉线圈计算器………………………………

然后各位坛友再添油加醋……………不到两年,就能成一神级万能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S:
数码管的代码可以直接做完,反正都是调用,可以把常用的直接列个一类,0-9,或者0-f,像这些常用的,挨个点选也麻烦,还有复制那个没有点回应,感觉心理不稳妥啊,最好弄点自动消失的提示或者声音什么的最好,不然右键点来点去不知道究竟复制好了没,多点一次右键又成了双击,清除了
常用的列一个类是好想法,下版加上。
最不喜欢提示了,烦人,尤其是对话框。所以才使用右键的,想不到带来新麻烦了。

回复 网友S:
文件与视图里面的打开和保存,试着打开没有反应,另存也没看到存下来什么,最好做成能打开c,还能把代码自动添加到打开的c文件最后面,还能自己修改后编辑就行了
如果大家不调用编程或者调试器的话,用记事本编辑代码最方便,你的软件可以集成编辑修改项
这个还只有部分界面具有,没有完成的。比如uc/GUI代码生成,比如函数曲线生成。因为所有界面公用菜单,所以有些部分也是考虑不周的。
没有将这个软件做成代码编辑器的打算,代码编辑器占用体积不小的,一个组件就比我的软件要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T:
lz,快上最新源码~
话说……我也许得学学delphi………………

然后给这个加上特斯拉线圈计算器………………………………
然后各位坛友再添油加醋……………不到两年,就能成一神级万能软件!
特斯拉线圈计算器,不懂。

当前源码上传。不过友情提示一下,该软件使用KOL库编写的,不见得能看懂,不见得能够顺利编译。
KOL就是那么的麻烦,等到最终版本确定以后,将源代码整理成能够顺利编译的版本(但是无法可视化了!因为MCK的制约)

文件很多,话说必须安装KOL+MCK才能用Delphi打开,否则,将*.dfm全部删除吧,*.inc别删除了。要看代码,直接查看*.pas就好了,KOL的代码风格就是奇怪的条件编译特别多。

网友:
先提个BUG

数值计算->函数曲线生成->数值计算->一元方程求解

此时会出错关闭

网友:
只要先点
数值计算->函数曲线生成->数值计算->(任意一项)

都会出错关闭

网友:
好像,
数值计算->函数曲线生成

再点其它里面的东西也会关闭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U:
好像,
数值计算->函数曲线生成
再点其它里面的东西也会关闭出错
确实,我原来测试时还好好的呢。这个一定要改正的。

网友:
三维函数曲面生成那里输入一个自己捏造的函数z=log(x*sin(y)),程序就死掉了,什么什么不能为read之类的
如果输入z=log10(x*sin(y)),程序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T:
lz,快上最新源码~
话说……我也许得学学delphi………………

然后给这个加上特斯拉线圈计算器………………………………
然后各位坛友再添油加醋……………不到两年,就能成一神级万能软件!
特斯拉线圈计算器………………………………
果然是超级NB的大卖点,下一步就该考虑核?!聚xx变的计算器了,裂?变的咱也不玩了。这样才能成为超越神级的专用软件!

网友:
能加个RT ADC分辨率的计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P:
三维函数曲面生成那里输入一个自己捏造的函数z=log(x*sin(y)),程序就死掉了,什么什么不能为read之类的
如果输入z=log10(x*sin(y)),程序没有任何反应
错误原因:OpenGL不支持正负无穷大,画图直接死掉。已经修正。
捏造函数是不可接受的,程序是不会听指挥的,因为log10是个什么东西,我也不认识。程序支持常用对数lg和自然对数ln。可以直接点击右键来插入所需的函数和操作符。

回复 网友U:
好像,
数值计算->函数曲线生成
再点其它里面的东西也会关闭出错
错误原因:指针越界。唉,指针啊,一不小心就中招了,排除问题还那么麻烦。已经修正。

代码已经修正,在 这里 下载。

楼主:
然后给这个加上特斯拉线圈计算器………………………………
然后各位坛友再添油加醋……………不到两年,就能成一神级万能软件!
加了一个马克思发生器计算器,在工具菜单下。资料都是从网上直接Copy的,正确性未知。

回复 网友V:
能加个rt adc分辨率的计算吗.
这个是什么意思?不懂。如果是热敏电阻/PT100等等之类的东西,请使用曲线多项式拟合功能,代码都会自动生成的。

网友:
很强大,我也把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工具kill了
里面那个磁盘编辑能不能用?很危险吧?这个估计很少人需要,建议去掉(不太懂,也许你有自己的打算)

楼主:
回复 网友N:
很强大,我也把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工具kill了
里面那个磁盘编辑能不能用?很危险吧?这个估计很少人需要,建议去掉(不太懂,也许你有自己的打算)
这个是能用的,危险不危险自己决定,只要不写入扇区就没有危险。
写入的话,就难说了,一般写入非目录区或分区表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分区表就不要写入了;目录区如果需要强制性的改名,是可以用的,因为有时候PC会因为突然断电什么的使得文件名中含有非法字符。用来读取SD卡还是有用的。

网友(2010-05-28):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串口监控 : 监控到数据最好把list卷上去,数据一多要手动拉下去,否则看不到

网友:
首先要做的就是裸奔

网友:
楼主程序里有PIC单片机方面的工具吗?我找不到啊!

网友:
好东西啊!标记一下!

网友:
楼主很强大  继续努力哈

网友:
很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楼主肯定万福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