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时候能把RTT移植到MIPS体系结构的平台啊?

楼主(2010-04-21):
比如 == 龙芯 ==

我手头到是有broadcom 的BCM7402的平台,但是没有datasheet
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龙芯?弄不到硬件,只能想想。

broadcom没多少资料,而且broadcom突出网络功能,如果要在上面做,还需要整一套更powerfull的协议栈。

网友:
只要有datasheet和调试环境,移植是水到渠成的事。

网友:
龙芯SoC,目前是不是主打3210?好像这个基础上又有HS3210、GC3210

这个SoC是有MMU的,跑linux的比较多,这样基于上面的应用也会比较广一些。要支持龙芯,RT-Thread还是添加MMU/VM以及全套的POSIX环境比较好。

网友:
如果RT-Thread有一套支持路由和防火墙的强大协议栈,那么用来DIY路由固件会挺好玩,适合2MB Flash跑不了Linux的低端路由。
这些路由一般都是MIPS核,跑ThreadX、VxWorks之类的RTOS,比较适合用RT-Thread替代。

网友:
这个倒是的,可以考虑先从那种最便宜的路由器做起,例如88E6218,ARM946E,路由器就20¥,好像还能用Jlink来调试。

在上面整个强大的TCP/IP协议栈,路由部分先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