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轴加速度G 垂直问题

楼主(2010-04-21):
请问有哪会用过单轴的加速度G,
使用三个,分别是三轴,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减少三轴之间的垂直误差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知道哪位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楼主:
一个中午就沉不见了!

网友:
我是搞加速度计的,你说的垂直误差应该是交叉耦合,就是说当加速度作用于一轴时,其余两轴应无信号输出或输出很小。如果你是将三个单轴加速度计组合成三轴加计,垂直误差主要是由你安装基面相互垂直度和平面度决定的,在满足你使用要求的情况下可计算出误差极限。另外和可以通过软件修正降低交叉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