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数组初始化及双口RAM

楼主(2010-04-21):
lattice xp2的片子

想在verilog里像C语言那样用数组,可是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原来在verilog里面不是数组,而是寄存器,虽然用法相同,但是初始化就是个问题了,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如何初始化,最好给一个参考示例,谢谢了

对于使用文件对数组初始化,我也查到了如何生成文件,但是还不知道如何使用文件,请高手指点,最好给一下示例教程或代码

如何使用双口RAM?能给个教程吗?用memory generation tool生产以后不会用,如何添加到工程里面,如何在工程里面使用,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2010-05-29):
直接在reset里面搞个for循环不就可以了,逻辑综合成异步清0.(可以在quartus的rtl viewer里面看到)
如果是数组的话,可以做个fsm,数据存储在rom(或者选择事先初始化的ram)。然后运行后fsm切换到
初始化状态,将rom里面的数据读出来初始化数组,不过这个必须串行操作了,因为rom的地址线每个时钟
只能有一个地址(组合逻辑中可以变化多个地址,但是出现竞争啊等问题)。
突然看到你用的是lattice的片子。不知道开发环境,不过如果你使用verilog的话,应该调用双口ram同quartus
里面相似吧。实例化加配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