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2C8 208 第108脚能不能作普通IO用?

楼主(2010-04-21):
(无正文)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给个答案啊 nCEO脚

楼主:
原因是不能分配给多功能管脚PIN_108。

    这是由于PIN_108是一个多功能管脚,还有一个功能是nCEO,也是默认的功能。如果要用它当普通IO,需要提前设置一下:assignments>device>device and pin options>dual-purpose pins里面把nCEO设置成use as regular i/o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因是不能分配给多功能管脚PIN_108。
    这是由于PIN_108是一个多功能管脚,还有一个功能是nCEO,也是默认的功能。如果要用它当普通IO,需要提前设置一下:assignments>device>device and pin options>dual-purpose pins里面把nCEO设置成use as regular i/o就可以了。

正解。

网友:
学到东西了 呵呵 记下

网友(2010-11-25):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quartus 6.0,maxII系列 epm570的cpld,按照你的指点进入该选项,选项是灰的不能修改,不知是什么原因?求指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