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无线唤醒(WOR)怎样在保证不丢失数据包的情况下把功耗做到最小

楼主(2010-04-21):
最近在做一产品,用到CC1101做无线传输,要用电池供电,而且电池要求保证用一年,所以要用cc1101无线唤醒(WOR);可是怎样在保证不丢失数据包的情况下把功耗做到最小呢??
我的设想:
把前导字节数设为24,前导质量评估器阈值2,如果用10K波特率,那么前导时间为:24*8*0.1MS=19MS,那么只要我把Tevent0设置在19MS-(2*0.1MS)时间之间内的话应该能保证不丢失数据包吧。
我的设置:
MDMCFG4---0xc8
MDMCFG3---0x93
MDMCFG2---0x03
MDMCFG1---0xf2
PKTCTRL1---0x4b

halSpiStrobe(CCxxx0_SIDLE);
halSpiWriteReg(CCxxx0_MCSM2, 0x09); //12.5%
//15MS
halSpiWriteReg(CCxxx0_WOREVT1, 0x02);
halSpiWriteReg(CCxxx0_WOREVT0, 0x08);
halSpiWriteReg(CCxxx0_WORCTRL, 0x38);
halSpiStrobe(CCxxx0_SWORRST);
halSpiStrobe(CCxxx0_SWOR);
这样能够正确接收,可是功耗还是太大,想把功耗降下来,
把 halSpiWriteReg(CCxxx0_MCSM2, 0x09);
改为 halSpiWriteReg(CCxxx0_MCSM2, 0x08);
这样功耗是降下来很多,可是数据包丢的历害!!

可能是我理解不够,所以请大侠们帮帮忙,看看怎样才能把功耗降下来,先谢了!!

网友:
CC1101喜获得宇宙最佳性价比奖,仅售23元。普及无线,这里开始。
CC1100/CC1101基本特性:
===================================================================================
工作电压:1.9-3.6V
接收灵敏度:在1200波特率下-110dBm
最大发射功率: 10mW (+10dBm)
最大传输数率:500kbps
瞬间最大工作电流: <30mA
工作频率:(402-470MHZ)
无线唤醒功能: 可以无线唤醒低功耗睡眠状态的设备
===================================================================================
315/433/868/915MHZ的ISM 和SRD频段
最高工作速率500kbps,支持2-FSK、GFSK和MSK调制方式
高灵敏度(1.2kbps下-110dDm)
内置硬件CRC 检错和点对多点通信地址控制
较低的电流消耗(RX中,15.6mA,2.4kbps,433MHz)
可编程控制的输出功率,对所有的支持频率可达+10dBm
支持低功率电磁波激活(无线唤醒)功能
支持传输前自动清理信道访问(CCA),即载波侦听系统
快速频率变动合成器带来的合适的频率跳跃系统
模块可软件设地址,软件编程非常方便
单独的64字节RX和TX数据FIFO缓冲区
===================================================================================
CC1100-1101应用领域:适用于极低功率UHF无线收发器,315/433/868和915MHz ISM/SRD波段系统,
AMR-自动仪表读数,电子消费产品,远程遥控控制,低功率遥感勘测,住宅和建筑自动控制,无线
警报和安全系统,工业监测和控制,无线传感器网络,无线唤醒功能,低功耗手持终端产品。
====================================================================================
微功率(10mW)CC1100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
中功率(100mW)CC1100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

淘宝:www.moreway.taobao.com

QQ 253816584

24L01真情回报,15RMB,又一个极具性价比产品。普及无线,从这里开始。
http://www.moreway.net
www.moreway.taobao.com
QQ 253816584
想学无线?你还不来?
全程技术支持,提供源代码,解除设计的后顾之忧@!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我的邮箱:xiao-5555@163.com
相互交流交流!

网友(2010-09-09):
关注中...
请问WOR的使用,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2011-06-14):
关注,也准备弄WOR。

网友:
仅用WOR时,接收超时占tEvent0的最小占空比是0.195%,可以根据这个来计算最小耗电量。
接收耗电16mA×0.195% = 31.2uA

网友(2011-08-01):
wor模式必须依赖精确的时间控制,按照最小0。195%来计算功耗,功耗一般时35ua左右
我试过周期为1。5s的wor模式,基本上没有丢包

网友(2011-10-10):
有没有做过WOR 应用的朋友  指点下,WOR如果 周期是1S  那么 是不是主机发送  唤醒的时间  要大于1S才具有可靠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现在已经能够有无线唤醒的产品了

网友: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CC1101的工作时序,休眠一定时间就定时起来接收数据,有数据就处理,没有数据就结束接收时序进入休眠时序。要保证将其唤醒,发送端就得发送一个周期的时间的数据,比如一个周期里,休眠时间2s,接收时间2ms,那么就得发送2s的时间才能保证100%唤醒

网友(2012-01-06):
mark 正好用到WOR这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