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805和1117芯片发热的大概计算

楼主(2010-04-21):
我用变压器--整流--78M05--1117(3V3)获得3.3V电压,现在测测出来整流后输入78M05的电压为18V,但是通电后用手摸了下78M05,比较烫,感觉得有70-80度,1117的温度比78M05稍微低一些,估计也有50度。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温度正常吗?
同时我也测了下没通电时候的电阻:78M05输出和地之间电阻为8k(*20K挡),1117输出和地之间电阻800欧姆。
按照欧姆定律简单计算的话:1117的电流:3.3/800=4mA电流,1117手册写的最大允许电流为800mA,感觉这个4mA怎么产生这么大的热量呢?
同样78M05手册写的是500mA最大输出,5v/8k=0.625mA,也应该不会热。
为什么我现在摸起来这么热?还是说我的计算不对。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可以在实际的负载端,接一个4mA的负载,比较一下.

网友:
应该这样计算:测量一下负载电流,7805功率为18-5乘以电流得到消耗功率,1117功率,5-3.3乘以电流,得到消耗功率.

楼主:
负载电流怎么测啊,总不能把电路板的线割断了吧

网友:
可以在供电电路里面串联一个小电阻,测量电压就能知道.刚才忘了说,7805里面的电流就是负载电流,其实还稍微大一点,毕竟接地也有一点点电流的.

网友:
7805前端的电压大了 降到10V以下试试?

楼主:
前段是变压器经全桥整流的,没法调整,电路板也做好了,不好动,只能再做的时候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