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源电路,34063老烧。

楼主(2010-04-21):
输出测不到电压,34063很烫,一会就挂了,请教原因!

网友:
|Vin|+|Vout|=39V,已接近其最大极限值40V,这样是很不安全的.
另外:电感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楼主:
貌似不是电压的问题,把R2改小,现象依旧,又挂了几片34063。

楼主:
上图中快恢复二极管反接,34063不会发热,但输出为+9V。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感啊?

楼主:
问题找到了,二极管用的是1N4148,换成1N5819,输出就正常了,工作频率100KHz,有点高。
另外【1楼】 rainbow 老陈说的情况,也是个问题,工作时34063比较热了。

楼主:
34063太热,看来这个片子没法用了。

楼主:
这样的负电源输出,扩流电路怎么做?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输入12V,0.6A,接负载,输出-24V,190mA。

网友:
可以用NJM2374替代的。扩流数据手册里面都有的。

楼主:
【10楼】,能不能上传扩流数据手册,谢谢!

楼主:
如何扩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NJM2374AE吗?

网友:
就是外接个三接管啦。

网友:
另外,2374可以输出达到最大1.5A的电流。

网友:
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不能设得太高的,太高了开关管容易坏,因为负荷加重了。34063老烧的原因可能是你把开关频率设得太高了。一般开关电源工作频率也就几十Khz。因为开关频率提高了,其它部件也要提高。工作频率不是随便设的。

网友:
用34063想获得很大的电流的话那就只有用MOS管了。另外像34063这类片子本身是用在小功率负载方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推荐一个MOS管,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磁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