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算法才能使伺服电机平缓启动,而且很快达到额定速度?

楼主(2010-04-21):
请教用什么算法才能使伺服电机平缓启动,而且很快达到额定速度?
我的电机转速为800m/s,用什么算法才软启动?

楼主:
怎么没有说啊!!!请进

网友:
做加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

可以搜索“T曲线”和“S曲线”

另外,弱问一下,什么样的转速单位是m/s?

网友:
这些活,伺服电机的控制器都干了吧..

梯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