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外温度传感器MLX90615做的温度计

楼主(2010-04-21):
msp430f2274+mlx90615+ht1621(白沙液晶),初步显示温度,精度没有验证,datasheet上说出厂已经校准,在36-42度之间精度能达到0.1度

楼主:
手机拍的效果不太好:

显示环境温度 (原文件名:mlx90615_1.jpg)

测量水杯温度 (原文件名:mlx90615_2.jpg)

网友:
LZ用的是eZ430-RF2500套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是,开研讨会送的,呵呵!

网友(2010-05-29):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用的这一款温度计,初步显示环境温度基本符合实际,但测量的目标温度和实际相差太大,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邮箱xier513186054@163.com   QQ号:513186054   联系一下,谢谢!

楼主:
你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的12节和15节,红外很容易受到干扰,另外测量不同物体有不同的发射率,可以通过更改EEPROM里面3h寄存器的值来修正

网友(2010-07-22):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主,正是我要找的东西,不过我参考eZ430-RF2500T重画了一块板,当时的考量是想用I2C bus来实现SMBus,并不是用GPIO,目前正在调试阶段, 有很多问题,不知楼主是否有尝试过。 另一个问题是,MLX90615 Datasheet里定义input low voltage是 0.7V-1.3V,让人很困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主,正是我要找的东西,不过我参考ez430-rf2500t重画了一块板,当时的考量是想用i2c bus来实现smbus,并不是用gpio,目前正在调试阶段, 有很多问题,不知楼主是否有尝试过。 另一个问题是,mlx90615 datasheet里定义input low voltage是 0.7v-1.3v,让人很困惑

用i2c bus来实现smbus没有试过,我觉得“mlx90615 datasheet里定义input low voltage是 0.7v-1.3v”有问题,同样的地方在90614的datasheet里面是最大0.6v,所以我觉得不用管它。

网友(2010-08-28):
回复 网友B:
这个红外测温需要黑体标定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个红外测温需要黑体标定么

出厂时已经标定过了貌似

网友(2010-11-13):
你好,我照你的程序,读出的数据还是偏低,比如测得环境温度20度,再测人体只有25度,修改03 (E2P)的值还是偏低

网友:
楼主测得的值貌似没有修改03H的值,我个人感觉如果不加菲列尔透镜的话,测量值随着测距变化会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E:

人体表面温度确实比较低

网友:
自从选用该器件以来,一直不是很顺利,PDF资料语焉不详,坊间也鲜有成功案例,读数一直偏低,只有贴近额头测得的值勉强差不多,当然还没加菲涅尔透镜,加上后值变小,怎么调03H的值都不行,不加则受测量距离影响很大,还有,写入时调用CRC-8算法(下载的)可以写入,读出的数却不能通过CRC-8校验(以上读出的温度都忽略校验)。现贴上代码,博君一笑。

网友:
还发现读内部E2P,读出的有效字节高位,低位均相同,但之后的PEC会出现不同的值.
比如 读00H的值有时是0X5B,0X00,197(PEC)
        有的时候却是0X5B,0X00,69 (PEC)

网友:
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错误,把CLK信号延时加倍后,PEC校验通过
同上,读00H的值是:0X5B,0X00,151 8211校验通过

网友:
程序基本上都通过了,平常也能测试,只是感觉这款器件测试一段时间后会漂.

网友:
有详细的整个C51的工程吗,我现在用MSP430F168做,老是没反应,从机不响应,无ACK

网友:
可能是你的CLK时间不对,我那个程序是好用的

网友E:
贴程序你看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我再试试,感觉这个器件不太好用,也许是时序没调整好

网友:
这个MLX90615似乎不太好用,读取的PEC和生成的PEC不相同,单步调试时观察ACK好象没有响应,如果忽略PEC,用手或耳朵贴近它有变化,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呵呵,好久不来。我当时也就是玩玩儿,看到能显示温度就扔那里没动过啦,没有校温工具

网友:
晕死了,在现在的室内测出居然是负的,实际上室内大约在15度左右,读出来的SMBUS的地址也是0x5B,还有发射率是0X4000,温度范围是0x9c3,配置值是0x1501

网友E:
配置值我的程序没有动他,你的PEC读取的不对一定是CLK时钟频率不对,我刚开始读也是这个情况,比如读00(E2P)H的值,每次的值(0X5B)都是对的,但每次的PEC都不一样,把CLK脉冲适当延时(增加NOP)后,校验通过.你再试一下

网友:
现在测试是通过了,不过测到的温度完全不对,差了近20度左右,也不知是怎回事.

网友:
这个东东太贵,有用过台湾TN9的那个红外测温传感器模块吗?那个也很贵,要近200元

网友:
这个器件我零买是80块,批发只要4.5美圆,你测的结果稳定不,我的思路是只要数据稳定可以进行线性修正.

网友:
稳定性初看还可以,可是偏差太多了,有点离谱,难道说在使用时要每个都要校正?在离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哪能买到便宜点接近批发价点的?

楼主:
这个我买的是50块钱一个,买了俩玩玩儿当时。看楼上那么多说不稳定的,我又特意翻出来看了看,觉得稳定度还是可以的,测室温时基本上就小数点后在跳,幅度不超过0.2度。离2厘米测掌心温度稳定在30度左右,不像楼上说的差20度啊。改天找个温度计对照一下

网友:
楼上的买了50元?哪里买的?我买了76元呢,你的有示例程序吗?我用了两个都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在叫星亮的代理商那里买的样片,我就不说在哪里找了,自己放狗,不然有做广告的嫌疑。
程序在2楼

网友:
红外测温

网友(2010-12-15):
红外测温很成熟了

网友:
to:【37楼】 cyberkyg
请问你测的时候加菲涅尔透镜没有,不加的话,测得的数据随测距影响很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加,确实和测距有关,我是在3厘米范围内测的。这款的设计定位就是医疗电子,装在手机上测人体体温的,官网上有介绍,离太远测也没意义。还有一款90614,加个透镜比较有意义。

网友(2011-05-04):
:用红外温度传感器MLX90615做的温度计

网友(2011-07-01):
呵呵,一直都想找一个玩玩,不过还没找到!

网友(2011-09-23):
终于试了,但是发送的命令中好像有点跟datasheet不一样,回来的结果好像也是正确的。不知道为什么发送的数据不正确也能读取回来正确的数据。呵呵。
发现的不对是:
发送读取RAM命令时,第一个Addr直接发送,第二个Addr要加1再发送,但是在程序中并没有加1,读取回来的数据也是能校验通过的。奇怪!!!!!!不知道现在改成加1是否能读取回来正确的数据。
下周一再试试!!!!

网友:
温度读出来误差很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很奇怪,一直都跟实际温度大概差8℃左右,调发射率也没有什么作用,我把发射率调成0.3,竟然温度还变成了负数!!!
不是发射率调低了,温度应该变大吗??
我测试的是手掌的温度,用我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红外测温仪测试,是34.5℃,用mlx90615测试的是28~29℃之间。
有没有谁指教下????
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

网友(2012-05-02):
引用 网友E:
贴程序你看一下

你好!贴的程序,无法下载。能不能发到我的邮箱里,763265109@qq.com    QQ:763265109
我用的是MSP430单片机 模拟的IIC(SMBus)   和mlx90615,想测物体温度。
不胜感激!!!

网友(2012-07-09):
引用 网友E:
配置值我的程序没有动他,你的PEC读取的不对一定是CLK时钟频率不对,我刚开始读也是这个情况,比如读00(E2P)H ...

我刚帮朋友忙也搞了一套红外测温,硬件配置:msp430f149,mlx90615,液晶显示用12864'我参考了你老的程序和网上搜罗的其他样例,结果也是温度偏差特别大。我很仔细的学习了你老的过程,受启发很大。我的cpu最高才是8MHZ,可是这些样例都是12M的主频吧!哪些延时与定时都要调整吧!我调了一些,还有问题。特注册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楼】yberkyg
你好!我也用的这一款...

现在好了吗?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配置值我的程序没有动他,你的PEC读取的不对一定是CLK时钟频率不对,我刚开始读也是这个情况,比如读00(E2P)H ...

修正一下:我是8MHz,原来的样品程序是16MHz的。(上贴给写成12MHz了)。

网友:
我手头也是有一个,忘了具体啥型号了,
150+20运费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用的是eZ-RF套件吗?...

真的差呀!手按上时误差不大!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pfmlx白沙液晶,初步显示温度,精度没有验证,dsee上说出厂已经校准,在-度之间精度能达到.度...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突然发现,感情那几根线对测量影响还挺大,不知啥原因?把那几根线卷一起(尤其是根部)后温度就指示到23度了,还是那个外部环境。

奇!

这里太冷清了!!!!

网友H:
主要问题解决了! 靠自己瞎摸吧!

网友:
楼主这个东东多少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主要问题解决了! 靠自己瞎摸吧!

我弄这个东西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现在解决不了。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
用mega8 +数码管 参考了楼主的程序  能正常出温度~  在此感谢楼主

网友:
新手权限不够!回复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弄这个东西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现在解决不了。能指教一下吗

可以!留qq吧!  我权限太低,回不了短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留qq吧!  我权限太低,回不了短信。

我是用stm32做的。QQ:827854563。

网友(2012-08-10):
引用 网友I:
我是用stm32做的。QQ:827854563。

QQ zen me yi zhi bu zai xian?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是用stm32做的。QQ:827854563。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最后解决了!

关键的问题是:你是用MLX90615的IIC方式传输数据还是用PMW传输数据?
我是用的IIC传输的数据。理论上讲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不会发生传输误差,因为采用了PEC效验环节,但是确实发生了数据误差比较大并且不太稳定的现象。经过检查确定原因为,电源抗干扰能力太差造成,MLX90615将电源的干扰引入到测量环节,造成误差;当然也就是说IIC乃至后面显示实际上都没有错误。
解决办法:在MLX90615电源端子并联两个电容,一个0.1U、另一个4.7U。

网友(2013-04-08):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最后解决了!

关键的问题是:你是用MLX90615的IIC方式传输数据还是用PMW传输数据? ...

之前在测量中确实发现误差还是蛮大的 原来问题在这里呀  受教了

网友:
MLX90614  MLX90615  MLX90616 原装现货,技术支持  长期供货,样品可售  QQ:408025556   高生

网友(2013-11-19):
pec出错,时序不对可能性最大。sda sck有些信号跳变没有足够延时,偶尔可能正常,偶尔错误。

网友(2014-12-16):
有谁试过怎么进SLEEP模式吗?手册上的进不了

网友(2015-04-03):
红外传感器的资料不好找啊

网友:
不错啊,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7-07-28):
不错资料,正在寻找,学习下

网友(2020-02-16):
这东西不错喔,学习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