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24C64的IIC协议问题

楼主(2010-04-21):
我从伟纳单片机论坛找了一个完整的AT24C64读写程序,光把几个关键操作函数贴出来,
这个程序已经成功的用到了我的设计当中,在此对原作者gguoqing表示感谢!

现在有些疑问想请教一下您,
1,按照IIC协议,IIC总线启动时会在SCL为高的时候将SDA拉低,然后将SCL拉低,而总线关闭的时候,会在SCL为高的时候将SDA释放,  而这个程序中,总线关闭操作函数中最后将两条线全部拉低了, 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2,按字节发送的操作函数中,每发送一个字节后应该等待应答信号而不是发应答信号吧?
这些都和IIC协议内容不符,但程序确确实实可以用,这点很是奇怪,请指点一下吧~谢谢。

/**********************************************************

  起始信号子函数

  在 SCL 高电平期间,SDA 发生负跳变。

**********************************************************/
void I2C_start()

{
   SDA = 1;
   SCL = 1;
   delayNOP();
   SDA = 0;
   delayNOP();
   SCL = 0;
}

/**********************************************************

  停止信号子函数

  在 SCL 高电平期间,SDA 发生正跳变。

**********************************************************/
void I2C_stop()
{
   SDA = 0;
   SCL = 1;
   delayNOP();
   SDA = 1;
   delayNOP();
   SCL = 0;
   SDA = 0;
}

/**********************************************************

  I2C总线初始化子函数

**********************************************************/
void  I2C_init()
{
   SCL = 0;
   I2C_stop();
}

/**********************************************************

  应答信号子函数

  在 SDA 低电平期间,SCL 发生一个正脉冲。

**********************************************************/
void  I2C_Ack()
{
   SDA = 0;
   SCL = 1;
   delayNOP();
   SCL = 0;
   SDA = 1;
}

/**********************************************************

  非应答信号子函数

  在 SDA 高电平期间,SCL 发生一个正脉冲。

**********************************************************/
void  I2C_NAck()
{
   SDA = 1;
   SCL = 1;
   delayNOP();
   SCL = 0;
   delayNOP();
   SDA = 0;
}

/**********************************************************

  读字节数据子函数

  MCU从IIC读出数据

**********************************************************/
uchar ReadByte()
{
   uchar i,read_data;
   read_data=0x0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i = 0; i < 8; i++)
   {
     SCL = 1;
     read_data <<= 1;
     read_data |= SDA;
     delayNOP();
     SCL = 0;
delayNOP();
   }
   SCL = 0;
   delayNOP();
   return(read_data);
}

/**********************************************************

  写字节数据子函数

  MCU写数据到IIC,

  每写完一个字节数据后,发送一次应答信号。

**********************************************************/
void WriteByte(uchar write_data)
{
   uchar i;
   for(i = 0; i < 8; i++)    //循环移入8个位
   {
     SDA = (bit)(write_data & 0x80);
     _nop_();
     _nop_();
     SCL = 1;
     delayNOP();
     SCL = 0;
     write_data <<= 1;
   }
   I2C_Ack();  //应答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