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读取CS5513结果误差好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0-04-22):
这是原理图传感器和单片机接口部分。其中电源+5V实际上是4.5V左右。那么CS5513上的Vref参考电压是2.25左右。现在,可以读取数据,将重物放到传感器上,数值也会变化。但是问题来了,传感器输出的电压比较稳定的,精确到10uv。空载输出时120uv左右,放上一个1KG的砝码,输出是800uv左右。但是,单片机0.5s读一次数据,每次出来的结果都会有变化。我用串口将每次读到的20bit的数据从发送到串口助手里,空载时候的输出是这样的00 00 C0 00 , 00 00 00 63 , 00 0F FF DA,  00 00 00 8A ,  00 00 00 9C ,  00 00 00 61 ,  00 00 00 B5,   00 0F FF F5,  00 00 00 5C。可以看到,除了AD到的结果有比较大的波动外,还会有垃圾数据,垃圾数据可以滤除,但是数据的抖动,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下面是我的读取CS5513的函数:
u32 read_cs5513(void)
{
        u8 i;
        u32 temp;
        CS = 0;
        SCLK =0;
        _nop_();
        _nop_();
        _nop_();
        if(DOUT == 0)
        {
                for(i = 0;i <24;i++)
                {
                        temp <<= 1;
                        _nop_();
                        _nop_();
                        SCLK = 1;
                        _nop_();
                        _nop_();
                        if(DOUT == 1)
                        {
                                temp |= 1;
                        }
                        SCLK = 0;
                        _nop_();
                        _nop_();
                }
                temp &= 0x00ffffff;
                CS = 1;
                return temp;
        }
}

现在很郁闷,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抖动这么大,算出来的数据精确度太低了,希望有用过CS5513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2012-07-18):
你好!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数据跳变,再最后面又加了一个CLK好像可以。
你QQ多少?想跟你讨论下

网友(2015-07-16):
你这个你确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