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idiy DAC 解剖 (网友购买散件,自行焊接及DIY)

楼主(2010-04-22):
声明:

  1. 这是网友购买散件,自行焊接的。
  2. LED指示灯网友说原设计太亮,自行DIY串入一只电阻,导致外观不好看。
  3. 音响电位器是网友自己包上铜膜的。
  4. 没有洗板

网友:
最大的败笔在那个旋钮和后面的铝型材外壳,和面板非常不协调,里面的焊接可圈可点,毕竟是自己手工焊接的.
旋钮和鸭蛋一样的外型真够丑陋的,铝型材外壳可能是定死的,那前面板肯定是自己设计的,倒角的时候大点,这样也协调了.

网友:
是无线电上介绍的吧

网友:
PCM1793 + WIMA,声音会不会太硬太亮了?

网友:
入门级别,玩玩不错,比普通声卡强多了。
市场定位准确,有相当市场。

网友:
焊的不是很用心。

网友:
比我的焊功差多了。

网友:
是《无线电》上面那个套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大的败笔在那个旋钮和后面的铝型材外壳,和面板非常不协调,里面的焊接可圈可点,毕竟是自己手工焊接的.
旋钮和鸭蛋一样的外型真够丑陋的,铝型材外壳可能是定死的,那前面板肯定是自己设计的,倒角的时候大点,这样也协调了.

我也觉得后面不是很好,做成和前面板一样会非常不错,不过,估计是成本的原因吧。

网友:
我来上传原理图,  我正在参考这个DIY一个2706+1793+2134,不过就用普通的0603电容了

HIFIDIY这个图中有一点没明白:为什么OP+BUF 只有一个声道?另外一个声道为什么没有? 请高手们赐教啊

网友:
我当时也是买了一个,而且是hifidiy在第一批团购的时候买的,等了几个月。

原机子的LED两个都是蓝色的,很“不合时宜”,我将它改为橙色和红色。

我买的是成品机,买回来就直接用,现在也还在服役中。

至於音质,我没有好音箱,也没有好耳朵,所以分辩听不出^o^。

网友:
近来的相片看起来 好象没以前的光线哪么 饱满了

看莫大的相片也是一种~~~~~XX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近来的相片看起来 好象没以前的光线哪么 饱满了
看莫大的相片也是一种~~~~~XX阿~~~~
原因是: 拍摄的物体不好。

不要以为垃圾也能拍出好的照片。只有好的产品,才能拍出好效果。 我们的拍摄方法是“写实”,而不是“美化”。

网友:
这个大电容受伤了!
引用图片【楼主位】armok 阿莫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大电容受伤了!
是的,不过不种伤应该不影响使用。 毕竟是网友的DIY作品,要求没有那么高。

楼主: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04-22,11:42:01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开源雕刻机DIY活动(及机械、机器人分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40]音响论坛

网友:
芯片焊工比较差,不过hifidiy那边的大部分只是烧友,真正懂电子的不多

感觉全部用5毛钱一个的好电阻有点浪费,特别是数字部分用直插元件纯属YY的,搞不好还更差,特别是DIR9001的PLL滤波部分。评论说用LM1875做的虚地很影响音质。

话说回来,这台机的成品定价还是相当有性价比的,不用USB功能还可以作为外置解码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评论说用LM1875做的虚地很影响音质。
是的,我也认为这样制作会影响音质,并且会引入其它的干扰。

这个产品还有另一个版本:双电源供电。 据说要贵180元,没有1875芯片。

网友:
不知道如果作为USB声卡的话,这个和TP30有没有可比性呢?(本人小白)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如果作为USB声卡的话,这个和TP30有没有可比性呢?(本人小白)
没有可比性。

TP30作为USB声卡,是直接送到功放的。

而这一款,只是线路输出,仍需要后面功放推动。

网友:
这个俺也在用,对焊贴片没啥自信,图方便买的是代装成品,小问题不少。
手上没多的器材比较,就觉得比电脑内置声卡好得多了,但不是很耐听。

顺便谢谢楼上上....提供的图纸,问了好几次都没拿到,没想到在这出现。3Q

楼主:
回复 网友F:
顺便谢谢楼上上....提供的图纸,问了好几次都没拿到,没想到在这出现。3Q
既然是散件,为何没有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如果作为USB声卡的话,这个和TP30有没有可比性呢?(本人小白)
没有可比性。
TP30作为USB声卡,是直接送到功放的。
而这一款,只是线路输出,仍需要后面功放推动。

hifidiy也有一款带USB声卡的功放Mini usb AMP

网友:
这个俺也有点东西。。。

先看看阿莫的评价,呵呵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这款应mini USB DAC MKII,据说比俺用的mini USB DAC略有改善。

回阿莫:估计是代装成品,就漏了给图纸吧,在坛里找了多次也没找到

网友:
这款mini USB DAC MKII我有,我没有hifi man,不过hifidiy dac我听了之后,非常的失望,感觉是hifidiy的网友吹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吹水是音响界的家常菜

网友:
个人感觉,HIFIDIY壳做的不错,摄影也不错,其他就不好评价了,总之要真烧,就无所不用其极,DIY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大电容受伤了!
引用图片【楼主位】armok 阿莫

这个电容是买来的散件就有凹陷的,不是偶弄的,懒得找他们换,反正问题不大;
另外说一句,芯片焊接中5个小芯片:1793、2702、9001、74hc157、74hc04为找修手机的代焊,花了20块,其他是自己焊的,电烙铁30w尖头无恒温,焊工一般般。电位器上的铜箔由于烙铁不够热焊的很丑。并且偶系懒人所以没洗板。

另外阿莫跟我说他觉得lm1875容易通过螺钉跟外壳短路,实际上不会,可以看阿莫没有拆下来的照片,lm1875的螺钉加了垫片的,那个垫片中间有突起一部分到通孔内,把螺钉和1875隔开,阿莫可能是在拆卸时搞丢了这个垫片,因为我在里面灌了很多泡沫,都是白色搞混了~~~~~~~~

对了,1875上的导热硅脂好像是我自己涂的,由于经常拆着玩,所以糊得很难看。

回复 网友F:
这个俺也在用,对焊贴片没啥自信,图方便买的是代装成品,小问题不少。
手上没多的器材比较,就觉得比电脑内置声卡好得多了,但不是很耐听。
顺便谢谢楼上上....提供的图纸,问了好几次都没拿到,没想到在这出现。3Q

我自己焊的这个没有任何小问题,一次开声成功。如果非要说小问题,就是板子尺寸要比机箱的槽小一号,我在两边槽中垫了各两条网线的那种溪铜线,才合适,否则板子容易掉下来,这个阿莫没拍出来。不过这也不是使用和功能上的小问题。

我这个为mk2贺岁版,我买这一版是其刚出贺岁版时买的。

图纸的问题当时hifidiy有解释,由于这个版本只卖100台贺岁版,所以不单独提供图纸(前面忘记给阿莫了,刚刚想起来,回去翻了邮箱,找到了这个图纸,记得当时是直接问客服要的),楼上发的貌似第一版的图纸,我的是新版的,等下发一下。

这个的成品也是在贺岁版出了后好久才单独上架的,前面卖的都是第一版。而且上架后好像是以aune的牌子卖的成品,散件还是只有第一版的。

最后说一点,我现在一般是在这后面接一个自己做的小功放和音箱,然后一天到晚24小时包括睡觉时都不停的放背景音乐(当然声音开的比较小哒),经常连续十几二十天不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的快递今天已经寄出。我帮你买了1500元的保险,并且付了运费。请注意查收。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D:
评论说用LM1875做的虚地很影响音质。
是的,我也认为这样制作会影响音质,并且会引入其它的干扰。
这个产品还有另一个版本:双电源供电。 据说要贵180元,没有1875芯片。

借两张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偶嫌贵没买,也许以后会自己改成双电源的,具体电路和与这个dac的连接改造方式自己去hifidiy搜,嫌麻烦的先到他们商城找,一般商城有卖的东东都会把相关的连接贴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刚才圆通有给我打电话,问我详细地址,估计因为他们在我们县没点,所以要问我属于哪个市,以前我在淘宝上买东西都是走顺丰和申通,他们有点所以不用写市也记得到,看来偶以后要注意了。
多谢阿莫帮买保险,其实用了这么久算折旧的话可能没这么多了。

另外请问阿莫对偶升级耳机有没有建议,就着这个前端说,偶喜欢听女声、古典、爵士、new age等,也听一些流行。不听摇滚等吵耳的东东。谢谢。

网友:
ding 29楼  你上传的图纸里看到了另外一个声道的OP+BUF

网友:
咦,我就是看来无线电的介绍买了一套散件组装,费了不少功夫,不过自我感觉效果超过Monitor 01 us,现在配HD650很是享受!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J:
咦,我就是看来无线电的介绍买了一套散件组装,费了不少功夫,不过自我感觉效果超过Monitor 01 us,现在配HD650很是享受!呵呵!

客服说panda耳放推HD650会更好,兄弟试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J:
咦,我就是看来无线电的介绍买了一套散件组装,费了不少功夫,不过自我感觉效果超过Monitor 01 us,现在配HD650很是享受!呵呵!
客服说panda耳放推HD650会更好,兄弟试过吗?

没有试过,故无法_论证,不过现在感觉推起来很满的,质和量都有,呵呵,自我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G:
刚才圆通有给我打电话,问我详细地址,估计因为他们在我们县没点,所以要问我属于哪个市,以前我在淘宝上买东西都是走顺丰和申通,他们有点所以不用写市也记得到,看来偶以后要注意了。
多谢阿莫帮买保险,其实用了这么久算折旧的话可能没这么多了。
另外请问阿莫对偶升级耳机有没有建议,就着这个前端说,偶喜欢听女声、古典、爵士、new age等,也听一些流行。不听摇滚等吵耳的东东。谢谢。

自己感觉听以上题材,HD650是首选,音场和细节都有上佳表现,并且还有一点点的张扬!当然前提是能够接受那个硕大的头罩,尽管自己戴着是非常舒服的!

网友:
对了,我的图纸是这样的:

网友:
几百的东西用HD650??
HD650什么价格???

我也有个MINI USB DAC正在找耳机.但感觉要用上千的耳机才能出好声...这种组合勉强.

网友:
回复 网友K:
几百的东西用HD650??
HD650什么价格???
我也有个MINI USB DAC正在找耳机.但感觉要用上千的耳机才能出好声...这种组合勉强.
---------------------------------------------------------------------
不太明白?楼上是认为HD650是高了还是低了?

终端的素质我认为较之前端更难选择,一则素质好的价格都不菲,二则很难找到各方面都平衡的,而前端反而相对容易调配!

网友(2011-04-19):
我今天花480在淘宝买了一个这个东西的套件,焊接调整一次成功。
发现几个问题
1,说明上写着绝对不能用焊锡膏,说会毁掉整个DAC。这是什么意思?反正我用了几处
2,OPA2134,我怎么看这不像genuine的呀,反正我没用它的,我自己有个SMD的改成DIP的用了
3,那个OPA2604的印字与LZ照片上的相比简直是惨不忍睹
4,我拿到的都是色环电阻,LZ的电阻叫什么电阻?
5,耳放的2对推挽管LZ是TO-220封装的,我的是TO-92封装的,而且外观惨不忍睹
6,面板上的2个开关没有作用呀,怎么拨楞都没有变化
7,有一组编带封装的wima电容,印字居然反了,genuine的也会这样吗?

试听结果
我只试了推音箱没有试耳机(我看那4个TO92封装的管子就不爽,所以就不试耳机了,就有line out推音箱)
与musiland 的 monitor02 US差不多,好像低音的力度比monitor02 US还差点。

网友:
楼上的,估计你买的网上的仿品吧,一般都是在HIFI商城买的。

网友:
我是在“http://shop62475585.taobao.com/”也就是hifidiy.net的指定商场买的呀

网友:
我也有一台,觉得还不错啦,很耐听。

网友:
自己DIY了一台。。。用RMAA测试是比较满意。。。用HD650来听。。听不出和集成声卡的区别。。

网友:
自己也有一台,用着还不错的

网友:
乐之邦 USB 声卡 Monitor 02 US 拆解分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87972&bbs_id=9999

网友:
关注HIFI-DIY套件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买,有人能全面性的评价一下吗?

网友:
我测试过很多中DALE电阻,撇开音质,从电阻的各项参数来讲,棕色的DALE电阻是DALE电阻里面最差的,最好的是蓝色的。

网友:
jj3055 知道那里有便宜的威世的PTF零售么?淘宝上的太贵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套散件480的,电阻为5色环电阻,电容也很普通,花了一个晚上焊好后直接开声,感觉还不错,声音很干净,怎么会和集成声卡差不多??没有其它的DAC,不好比较,声音确实有点亮,我估计是2604的原因,不知道哪种运放好些,请大家介绍一下。后级用el34的单端胆机+4寸全频,耳机用的AKG的k420

网友:
看来我音响还没有入门

网友:
jj3055 知道那里有便宜的威世的PTF零售么?淘宝上的太贵了。

****************************
PTF指什么?PTF56的DALE电阻?我的电阻都是淘宝上弄来的。

网友:
DIY产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堆料。他们也不知道堆了后究竟对音质有多大的帮助,至少先满足一下YY的心理。

楼主:
回复 网友L:
diy产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堆料。他们也不知道堆了后究竟对音质有多大的帮助,至少先满足一下yy的心理。
哈哈,很有道理。

网友:
这部看起来的确是手工焊接的..
但是从ALPS27电位器和PCB上电容和三极管的布局来看是HifiDiy的 MiniUSBDAC MKII, 这个版本应该是没有套件卖的..
HifiDiy商城上卖的全部都是MK I

网友:
JJ是有钱人,就不要买HIFIDIY 的MUD了。来这个吧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043232837

我用这个和HIFIDIY的同时接转盘听关女声对比过(听的不多,只蹭听了几首),还是小不点的有味道些,HIFIDIY的更加平淡,温暖,但女声总觉得是少了诱惑力。

比较在乎价格的,还是HIFIDIY吧,没好耳机,多好的DAC也没用。

网友(2013-05-15):
电位器没必要吧。这人都烧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