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公LPC2103的复位电路

楼主(2010-04-22):
周公Easy ARM lpc2103板子上的复位电路是通过CAT1025复位的,不用这个芯片可以不?
我看手册上说复位只需要RST管脚置低就行,自己搭一个也可以吧?

网友:
可以.但是ARM系统最好用复位芯片,不差几毛钱. 因为复位芯片有电压监控的功能,可以防止上电,掉电时的程序跑飞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的啊,从程序方面考虑,确实用复位芯片比较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是这样的~~

网友(2010-11-24):
不错,用的话会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