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BT137驱动交流电机,BT137烧坏多个

楼主(2010-04-22):
原理图:

BT137是PHILIPS BT137-600E
压敏电阻(470V):HEL 14D471K
交流电机参数:
    型号:31K15GN-C
    15W  50/60HZ  220V  0.18A  IP44
    1.0uF/400V  1250~1550r/min   E级

手工焊接,六块板实验,第一块运行一个星期左右MOC3023
后来同时接电机(有负载,但肯定在功率范围内)测试四块板,五六天后坏两块板(BT137坏),再过两天又坏两块板(BT137坏),且这四块板烧坏后拆下来看,PCB都被烧黑一小块

不知道会不会是压敏电阻电压值大了点,此电机停止时,如果用手搬动一下,会影响附近的LED(灭的会闪亮一下)。

同样的电路驱动3-4W的相位电机,有两块板已使用近一个月(每天平均每天六小时左右),另六块板,运行两个多星期都正常(平均每天运行时间14小时左右):

谢谢各位!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下3023和BT137的datasheet,里面的驱动阻容选择和接法都不是你这个样子的。

楼主:
参照过TI MOC3023的Datasheet,原版R5为180Ω,C4为0.1uF,我想根本原因应该不在这里的差异吧。
C4如果大于0.03uF时,在驱动相位电机时,有的时关断电机后,电机会有很明显的嗡嗡声。

这个电路还驱动两个5W的灯泡,实验数量及时间与交流电机相同,一直没有坏过。

参照这两个Datasheet画的电路

因为对模拟电路比较欠,第一个图中的R2,C1想当然直接参照加搬上去的。

网友:
你这个是定速的吗?如果是换MOC3082过零光耦,电容怎么是0.02uF,手册上的是0.2uF,弄一个204/630V的CBB电容吧

网友:
可控硅换800V的试试,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对可控硅不太懂,分析不出原因,驱动100W以上的电机没问题,但10W左右就会出现可控硅损坏,后来换800V的可控硅就好了。可能还是过电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定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再换800V的试试,然后再把压敏电压用390V的试一下看。

网友:
换光耦,你的光耦不带零点检测

网友:
另外再告诉你一个好东西,成熟的产品,可带8A也有16A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过两天我搞来试一下。

网友:
800V的可控硅不太好买啊

楼主:
确实不太好买,这次实验买了一些,是n年前的了,引脚重新上过锡,Tab被磨过,都不怎么粘锡了。

网友:
LZ,看你PCB烧毁痕迹,感觉像是击穿了。 TO-220封装的散热片,都几乎贴着你的T1输出线了,中间仅隔着一层绿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板子图片太模糊。
检查一下损坏的BT137的情况,T1和T2是击穿短路,还是其它。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还驱动两个5w的灯泡,实验数量及时间与交流电机相同,一直没有坏过。

驱动电阻性负载,既使不加吸收回路,也是不会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关注!
T1和T2应该是击穿了,电路关不断,换过新的MOC3023也是关不断。

网友:
对于感性负载,还是加个扼流圈吧,当然压敏电阻还是不能省的.

网友:
光藕LED应并联一电阻510R~4K7,防误动作。

交电电机驱动板原图_相位电机.jpg电机接线画错了,如果C2和BT137确实接有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BT137很多国内做的质量不行。

你可以换ST的BTA16 800 看看。

网友(2010-06-09):
楼主,到底是可控硅击穿了,还是PCB击穿了?

网友:
我的出现的问题同你的一样,不过我控制的是单向可控硅BT152 800V 过零斩波调速串激电机。我发现如果在电机还没完全自由停下来时,马上换向加电反转 ,可控硅和MOC3021全击穿 T1 T2穿,调不了速了,全是高速,还没解决,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
我准备加扼流圈

网友:
感觉上压敏电阻应该换掉,最好用TVS压敏电阻反应慢,在压敏电阻反应过来时,可控硅已经击穿了

网友:
记录,一会看完扒龙船后,再回来看!!

网友D(2010-07-18):
在电机正反转上都串一个扼流线圈,绝对能解决问题。

大家用可控硅驱动感性负载都只知道用压敏电阻和RC保护,用用这个方法吧,很灵的!我的产品上也这样用,如果没有扼流线圈,故障率就高了一倍。

网友:
30楼是过流问题,换大点的试试,要不串个电感

网友(2010-11-20):
我去年做的单相交流闭环调速也是这个问题,市电电压超过240V直接烧毁,而220V可以正常工作,足可说明是可控硅耐压不够;另外负载带电断开在接上也直接烧毁,应该是移相电容和电机绕组的电压叠加超过可控硅的电压,用20D391K压敏后不烧管子烧压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电机正反转上都串一个扼流线圈,绝对能解决问题。
大家用可控硅驱动感性负载都只知道用压敏电阻和rc保护,用用这个方法吧,很灵的!我的产品上也这样用,如果没有扼流线圈,故障率就高了一倍。

难道说是启动时过流导致烧毁?请教扼流圈电感值怎么选择。

网友(2011-05-31):
感性负载需要用3Q的可控硅。BT137 BTA12 等属于4Q。4Q可控硅应用于容性或阻性负载。只有3Q可控硅用于感性负载。比如BTA212等型号

网友E(2011-10-19):
回复 网友D:
在电机正反转上都串一个扼流线圈,绝对能解决问题。
大家用可控硅驱动感性负载都只知道用压敏电阻和rc保护,用用这个方法吧,很灵的!我的产品上也这样用,如果没有扼流线圈,故障率就高了一倍。

请教下扼流圈怎么算,怎么加?

网友(2011-12-08):
马卡菠萝

网友(2012-05-20):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在电机正反转上都串一个扼流线圈,绝对能解决问题。
大家用可控硅驱动感性负载都只知 ...

同问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我用100W的电机,这个扼流圈要怎么选呢?

网友:
电机功率小,线圈匝数多,换向时感应电压高,经过测试大于650V。
所以,可控硅耐压要大于800V以上。
同时光耦应该采用过零触发的3041或3061系列。
压敏电阻应该选750V。

网友(2012-06-22):
可控硅控制感性负载 是需要保护的哦

网友F(2012-08-14):
扼流圈怎么选呢???高人指点下

网友:
感觉PCB布线最好调整一下,18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2-12-05):
同感,驱动小电机的故障率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电机正反转上都串一个扼流线圈,绝对能解决问题。

大家用可控硅驱动感性负载都只知道用压敏电阻和RC保护 ...

大拿啊,那这个电机正反转上都串一个扼流线圈,是否成本过高的呢,是解决di/dt过大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扼流圈怎么选呢???高人指点下

应该就是用导线烧成的空心电感吧了。 就是把导线加长,绕成多个圆圈叠加的吧。电感量一般要多大的呢?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