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7的nRF24L01无线收发程序,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程序哪出问题了

楼主(2010-04-22):
我用的是LPC2103,把程序下载到两块ARM7板子中,在IAR中调试时,当执行到  if(nRF24L01_RxPacket(RxBuf))  语句时,就直接跳出循环了。我想实现的功能是:任何一方,按下按键1/2,自身LED1/2亮,对方LED1/2也亮。两块板子下的是同一个程序。
恳请高手指教,不甚感激。

程序如下:
#include "config.h"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byte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byte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32 byte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32 bytes TX payload

uint8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即目标地址)
uint8         RX_ADDRESS[R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2}; // Define a static RX address (即本地地址)

uint8 TxBuf[32]=
{
0x01,0x02,0x03,0x4,0x05,0x06,0x07,0x08,
0x0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
0x17,0x18,0x19,0x20,0x21,0x22,0x23,0x24,
0x25,0x26,0x27,0x28,0x29,0x30,0x31,0x32,
};
uint8 count,tf;

void delay(uint32 x)
{
    uint32 i;
    for(i=0;i<x;i++);
     for(i=0;i<x;i++);

}

#define        CE        1<<2
#define        CSN        1<<3
#define        SCK        1<<4
#define        MOSI        1<<6
#define        MISO        1<<5
#define IRQ        1<<7
/**************************************************/
#define        LED1        1<<17
#define        LED2        1<<18
#define KEY1    1<<15
#define KEY2    1<<16
/**************************************************/
uint8        sta;
#define                RX_DR        ((sta & 0x40) >> 6)
#define                TX_DS        ((sta & 0x20) >> 5)
#define                MAX_RT        ((sta & 0x10) >> 4)
/**************************************************/

//***************************************************************************//
// SPI(nRF24L01) commands
#define READ_REG        0x00  // Define read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WRITE_REG       0x20  // Define write command to register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Define R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Define TX payload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LUSH_TX        0xE1  // Define flush T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FLUSH_RX        0xE2  // Define flush RX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Define reuse TX payload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NOP             0xFF  // Define No Operation, might be used to read status register
// SPI(nRF24L01) registers(addresses)
#define CONFIG          0x00  // 'Config'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AA           0x01  // 'Enable Auto Acknowledgmen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EN_RXADDR       0x02  // 'Enabled RX addresse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AW        0x03  // 'Setup address width'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Setup Auto. Retran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CH           0x05  // 'RF channel'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F_SETUP        0x06  // 'RF setup'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STATUS          0x07  //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Observe TX'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CD              0x09  // 'Carrier Detect'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RX address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RX address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RX address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RX address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RX address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RX address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TX_ADDR         0x10  // 'TX address'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0        0x11  // 'RX payload width, pipe0'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1        0x12  // 'RX payload width, pipe1'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2        0x13  // 'RX payload width, pipe2'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3        0x14  // 'RX payload width, pipe3'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4        0x15  // 'RX payload width, pipe4'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RX_PW_P5        0x16  // 'RX payload width, pipe5' register address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 Status Register' register address
//****************************************************************************//

uint8 SPI_RW(uint8 data)
{
        char i,temp=0;
           for(i=0;i<8;i++) // output 8-bit
           {
        if(data & 0x80)
        {
                IOSET = MOSI ;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
        else
        {
                 IOCLR = MOSI;
        }
                data = (data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temp<<=1;
                IOSET = SCK ;                      // Set SCK high..
                if(IOPIN&MISO)
                  temp++;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IOCLR = SCK;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temp);                             // return read uchar
}
/**************************************************/

/**************************************************/
uint8 SPI_RW_Reg(uint8 reg, uint8 value)
{
        uint8 status;

          IOCLR        =        CSN;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IOSET        =        CSN;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

/**************************************************/
uint8 SPI_Read(uint8 reg)
{
        uint8 reg_val;

          IOCLR        =        CSN;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IOSET        =        CSN;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
uint8 SPI_Read_Buf(uint8 reg, uint8 *pBuf, uint8 bytes)
{
        uint8 status,byte_ctr;

          IOCLR        =        CSN;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byte

          for(byte_ctr=0;byte_ctr<bytes;byte_ctr++)
            pBuf[byte_ctr] = SPI_RW(0);    // Perform SPI_RW to read byte from nRF24L01

          IOSET        =        CSN;                           // Set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

/**************************************************/
uint8 SPI_Write_Buf(uint8 reg, uint8 *pBuf, uint8 bytes)
{
        uint8 status,byte_ctr;

          IOCLR        =        CSN;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byte
          for(byte_ctr=0; byte_ctr<bytes; byte_ctr++) // then write all byte in buffer(*pBuf)
            SPI_RW(*pBuf++);

          IOSET        =        CSN;                 // Set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

/***************************************************/
void SetRX_Mode(void)
{
        IOCLR = CE;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IOSET = CE;
        delay(1000);//注意不能太小
}
/***************************************************/

/************************************************/
uint8 nRF24L01_RxPacket(uint8 * rx_buf)
{
  uint8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sta&0x40)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IOCLR = CE;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int8 * tx_buf)
{
        IOCLR = CE;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IOSET = CE;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600);
}
/**************************************************/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OCLR = CE;    // chip enable
        IOSET = CSN;   // Spi disable
        IOCLR = SCK;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delay(6000);
}
/*******************************************************************/

void main(void)
{
        uint8 RxBuf[32];

        PINSEL0=0x00000000;
        PINSEL1=0x00000000;
        IODIR=0x000600DC;
        IOSET=LED1|LED2;

        init_NRF24L01() ;

        while(1)
        {
        if((IOPIN & 0x00008000) == 0)
        {
        while(!(IOPIN & 0x00008000));
         TxBuf[0]=0x29;
         tf=1;
         IOCLR=LED1;

         }
//------------------------------------------------------------------------------
        if((IOPIN & 0x00010000) == 0)
        {
         while(!(IOPIN & 0x00010000));
         TxBuf[0]=0x30;
         tf=1;
         IOCLR=LED2;
         }
//------------------------------------------------------------------------------

        if(tf)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1000);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TxBuf[0]=0;
        tf=0;
         }

//------------------------------------------------
                SetRX_Mode();
                   if(nRF24L01_RxPacket(RxBuf))   //判断是否收到数据
                {
                if(RxBuf[0]==0x29)
                {
                tf=1;
                IOCLR=LED1;
                }
                if(RxBuf[0]==0x30)
                {
                tf=2;
                IOCLR=LED2;
                }

                }
                tf=0;
                RxBuf[0]=0;
                }
}

网友:
楼主delay函数怎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我实际编译时用的延时函数是
void  delay(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
        for(i=0; i<108; i++);
    }
}

不知道延时具体有啥要求

楼主:
初次调试无线模块,调试了好几天了,没啥进展,连这个最简单的都没成功,后面还要调试1602液晶、ds18b20的无线收发,都整晕了。。。  恳请各位为小弟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