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示波器评测,请魏坤或莫生专门开个贴吧!

楼主(2010-04-22):
我这没有什么基准设备,先测一下工作电流:
1.工作电压8.0V
打开电源开关,未启动:8㎃.
启动后,200㎷/AC/CH1:
电流       扫描时间
364㎃        100㎱
364㎃        200㎱
352㎃        500㎱
346㎃        1㎲
343㎃        2㎲
339㎃        5㎲
337㎃        10㎲
333㎃        20㎲
328㎃        50㎲
325㎃        100㎲
323㎃        200㎲
321㎃        500㎲
319㎃        1㎳
319㎃        2㎳
318㎃        5㎳
318㎃        10㎳
318㎃        20㎳
318㎃        50㎳
318㎃        100㎳
318㎃        200㎳
318㎃        500㎳
318㎃        1S
318㎃        2S
318㎃        5S

2.工作电压6.0V
打开电源开关,未启动:8㎃.
启动后,200㎷/AC/CH1:
423㎃        100㎱
.
.
.
371㎃        5S

DC时电流增加10㎃左右,一个通道选500㎷时电流增加27㎃左右.CH1/CH2两个通道都选500㎷时电流增加54㎃左右.
即8.0V时,最大工作电流约为:427㎃,(功耗约8*0.427=3.416W);6.0V时,最大工作电流约为:495㎃(功耗约6*0.495=2.97W).

编辑原因:打错字,开"个"贴打成了开"发"贴.

楼主:
操作问题:
1.将Channel选为CH2或Dual;Channel下显示CH2或Dual。再选Main为SCOPE,发现Channel下的通道显示已变成CH1,实际测量的仍是CH2或Dual。

楼主:
2.显示刷新:
1㎳时:约0.4秒一屏
2㎳时:约0.65秒一屏
5㎳时:约1.65秒一屏
10㎳时:约3.3秒一屏
20㎳时:约6.6秒一屏
50㎳时:约16.3秒一屏

超过1秒的如果不要整屏显示,能实时扫描显示用起来会好很多。

3.CH1/CH2的零点是固定的,一个通道的时候在1/2处,两个通道的时候在1/4和3/4外,要是能调就爽了(刚开始的那个小三角的标签我以是调这个的)。

4.CH1/CH2的触发电平指示标签(小三角):
刚选为Dual时,只能看到CH2的标签,因为CH2把CH1的给遮住了,这个标签又不透明,所以就看不到了,要将其调整一下,不重叠就可以了。只要重叠了就只有CH2是完整的。

5.AC/DC切换在操作Channel选项选为Dual后不能操作。

6.能加入暂停功能,常用的电压/时间分析就更好了。

先写了这么多,如有不当之处请更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专门开发贴是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惭愧,是"专门开个贴".

网友:
2.显示刷新:
1㎳时:约0.4秒一屏
2㎳时:约0.65秒一屏
5㎳时:约1.65秒一屏
10㎳时:约3.3秒一屏
20㎳时:约6.6秒一屏
50㎳时:约16.3秒一屏
看起来好像更新太慢了

楼主:
现在是刷整屏,主时基越慢,显示会更慢.
5S的时候就非常慢了,这样算一下5㎳时约1.65秒,5秒就有1650秒,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还没有看到5秒的波形,正在试.

楼主:
5S扫描结果出来了,18:30秒左右.
所以肯定要改改了,不然这么慢就没有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5S扫描结果出来了,18:30秒左右.
所以肯定要改改了,不然这么慢就没有用了.

确实需要改,看安捷伦,1秒档窗口显示10秒,确实是10秒时间从左到由刷完

网友:
显示方式不同吧。。。回复【9楼】888888888888

显示方式不同,数据处理不同。。。

楼主:
又发现一 个现象,CH1/CH2不同步,是各测各的.

网友:
看来有直流电源好点,电池怕坚持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