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FPGA设计呢?

楼主(2010-04-22):
为什么用FPGA设计呢?看了阿尔泰的采集卡好像也是FPGA的,请大家说说,是不是FPGA在这方面有优势啊?????

网友:
确实是这样,能够严格控制时序,同时做许多工作,单靠一个微控制器不能做到

楼主:
那么是否可以只用fpga不用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是否可以只用fpga不用单片机?

FPGA可以集成MCU核,魏同学的做法就是这样。我自己没有做过FPGA软核性能比较。不靠软核MCU或是外部MCU,做些界面方面的工作比较烦,要自己做复杂状态机(MCU核就是复杂状态机)

网友:
大公司都喜欢用FPGA,小公司小产品喜欢用MCU,我认为嵌入软核或硬核,甚至嵌入模拟器件的FPGA才是控制领域真正的技术发展方向..

网友:
用FPGA还是MCU并不是大小公司之分,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可以说FPGA嵌入软核,可以实现MCU的所有功能,但是成本往往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