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供电的MSP430F149能不能直接管脚控制5V供电的LCD1602?

楼主(2010-04-22):
3.3v供电的MSP430F149能不能直接管脚控制5V供电的LCD1602?
能从LCD中都回数据吗?因为读回的电平是5V的

用过的帮一下忙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有例子参考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担心电压的兼容性问题,那么可以考虑使用电平转换的,比如74LVC4245,当然也可以自己使用分立元件搭电路;3V电压可以直接控制LCD1602A,直接控制!但是1602A的电源还得是5V的。。。。。。。。。。。

网友:
电源5V  IO口之间串联100R电阻即可    不接也可以

网友:
可以的,我这12864都驱动成功了

网友(2010-05-31):
自己可以试一下吗

网友:
4楼的,我怎么试了很多次,感觉430的3.3v不能驱动5V的12864呢,后来加了74LVC4245就可以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3.3V的液晶

网友(2010-07-14):
5V液晶的接口电平通常为TTL电平,输入高电平超过2V机可以了,可以直接用3.3V MCU控制5V液晶,将RW直接接地,不要读液晶忙标志,用软件等待,没有问题的,我用过1602,12232,12864,19264,240128,一切正常。

网友(2010-09-08):
ke可以的,本人用的可以,但是需要调节背光

网友(2012-07-07):
我试过,应该行的哈。。。。。

网友:
3.3v在ttl电平范围之内,所以是可以的

网友:
电平受两个因素,其中一个就是电源电压。只要能让他正常工作都可以用

网友:
学习了~~  原来也在疑惑这个问题~

网友(2013-10-30):
没有问题,我已经试验过了。不过是软件等待方式,不是读忙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