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LCD ST7565R驱动

楼主(2010-04-22):
ST7565r跟单片机接口是CPIO,初始化12864 ST7565r严格按手册一步一步设定.液晶老没法点亮,请求好心人指点!

网友(2010-06-02):
解决了吗 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2010-08-25):
我12232的搞定了...

网友(2012-05-02):
引用 网友A:
我12232的搞定了...

能不能发一份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2012-06-19):
怎么解决的?有没有什么要点?

网友(2012-08-16):
不知道你设置的参数对不对,我之前也遇到这个情况,后面发现时硬件接触问题!你可以把源代码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