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4软仿真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0-04-22):
用KEIL软仿真定时器进不了中断,还有PWM信号在软件逻辑分析仪上也显示不出来

网友:
我的mdk4 软仿真一按debug就出错。郁闷。

网友:
是不是芯片的初始化那不对,看看程序停在哪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仿真是好的,就是软件仿真定时器中断进不去,软件仿真时计数器工作,就是中断状态标志位不置位

网友(2014-10-25):
是不是 破解版的 keil  软件仿真有问题?

网友(2014-12-06):
我用keil没遇到过这个情况啊

网友(2015-01-05):
应该是哪边设置有问题把

网友:
是破解软件搞鬼,我重新启动下就好了

网友:
先前也用过仿真,后来就直接在板子上试了

网友:
一般仿真不成与信号时序有关或就是LZ的软件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好几次,都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