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玩发光二极管遇到了一些实在不能解释的现象

楼主(2010-04-22):
看了坛里那个关于led测光的实验,自己也就去捣鼓了一下~~结果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注:我使用的是一个5v 3a的开关电源,使用的发光二极管是3mm的白发蓝管。
    现象一:led正极接开关电源的负极,我用手去碰led的负极,结果led发出了微弱的蓝光;然后用led负极接开关电源的负极,我用手去碰led的正极,接果led也发出了微弱的蓝光,我人体应该没有接地,我当时坐在一张椅子上,地上是瓷砖。当然这个现象不是一直出现的,昨天阴雨天,100%出现。今天阴天,试了几次,成功的次数大概也就是一半吧。
    现象二:当我用手让led发光之后,再把led和一个200欧姆的电阻串联到开关电源上的时候,led不亮了,当时以为坏了。然后我把led直接接到开关电源结果亮了,我持续了大概3s,然后断电,接着再把led串了200欧姆的电阻到开关电源,居然亮了~~(这个实验排除接触不良的说法,应为我反复接了几次)

    以上现象我做的次数不是很多,不排除人为因素(如操作不当)导致了这些结果。但是均为真实描述,懂得人来解释一下~~

网友:
我只要用手碰电源悬空电路板上的发光管,必亮……

和环境干扰有关,噪声异常严重

网友:
话说,焊接的时候烙铁一头接LED,另一头手拿焊锡碰的时候都会微亮,这不算什么奇异现象,现在LED只要uA级就能亮了
至于第二个现象以前也遇过,5V接1K电阻接蓝色LED,部分LED不亮;后来想想反正不亮了,就用镊子把1K电阻短路也就是5V直接接到LED上,亮了,怕烧坏马上拿开了镊子,串联电阻以后的LED居然就亮了

网友:
遇到过:LED一端接+5V,一端手拿着,有微弱的光。

网友:
高亮的,内部要起振才会亮吧,里面有振荡器的

网友:
大意是说人体没接地,未构成回路,怎么会亮?
主要是人的表面积很大,与周围的一切构成电容器和地相连。
电容导交流。
不解的是LZ用得是直流电源。

网友:
第二个现象说明这个LED已经受了重伤.
一个简单的测试方法:给LED加反向5V的电压,串入㎂表测其反向漏电流,如果大于10㎂,说明LED已受损,越大越严重.

网友:
小东西大问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正解。还有就是静电。

网友:
原先不亮是因为短路了,直接接5V后烧掉了短路的部分,就恢复了,这有什么奇怪的,以前修电池就是这么修的.

我还碰到过更神奇的呢,正反向通电都会亮,没见过吧,嘿嘿

网友:
地线没接好 感应电在作祟

网友:
你换个工频变压器做的直流电源试试就明白了。

这开关电源有够烂的。

网友:
我也于见过楼主的情况,应该是有微弱的电流通过.

网友:
大家可以用手去摸一个示波器的表笔探头,我这里看到了一个+_50V  大约50HZ的交流信号的波形,估计是220V交流电感应到人身上的。

网友(2011-09-17):
电源问题,楼主还嫩啊,我这发光二极管,各种现象都有,还有通电正向闪烁,反向不闪能亮。

网友:
mark 只遇到过正向不亮反向亮的。。估

网友:
只遇到过正向亮,反向不亮的。

网友:
开关电源是这样的  为了防止上电瞬时高压 有一个电容是接市电整流地和输出地(大部分是这样)

PS:我也不知道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不是这个,当时问一个前辈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网友:
12楼花生正解

貌似是XY电容的问题。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