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PGA的配置芯片工作原理和作用

楼主(2010-04-22):
请教各位FPGA的配置芯片工作原理和作用,还有最近在做密码锁方面毕业设计,要求在断电后密码数据不能丢失,请问具体可以采用什么办法?

网友A:
配置芯片是用来保持FPGA的比特流的,每次上电时FPGA从配置芯片中读取比特流数据进行配置
要断电保持数据,可以外扩一个EEPROM
另外如果用ACTEL的FLASH型FPGA,其内部自带FLASH,可以断电保持数据

网友(2015-01-07):
引用 网友A:
配置芯片是用来保持FPGA的比特流的,每次上电时FPGA从配置芯片中读取比特流数据进行配置
要断电保持数据, ...

还想请教几个问题:
1.配置芯片和FPGA的之间的通讯需要自己编写代码吗?所谓的比特流是不是类似于单片机程序代码?
2.如何根据FPGA选择配置芯片?
3.用单片机可以配置FPGA吗?

网友:
配置芯片和FPGA之间通信不用自己写代码,比特流定义了FPGA内部连接和配置,如何选择配置芯片FPGA厂家都有指南,单片机可以配置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