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苹果猫,帮下忙吧

楼主(2010-04-22):
我在调试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给模块打电话,能通,而且指示灯也是正常(3s灭,75ms亮的)(模块已经正常启动了),发AT 可以返回OK,ATE ATZ等都能回复OK,但是如果我发AT+》》》》类似有AT+后面的指令的时候就返回ERROR,能不能告诉我问题出在哪??万能的苹果猫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加上这条指令,可以了解出错的原因: AT+CMEE=2

这条指令在你调试模块过程中有帮助,会告诉你错误的一些基本原因。等你调试完毕后,可以把该指令去掉。

=============================
有无线,方精彩!
Let's enjoy the wireless life
=============================

楼主:
哦,谢谢了,不过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