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等不及莫大的JJ了!自己搭了个O(∩_∩)O~欢迎拍砖!

楼主(2010-04-22):
订购---等待--收货......是个多漫长的过程啊....晕的很!无奈之余自己用铝合金型材搭了个JJ O(∩_∩)O~,总价不超过4000大洋!如果不算外面那个有机玻璃做的外罩也就3200元搞定!

XY滑台 (原文件名:20100414192148.jpg)

托架 (原文件名:20100414192203.jpg)

有机玻璃内罩 (原文件名:20100414192222.jpg)

Z轴+立柱 (原文件名:20100414192244.jpg)

控制器-联想的旧机箱 (原文件名:20100414192258.jpg)

外罩 (原文件名:20100414192330.jpg)

再来一张XY滑台 (原文件名:20100414192357.jpg)

Z轴+喷淋O(∩_∩)O~输液管 (原文件名:20100414192428.jpg)

Z轴近照 (原文件名:20100414192447.jpg)

本JJ加工的57电机架 (原文件名:20100414192523.jpg)

总览 (原文件名:20100419184023.jpg)

铣滑台连接铝板 (原文件名:20100419184155.jpg)

JJ近照 (原文件名:20100419184043.jpg)

铝件铣削中1 (原文件名:20100419184233.jpg)

铝件铣削中2 (原文件名:20100419195146.jpg)

为我的移动平台加工的几个工件 O(∩_∩)O~!你认出来了吗? (原文件名:20100422131041.jpg)

左边连接件 (原文件名:20100422131122.jpg)

右边连接件 (原文件名:20100422131111.jpg)

这个用来做什么呢?猜猜(⊙o⊙).... (原文件名:20100422131141.jpg)

网友:
机器不错,拍照很烂哈哈

楼主:
打邮购部电话说要一个月+_+ 没办法啊 手机拍的(*^__^*) 嘻嘻……确实烂O(∩_∩)O~

网友:
这里的牛人可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啊

网友:
最后一张照片很像是在做贴片机。LZ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哇,一台JJ出来了,就可以利用它加工很多台JJ,用JJ制造JJ,很好很强大!!!

网友:
哇塞,强啊,这个好

网友:
上一个网友用铝型材做的鸡鸡,效果不错。

楼主:
这几天是实实在在的感觉到UG强大的后处理了 O(∩_∩)O~ 三维模型出来后很多零件直接后处理就可以上这JJ铣削!要是加个A轴那不就更爽了!再加个B轴...我不敢想了!动手去.....偷着乐呢(*^__^*) 嘻嘻……但是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比如我把移刀设为400、退刀设为500、快进250、剪切100、逼近80,这样设置-几次抬刀后XYZ就不准确了-圆变椭圆、正方形变成长方形了%>_<%。全部设为100后就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哪位遇到过次现象的大侠指点一二.还有就是如果你也打算自己DIY的话千万不要买螺距为3的丝杆!如果哪位高人能解决螺距为3的丝杆的电机参数设置,请赐教!谢谢!谢谢!!

网友:
楼主的梯形丝杆是taobao上买的吗?质量怎么样?

网友:
看到料架了

又一台贴片机出炉了

网友:
能够切割那么厚铝材的主轴电机需要多大功率
另外,切割的参数lz能否透露一下,能干这活,很诱人啊

网友:
贴片机用步进带丝杆,速度上不去的

网友:
口水中,顺带问问图中的贴片机只是机架吗,还是有电控部分了,多少米啊

网友:
我也来秀秀我的雕刻机

网友:
恩,楼上厉害,看来铝型材确实可以做出相当好的鸡鸡

楼主:
主轴电机是38元的美国二手110V 200W直流电机、步进电机是57型2.4A三洋电机、X=250、Y=180、Z=100,机架部分重铝型材+角件=380元、丝杆160元、EF型支撑座40*3=120元,另外说一句---加手轮是画蛇添足之举O(∩_∩)O~。

楼主:
另:如果做全铝型材JJ的话还是舍弃移动龙门吧(*^__^*) !做立柱会简单稳固的多!调平也省心哦,上面17楼的XY调平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呢?望赐教!估计也是个能量活O(∩_∩)O~...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如果做全铝型材JJ的话还是舍弃移动龙门吧(*^__^*) !做立柱会简单稳固的多!

你JJ的精度是多少啊?有测试过吗?使用一周后,在测试一下,精度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是业余的,就只有一把游标卡尺。

网友:
恩,游标卡尺好,我也有一把,改完我的小数控车床,我就来做这个。

楼主:
我也就是1游标卡尺O(∩_∩)O~

网友:
牛bxx的,看到我都手痒,我想做个贴片机

楼主:
移动龙门吃铜、铝可能够呛的O(∩_∩)O~,所以我放弃了。还有就是价格我搞错了+内外罩(800元)总计支出:3400元

网友:
再顶一下,这种diy的帖子多些就好了。很受启发,谢谢

网友:
【17楼】 060537

060537 兄, 阁下之打磨机作铣刀主轴, 效果看来有点不平滑.

我曾用一部与阁下打磨机相似的东西. 发觉主轴有点不稳定的现象.
我把打磨机打开, 发现近电源线端的轴承, 是用软的物质包着的,
其作用作为吸震用. 但阁下用打磨机作为铣机主轴, 这种吸震的设计
反过来令打磨机产生震动了.

我把软物质换成金属, 铣的效果比较平滑了.

我的打磨机可能跟你的不一样, 我的建议只供参考.

网友:
【楼主位】 hadq

楼主兄, 可否介绍一下最底一图, (原文件名:20100422131141.jpg)
最底的两部步进马达的接线, 它们应该是同步进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 我直接加的纸

网友:
~~~我在想~~~要不要上 我哪恶劣的~~作品~~~~

上吧~~~~~   反正也作了     还没完成 廉价零件带来的精度问题有很多 在出坏主意 减少误差

网友:
楼上图片中拖鞋的位置恰到好处……哈哈

网友:
洗铝也行呀

网友:
34 楼机子, 接上电源后可成为一部雕刻刀杀手. 专杀雕刻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位】 hadq
楼主兄, 可否介绍一下最底一图, (原文件名:20100422131141.jpg)
最底的两部步进马达的接线, 它们应该是同步进退的??

是的:共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34 楼机子, 接上电源后可成为一部雕刻刀杀手. 专杀雕刻刀.

哪我就上洗刀   哈哈 放慢给进量

网友:
楼主DIY的雕刻机能雕铝,真牛

楼主(2010-06-29):
贴片机已经出来了 滚珠丝杆的速度稍慢2000pcs/小时